[維修實例] HYUIDNAI LED 220WA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02):
韓國現代HYUIDNAI LED 220WA 2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韓國現代HYUIDNAI LED 220WA    2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HYUIDNAI LED 220WA
這邊寫LED其實是LCD.

拆機.

主機板.

量測U6這棵1117-18無輸出.

這主機板使用的是V59主機板.

換上U6.

高壓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逍遙大, 記得這個牌子 HYUIDNAI 是對岸白牌, 不是 韓國現代 HYUNDAI ...

网友:
我也有這個殼,從淘寶買來的,然後也是買了 V59 來改

當初有一個面板無法使用,買了殼+V59套件來裝,一年前清房間摔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遙大, 記得這個牌子 HYUIDNAI 是對岸白牌, 不是 韓國現代 HYUNDAI ...

我知道啊!這是柏悅製造.

只是HYUIDNAI現代.好像比較屌.

柏悅可能沒幾個聽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這是柏悅製造.

只是HYUIDNAI現代.好像比較屌.

柏悅數碼是正牌 韓國現代 HYUNDAI 的授權生產銷售商
那個 HYUIDNAI 是故意拼得很像的白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