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手機不能儲存,請問要怎樣做?

楼主(2019-10-02):
手機不能儲存,請問要怎樣做?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A:
因該是外部SD記憶卡問題,由你提供傳圖錯誤訊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外部SD記憶卡問題,由你提供傳圖錯誤訊息看,

我內部也是一樣不能儲存。

网友B:
  該 APP 的 儲存權限 有打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 APP 的 儲存權限 有打開嗎?

要怎樣做?

网友:
  能提供一下該 APP 的名稱嗎?

  設定 -> 應用程式, 找到該  APP, 點擊瞧內容.

  若裝置 Android OS 版本 >= 6, 將會有權限欄位, 點擊瞧儲存有無打開.

  反之, 版本 < 6, 就無法自訂權限.

网友:
因為你沒有插SIM卡 有些手機沒有插SIM卡 照相時一樣無法儲存

楼主:
謝謝各位,應該是micro SD的問題,換了就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