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降壓的問題DC330V->DC250V

楼主(2019-10-02):
各位先進好, 我這個問題不知要放哪, 所以在這裡發問
我有一個變壓器, AC238V, 經過橋式整流輸出 DC330v
但我是用在 RCA1629貓眼真空管, datasheet 是寫 max 250v
現在超過了 80v, 我想要降壓到 220~230v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這個變壓器是商家搭配RCA1629貓眼真空管

p.s. 沒有可以附的圖

i資料來源: http://www.r-type.org/exhib/aai0272.htm

网友A:
真空管小電流 可以用電阻分壓
或是拆變壓器改次級圈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管小電流 可以用電阻分壓
或是拆變壓器改次級圈數

專炸大大,  拆線圈對我是很難的事, 分壓方式倒是可以考慮, 請問分壓電路是在整流前還是整流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大大,  拆線圈對我是很難的事, 分壓方式倒是可以考慮, 請問分壓電路是在整流前還是整流後? ...

在整流後  而且在整流電容之後

計算分壓電阻要考慮屏電流的變化

网友A:
太久沒run真空管的電路  有點答不出來更簡單的回答
特別是對指示管的電流變化特性知識歸零了{n_027:}

這是指示管的規格書
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049/1/1629.pdf

https://el34world.com/Forum/index.php?topic=20428.0
在下面的電路有跟你的供應電壓很似的電路   將電阻適當的加大嘗試看看

网友B:
貓眼?是指以前真空管收音機的調諧指示管嗎?

网友:
指示燈而已...不做信號處理
==> C1 拿掉, 整流但是不濾波, 平均值就是...238

若在意濾波, 整流 到 C1 之前插入電阻, 抑制充電電流使C1電壓不致過高
, C1前插入電阻估計(1/10 ... 1/20) *真空管負載1M 歐姆
20K~100K ~200K 歐姆 慢慢試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貓眼?是指以前真空管收音機的調諧指示管嗎?

是的, 沒錯
因為太閒了, 回憶小時候看到收音機上調諧指示管, 覺得很美
剛好網路上有人賣這種東西, 最近在改版時, 發現他的電壓偏高, 所以想處理一下,

這是最近的改版 (觸電版), 利用昇壓電路, 但升壓只到180V 不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久沒run真空管的電路  有點答不出來更簡單的回答
特別是對指示管的電流變化特性知識歸零了

太厲害了, 怎麼找到的, 我都沒找到這份資料 (https://el34world.com/Forum/index.php?topic=20428.0)

网友C:
試試看用 MOSFET 穩壓看看:
MOSFET Voltage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用 MOSFET 穩壓看看:
MOSFET Voltage Regulator

謝謝您的好方法, 又多學到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