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在橋面下,是不是比較合理?

楼主(2019-10-02):
小弟不是唸建築,但直覺上做成拱橋,支撐強度會比較大才對,也有空間讓船通過。
最近台灣很多橋樑都是這種型態,台中也蠻多的。

公共建築做得不耐用的話,出事鏓是要人命的。

圖片來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32192

网友:
只要結構設計得當,強度夠強,怎麼做都是合理...........

這種橋不是造出來就結束了....要定期維護跟檢查的......

就跟車老了一樣,你都不去好好維護,有一天車軸斷了,輪子飛出來都是有可能的.....

這橋有說有檢查,但可能檢查的不夠周全......................只要有好好檢查跟維護,老車用起來跟新車也差不多少......同理,老橋跟新橋的表現也不會差太多......

网友:
這得土木技師、結構技師來解釋力學設計~~~

影片拍得很清楚,油罐車到了橋最右邊時正中央那支鋼索從頂部整根拔除,然後左邊那幾根隨即負荷
不了也跟著拉斷.....然後才斷右邊

我以前看國家地理頻道還是探索頻道談美國舊金山大橋,其中橋樑的維護我看完只有一個心得~~操!

年初從右邊開始保養到年底左邊,然後又保養回去....幹嘛這麼累?!....因為臨海嘛

海風吹撫會有鹽份腐蝕、惡劣天候會有額外的摧殘.....一座橋要用很久只能靠勤勞的保養維護...

网友A:
這次出事主因是鋼索上方的接點斷…然後其它的鋼索就負荷不了了,反正就是鋼索接點強度不足~安全系數不夠高,這種吊橋就是靠上方的拱形在支撐下方的橋重,所以拱形在上方是對的~

网友:
這次出事的原因指向鋼索沒有定期檢查,鋼索承受力量大又經濟廣被工程界大量使用本身並沒有問題,只要定期檢驗或定期更換就不會出事,但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去檢查這座橋的鋼索,因為承辦人員與檢驗人員便宜行事。

只要目視或使用超音波檢驗就能發覺鋼索的異常,但是要有人爬到最上面再垂吊下來一段段的檢查,最容易損壞的就是鋼索與鋼構接續的那個接頭,這種高空作業的工錢是一天一萬元起跳要保施工意外險保險公司還不受理,去找什麼科技大學的教授或學生來檢驗橋樑有用嗎,他們敢爬上去嗎?真的只是要消化預算換張檢驗報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次出事主因是鋼索上方的接點斷…然後其它的鋼索就負荷不了了,反正就是鋼索接點強度不足~安全系數不夠高 ...

一種吊橋的概念......

1.靠圓拱結構拉鋼纜去吊掛下方橋面...

2.橋面垮掉之後連圓拱結構的基座(兩側的Y型結構)也斷裂,整個圓拱墜落..
代表基座可能也有應力破壞的瑕疵存在(如裂痕+鏽蝕)

這種吊掛鋼纜在路中央的設計我感覺很不........安全,萬一發生車禍吊纜被撞擊、
烈火焚燒,都會導致成為橋梁的脆弱點。一個罩門....

感覺當局當初要用這種設計的目的是"刻意營造成為地標、景點",而不是乘載車輛
到港口對面的捷徑。景觀目的大於實用意義.......又剛好在港口吹海風鹽分侵蝕,還
得承受不特定載種車輛的通行....

大家別忽略一點!~~~這條橋算是"捷徑",讓車輛不用"繞港一周"到對面去,假如是做
好看的搞觀光的,應該限制車輛通行(如只走17T以下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次出事主因是鋼索上方的接點斷…然後其它的鋼索就負荷不了了,反正就是鋼索接點強度不足~安全系數不夠高 ...

樓主說的應該是這網址第一個橋
1、水柏鐵路北盤江大橋
https://kknews.cc/travel/g22o3p8.html

下拱結構去撐橋面的設計.

网友B:
以前笑對岸豆腐渣工程~~現在我們這算甘蔗渣嗎?

网友:
那個拱或弓做在上下都沒有關係,結構力學裡面叫做frame work. 自重和承重會把大部分的力以水平分力向兩端水平推出,算cosine, 所以會壞有其他原因,沒那麼簡單

网友C:
例如看到類似承重又生鏽的扣件,儘量做到以君子自居為妙

网友:
栱架做在上方跟下方結構行為不同,做在上方是用鋼索柔性懸吊,做在下方是剛性支撐,南方澳跨港橋結構行為大概如下:
1. 栱架在上方以鋼索懸吊,支撐橋板往下重量。
2. 橋板重量迫使栱架往兩邊撐開。
3. 栱架往兩邊撐開的水平力量被一體焊接成型的鋼構橋板拉住。

以上三者形成完美結構,互相支撐互相牽制,其中之一出問題結構就不成立了,當然就垮了。

這次懸吊鋼索從中央偏右那一根先斷掉:

緊接著連鎖反應左方好幾根連續斷掉:

之後橋板從中央大幅往下垂,往下垂的結果讓橋板水平距離變短,把栱架往中間拉,於是從橋墩掉下來了:

純粹從技術觀點來看,先不去探究責任歸屬,這個設計並不是不能用,而是平常要注意檢測,保持這三者之間的平衡狀態,其中之一出問題就毫無挽救餘地,而這三者以鋼索最容易出問題.........

另外,橋面中央沒護欄保護(或是說護欄太低)也是個大問題,若是飆車失控往中間噴飛過去,掃到鋼索也是會出大事。

网友:
拱橋,
支撐拱樑於下方
  如峽谷架橋 下方空間無其他使用需求移作支撐用

支撐拱樑於上方  或塔式鋼索斜拉
1.則下方航道可以有較多自由空間  夜航安全性提高  大範圍水面易有霧氣天候
2.橋上路面高度 與河岸路面高度 高低差距最小只考慮航船高度   最大限度避免上下坡衍生交通意外

我上過那種 橋路面拱形高過水霧  一般駕駛習慣看見爬坡會預跑衝刺以免爬坡無力
車好補油門不想被爬不動的  無力的車子預跑油門根本用踹的

然後穿進霧氣 遇上爬不動的車子  想見有多危險

网友:
看圖覺得設計餘裕抓太低,過度設計量太少,一旦部分結構崩潰,整個就兵敗如山倒

這種馬後炮人人都會放,但是當初蓋的時候,過度設計量抓高,又會被說浪費錢
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笑對岸豆腐渣工程~~現在我們這算甘蔗渣嗎?

我覺得真的是保養問題~再好的東西,不保養也是會面臨報廢的

网友:
有的時候我覺得是價值觀的偏差
以前
該做的會做好~有的人甚至會多做一點,為了大家好
現在
能省則省,多少人做多少事,沒出事就好~

Cost down害人不淺
私人公司沒依SOP做…
政府機關也沒依SOP做…
坐火車不安全
現在連自己開車也不安全

网友:
這座我有經過~
但没上去過~

我對這座橋的第一印象 ~

1. 橋身過單薄 ~
2. 只使用鋼索支撐 ~

這橋雖然不是很長 , 但整個橋薄薄一片 , 卻全使用鋼索支撐 ~
我相信這鋼索 跟橋結構 應該可以承受的了 車子的重量~
但使用鋼索在高鹽分的地方 , 又只做中心支撐 安全堪虞 ~

如果使用雙邊支撐 , 相信就算單根斷纜 應不至於拖垮整座橋~

P.S
我第一眼看見時 ~
[我說這橋設計成這樣子安全嗎?]

网友:
人家對岸放連假已經有橋樑專家根據台灣拍下的畫面做結構分析與事故報告給自家人參考了...

也有博士候選人還是博士生做了結構應力分析....

一整個看到與自己專業相關的事故立馬就拿起紙筆做功課的概念...

网友D:
台灣現在有一百多座被專家鑑定為危橋,看起來破舊的危橋政府也沒停用,繼續使用好像也很少發生事情,要經過很久時間才會打掉重建,還是水泥橋比較適合台灣。

覺得這種設計的橋不太適合台灣,平常看不出是破舊的危橋,油罐車經過只一鋼索脫落,導致所有鋼索全部脫落崩塌。叫台灣人平常要定期嚴格的檢修橋樑,台灣人的個性是不可能,就算被專家鑑定為危橋,看起來破舊的危橋,也是拖很久時間才會大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台灣現在有一百多座被專家鑑定為危橋,看起來破舊的危橋政府也沒停用,繼續使用好像也很少發生事情,要經過 ...

更糟糕的是我們買了M1A2戰車~~~~萬一哪天上戰場過橋真的就變成奈何橋了.....

一整個戰車連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糟糕的是我們買了M1A2戰車~~~~萬一哪天上戰場過橋真的就變成奈何橋了.....

一整個戰車連都沒了.... ...

以後台灣的新橋蓋好,就派戰車來回跑個一千次,橋沒垮就算驗收通過。

新聞說這橋,從蓋好到現在都沒維修保養,相同的預算經費,還不如蓋成拱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後台灣的新橋蓋好,就派戰車來回跑個一千次,橋沒垮就算驗收通過。

新聞說這橋,從蓋好到現在都沒維 ...

就如同我上面講的,這座橋純粹是要好看美觀當景觀標的用的,不是以實用為主的設計....

講白了就是花錢搞政績用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後台灣的新橋蓋好,就派戰車來回跑個一千次,橋沒垮就算驗收通過。

新聞說這橋,從蓋好到現在都沒維 ...

單晶片微電腦 大

蓋拱橋同樣力學成本較低穩定會較高,相對會失了空間與景觀。非重要道路,最後以後者為考量

不用戰車啦,除已知環境自然因素(海鹽,地震)與先天不良(偷工(20年算新的)),後天失調(輸運消波塊(不輸坦克))反而是最外行的原住民都知道,多種組合所以壓垮最後一根稻草是油罐車(想衝又衝不過,過了又要面對陡降急彎,關關卡)。

蓋拱橋同樣力學成本較低穩定會較高,相對會失了空間與景觀。非重要道路,以後者為考量。

查了一下雙叉式單鋼拱橋亞洲第一,又破了世界第一雙叉式單鋼拱橋20年就垮。

只能說往生著RIP

网友:
那座橋不用蓋也有路可以通

還要蓋只是為了騙選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看到類似承重又生鏽的扣件,儘量做到以君子自居為妙

大大說到重點了, 真正最脆弱的地方是扣件與夾頭跟地錨這類承重施力點;
跟腳踏車的煞車線很少斷在鋼索中間的意思差不多...

楼主:
小弟認為做成拱橋,下面還是有很多空間可讓漁船通過,上方沒那一根,飛機也不會撞上,
尤其是沒鋼索這個東西,也用不著每年編預算檢查鋼索。當然其他的定期檢查一定是要的。

水泥包覆鋼骨,也不用擔心海水鹽份會銹蝕問題,可說是好處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認為做成拱橋,下面還是有很多空間可讓漁船通過,上方沒那一根,飛機也不會撞上,
尤其是沒鋼索這個東 ...

阿,就,那個,沒有FU {n_141:}

您看岡山之眼,那個懸吊.
下面多幾根柱子看起來多沒FU {n_141:}

网友B:
說到底下的漁船..........是因為躲颱風客滿才會泊到橋底下嗎?....還是因為曬不到太陽卡涼?!

网友:
橋設計根本就有問題,只求美觀,却不符合結構力學。
鋼纜承重最大的地方是在中間,照理講中間的鋼纜應不是比較組,不然就是間距要較小,要讓每根鋼纜承受重量拉力要平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說到底下的漁船..........是因為躲颱風客滿才會泊到橋底下嗎?....還是因為曬不到太陽卡涼?!

聽說橋下測邊是加油站,漁船正準備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聽說橋下測邊是加油站,漁船正準備加油。

噢對!~~~~摔下去的油罐車就是要去橋下那邊的碼頭加油站去補給油料的...

跟你分享.............我晚上想起一件事,就是那座橋對縮短路程去漁港另一端的意義有多大?!

於是我就把那個碼頭船舶加油站當作終點,我以油罐車的路程來模擬....從同一個點出發去漁港船
舶加油站,走橋上過去和走本來沒有吊橋得繞著漁港跑的那條路開距離縮短多少?

不過橋走環繞漁港的那條內埤路?!開.............到加油站大約3KM路程時間不到10分鐘

如果開橋上過到加油站僅需1.5KM左右而已.....也就是縮短一半的路程

那造這座吊橋花2.5億台幣.....縮短一半的路程......正常保養/檢測的話每年要花多少錢維護?!

假如成本大過於效益那就能說這座橋根本就是選票考量~~~~做政績用的

网友F:
以前常到那邊去玩水從小玩到大的地方,過這條橋馬上就是豆腐岬海水浴場再過去是內埤海灘,回家前再到魚市買海鮮與吃廟口米糕,這些景點都是順路繞一圈,沒有這條橋後南方澳漁港邊會變得更塞(車流增加一倍)而影響到觀光。

以前這條橋的前身時二十幾年前造船廠那邊的路彎又窄連小轎車因會車而進退不得,蓋了這座新橋後那邊的道路才多徵收ㄧ些而變寬了一點,這條橋是必要的否則整個南方澳就是個大無尾巷。

這事故是管理維運的事,地方的需求是最重要的,社會與交通都是要進步的怎麼能走回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噢對!~~~~摔下去的油罐車就是要去橋下那邊的碼頭加油站去補給油料的...

跟你分享.............我晚上想 ...

不能一概這樣算,還要看路的寬度,車流行人量,還有路好不好開.
如果本來會經過人口稠密區,那開一條外環道其實能分流很多車流量.
就像現在的市區都有外環道那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能一概這樣算,還要看路的寬度,車流行人量,還有路好不好開.
如果本來會經過人口稠密區,那開一條外環道其 ...

如果地方政府不想花太多維護經費那就要蓋不用花太多精神、經費去照顧的橋~~耐用又好照顧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常到那邊去玩水從小玩到大的地方,過這條橋馬上就是豆腐岬海水浴場再過去是內埤海灘,回家前再到魚市買 ...

知道了......是有效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地方政府不想花太多維護經費那就要蓋不用花太多精神、經費去照顧的橋~~耐用又好照顧的設計 ...

有啊!用高速公路的路橋標準去蓋新橋就沒問題,跨距與技術都沒問題施工快又超耐用,唯一缺點就是沒特色。
對了,蘇花替正在附近搭橋蓋路,請他們去蓋南方澳新橋一定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啊!用高速公路的路橋標準去蓋新橋就沒問題,跨距與技術都沒問題施工快又超耐用,唯一缺點就是沒特色。 ...

好看一回事~~實用才好啊.....保養方便的(不怕鹽分侵蝕)....

雖然沒人會去打卡、拍照,但乘載量高些、寬些(雙向四車道)
讓大型卡車不去走內埤路繞港一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看一回事~~實用才好啊.....保養方便的(不怕鹽分侵蝕)....

雖然沒人會去打卡、拍照,但乘載量高些、寬 ...

乘載高多線道我贊成,還要橋上設臨時停車區讓遊客可以觀景,再設立一座紀念碑。
災難新聞的宣傳力度夠,能將此橋此事件轉化成新的觀光景點未嘗不可。

現在的施工技術讓新橋可以蓋很快,我擔心的是採購招標作業牛步化,最好是大選前能搞定否則不知要再拖幾年。

楼主:
小弟認為單拱橋是長得很怪異的,無觀光或美觀價值。

橋面下做成拱形,提供支撐與耐重,至於橋面上如果要觀光價值,可自行再做一些裝飾藝術。

在橋面下無支撐的前題下,鋼索為配合橋上單拱,也變成單排?至少也要雙排鋼索才對。

鋼索只要斷一根就會馬上兵敗如山倒。

小弟也很好奇未來會重蓋的如何?應該還是亂七八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乘載高多線道我贊成,還要橋上設臨時停車區讓遊客可以觀景,再設立一座紀念碑。
災難新聞的宣傳力度夠, ...

幾年一回事~~別讓政客上下其手才比較好....就怕又蓋這種好看不適當的設計......

台灣最近十幾年流行好看的設計,感覺好像很潮很拉風,地方首長都拿來嘴一番當政績...

萬一沒照顧好哪天出事不知道誰又倒楣....

网友:
這種橋就把他想成弓就對了,拱是弓身,橋面是弦,只是多出垂直吊件吊住橋面,橋面同時具有拉住拱的功能,(有些設計會在橋面下加上鋼纜提供拉力),這種設計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如12樓SIMON大旳 "橋上路面高度 與河岸路面高度 高低差距最小",但每座橋/路的設計都有其承重規格,也要有養護規範,台灣常見的是蓋好show政績最重要,怎麼保養,跑上去的車有沒有超重都不是重點,更不要說好看的重於好用的這種虛榮心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年一回事~~別讓政客上下其手才比較好....就怕又蓋這種好看不適當的設計......

台灣最近十幾年流行好看 ...

這種設計,可能在維修換鋼索時,墧就會垮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設計,可能在維修換鋼索時,墧就會垮掉,

台灣其實不是很有錢阿,因為政客都把錢亂搞搞光了~~~

經國先生說:買醬油的錢不可以買醋,同樣的買醋的錢不可以買醬油~~~

台灣不是不可建設,而是要以最大效益來施作,把錢花在刀口上~~~

你明明生活都有問題了,卻還把剛領的薪水拿去買潮牌、買手機,不拿去
繳房租買米買菜生活必須。就是地方政客好大喜功~~~~~~出事了龜起來

宜蘭縣歷任現在還沒掛咧~~~通通抓來問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設計,可能在維修換鋼索時,墧就會垮掉,

換鋼索時,橋下應該會用工作船暫時撐著。

网友:
定期要換鋼索及鋼索的固定器,怎麼換要花多少費用?換鋼索的費用絕對驚人,不是小錢小事情,必須在橋下用堅固大面積的鋼骨架,把橋全面頂住,防止橋垮下來,才能開始拆換鋼索,不能橋沒頂住,拆一根鋼索換一根鋼索,拆一根沒頂住橋可能會垮下來,

楼主:
小弟猜測,這座橋從蓋好後,就是等著垮掉的,這不是馬後砲,小弟沒去過這座橋,
只是在台中看過這座這種橋,感覺就是很怪異,不過台中的,橋面下有水泥橋墩支撐。
這橋平常的一些檢測,只是在消耗預算,對橋一點幫助也沒有。
倒楣是橋面下的人被拖累。

新橋蓋好後,我看中油的輸油路線,就改走水路好了。卡車、貨車,一律不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