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 SAMPO RE-202R 微波爐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02):
聲寶 SAMPO RE-202R 微波爐不加熱維修實例

1.有過電可以啟動,燈會亮、轉盤也會轉,但是不會加熱

2.型號~SAMPO RE-202R /電路圖

3.外殼拆開內部構造

4.先檢查高壓保險絲(5KV/0.75A)已燒斷,更換備品OK

5.測量高壓電容(2100VAC/0.90μF)容量正常

6.用指針式電錶(R X10K檔)測量高壓二極體,順向導通阻抗約150K-->正常

7.逆向不導通-->正常

8.磁控管簡單測試正常,組回測試加熱功能恢復正常

9.清潔微波室發現雲母片失蹤了

10.量好尺寸裁切一片雲母片

11.微波發射口補上雲母片,防止油汙噴濺磁控管發射頭

12.發現門板內小強逛大街,細部分解除蟲、除汙、水洗乾淨,真是佛心來著

13.組裝測試最大火力輸出約1120W/11.5A(使用約8年了磁控管老化功率衰減了/額定1300W)

网友A:
請問磁控管老化會無法加熱哦  ?

网友B:
wet老師 請教一下,
如果"磁控管老化",運轉時,
聲音會很大聲嗎?
可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磁控管老化會無法加熱哦  ?

我遇過這台設定最大功率輸出,實測功率輸出只有300~400W跳動,定時5分鐘後檢查水溫完全不會熱,

表示輸出功率是虛的。

SHARP R-T30Z(W) 微波爐不過電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老師 請教一下,
如果"磁控管老化",運轉時,
聲音會很大聲嗎?

老師一詞不敢當,直接稱乎代號即可

我遇過這1台~SHARP R-T30Z(W)~設定最大功率輸出,實測功率輸出只有300~400W跳動,定時5分鐘後檢查水溫完全不會熱,表示輸出功率是虛的。

我遇過這1台~SAMPO RE-202R~設定最大功率輸出,實測功率輸出只有100~120W跳動,定時5分鐘後檢查水溫完全不會熱,表示輸出功率是虛的。

聲音倒是跟平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