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到的 HP G42-471TX (LG294PA)

楼主(2019-10-03):
在朋友回收場撿到的,撿到時只有主機本體,無硬碟,無記憶體,無電源供應器。
型號是估夠拍賣網站,不知道是否正確?
有圖有真相,看圖說故事....

正面

背面

瑕疵1

瑕疵2

無硬碟的顯示畫面

正常的開機畫面

安裝完成有兩個裝置無法抓到

溫度測試

東西會丟掉當然是有原因的,這家的筆電撿到3台以上,大部分都是顯示故障,這台不知如何處理?

网友A:
你可以外接顯示器看是面板問題還是顯示輸出問題(面板)

网友B:
PCI簡單通訊控制器 -> intel ME驅動
網路控制卡 -->可能是WIFI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外接顯示器看是面板問題還是顯示輸出問題(面板)

應該是內建顯卡或是獨立顯卡問題,有問題時螢幕與外接都是同問題。
正常使用時面版顯示還是很漂亮的,只是要測試分數就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簡單通訊控制器 -> intel ME驅動
網路控制卡 -->可能是WIFI驅動

WI FI是沒驅動,用自動更新顯示為最新程式,有線網路倒是可以使用,問題是常常當給你看,在想能A到手就想法修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內建顯卡或是獨立顯卡問題,有問題時螢幕與外接都是同問題。
正常使用時面版顯示還是很漂亮的,只 ...

1.獨顯已經不穩定了~
  改內顯加減用~

2.會當,
   移除獨顯驅動程式。

网友:
想辦法把獨顯閹割掉,acer 5820tg 玩過一次,現在還在用

网友D:
i 系列1~3代搭很多AMD獨顯的都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獨顯已經不穩定了~
  改內顯加減用~

現在是抓不准機子的型號,連獨顯也是裝了好幾個驅動才抓到的。內顯示那個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i 系列1~3代搭很多AMD獨顯的都撐不久~

這家的機子都是顯卡故障,我已經遇到3台以上了,其實我也不是專業維修,打發打發時間,等真正我A到了再來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