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主機( DVR ) 的 Adapter 會燙手

楼主(2019-10-03):
白牌 16CH 監視器主機(DVR ) 所附的 Adapter (12V / 4A ),長期開機使用下,溫度高到會燙手
是否換個『安培數』較高的 Adapter ,可以讓 Adapter 溫度降低?

監視器主機(DVR )需 一年365天 24 小時不關機,所以主機及 Adapter 的穩定性及安全性很重要

請前輩幫忙推薦適用的 監視器主機的Adapter ?

网友A:
如果不在乎體積的話,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改來是不錯的選擇,至少大廠的品質與安規會做的比較好~

网友B:
感覺12V*4A = 48W功耗不算大

也許是...
1. 散熱不良
  設備放在密閉空間或雜物檔住散熱通風

2. 設計問題
有可能有一種情形,是測試不足
也就是雖然寫AC100-240V(110,220通用)
有可能因為是MADE IN CHINA基本上可能只測
大陸的220V為主,沒測到長時間的110V使用情形

註: 不管使用220V或110V時,功率是一樣,
但某些區的元件工作電流會加倍(兩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乎體積的話,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改來是不錯的選擇,至少大廠的品質與安規會做的比較好~ ...

沒有本事改,做電腦 Power 的大廠,不知有無生產監控主機的 Adap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12V*4A = 48W功耗不算大

也許是...

1.主機和 Adapter 是放在比人高的壁架上,通風性是還好,主機外殼只感到『溫溫』的,但 Adapter 就會燙手了..

2.如果改用安培數較高的 Adapter ,Adapter 的溫度是否會降低,也比較安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主機和 Adapter 是放在比人高的壁架上,通風性是還好,主機外殼只感到『溫溫』的,但 Adapter 就會燙手 ...

  不知 DVR 有無說明書, 若有應會說明輸入電壓和電流.

  或許是該電供老化, 電壓電流已低於標稱值, 故會升溫.

  或是電流不足也不能排除.

補充內容 (2019-10-3 10:32 PM):
補: 或是該搭配款電流不足供 DVR ˋ運作也不能排除.

网友:
學姐有賣~可以去烏骨雞學姐團購區問問~

网友:
猜電供老化,
買新的電供,
我看過一般扁平型的電源供應器有加風扇的!
請網路上找找。

网友:
12V,用電腦的電供保證你用到天荒地老,24Pin裡的綠色跟黑色短路,電供就會啟動,黃色跟黑色壓差就是12V,黃色正,黑色負,接到監視器就可以了。

网友:
唯一支持   明緯電源供應器

网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4636352639
台達電 DC 12V 6A   直購價:$220
這價格很好  只是不知真假貨   便宜不一定假也許有設備公司庫存備品報廢
---------------------------
以下廢話..
我曾經有台舊筆電 是ASUS 型號 L4000
Adapter 90W (19V / 4.73A ),同裡面第二款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31-1-1.html
摸起來 挺熱的 同事們都覺得有問題
上班 開操
下班 上網/看影片
就寢 它整夜下載影片
惡操8年 它沒事  只是很熱...
-------------
風扇本身 壽命短反而是個問題

----------------
即使是品牌大廠  產品也是有壽命的

如果談[全年無休..]這概念..應該是
1. 故障時有人隨時可判斷處理嗎?   需有隨時可以上線的備品

2. 有沒有決心 將Adapter 視為耗材
    歲修 或每幾年 定期更換新品

网友:
插花
同樣功率,全時運轉不二選擇外觀超醜的工業用電源供應器。
小顆哪顆就夠了5A,外殼都是鋁散熱,中間過來比較大顆有風扇最少25A較不合浪費電再來35A。

网友:
這種電供,基本上常時負載約1.5安培
熱量就高的嚇人
更不用說,滿載情況下

可以考慮大廠的電供12v 4A或工業用電供

网友:
我認為是可以先測試一下主機的消耗電流,再來確認是否電源供應器電流不足。或者是已經使用多年,前幾年用時不會發燙,是最近開始發燙,才來考慮是否電源的問題。電源供應器用到後幾年才會發燙也有可能是電源供器內部有問題,修一修就可以再用,總之先確認甚麼原因引起發燙。若是電源供應器電流不足供應,論壇裡學姐也有電流大些的供應器,先查一查問題怎麼來的。

网友:
建議以兩倍電流計算,溫度差會很明顯,電路運作不會飆到80%或是100%滿載,只用標示一半以下的電流
Adapter (12V / 4A ) 改成12v/8A
如果怕安全疑慮,可以買台灣有標檢局驗過的(Rxxxxx)會有編號
沒驗過的很便宜,但內部用料就要自行把關了,所以一般不懂的建議買有標章的
台灣有"台達電"這家可以參考
我也買過不少的變壓器,上面標示真的參差不齊,而且便宜的絕對沒有台灣檢驗標章,通常都只有寫CE,就算有標RXXXXX,去查也是標假的,名目根本不一樣

网友:
有遇過在液晶電視
插12V 5A 結果變壓器很燙
插12V 8A 變壓器就溫溫的
變壓器都新的
網拍買的5A 一百五元一顆 8A應該也是一百五..

有地方放的話
電腦的電供也不錯用

网友:
明緯公司 工業用電源供應器,不錯用 +1

网友:
白牌監視主機附的電源都很爛,之前就遇過新機附的電源過熱超載,一直重新開機,換了大一號電源就沒事了。

网友:
所有要長期用到 12V 5V的電源~ 我都用 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改裝了.
因為這東西便宜 耐操 多到爆~回收廠一顆賣 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