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療機的貼片, 電阻值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2019-10-03):
有需要設計自用的特殊形狀的探測棒, 想到電療機的貼片的形狀可能合適.
請問有大大研究或它的材質或電阻值嗎

网友:
  一般導電電極片電阻值有 < 100 和 < 200 Ω; 要求比較高的會 < 50 Ω.

网友:
雖然只是薄薄的一片,但這東西可不便宜,先google看看!

网友:
Dc電壓一百多,就可對肉體產生電擊,之前作420 v電容漏電測試器,被電好多次,連想到跟電療機,感覺差不多,有想買這種貼片來玩玩,後來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