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磁化電路製作

楼主(2019-10-03):
剛剛在翻磁鐵充磁電路, 結果在youtube上看到這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rkH5vOeJs

請問...

痞友們有人知道要如何DIY製作充磁電路嗎??

補充內容 (2019-10-3 10:02 PM):
影片的內容只是用磁鐵將鐵砂充磁, 電路板只是感應磁性而已!

网友A:
充磁沒用電路,用寫S圓形那一磁鐵充磁,LED線路的IC是霍爾磁感IC,偵測有無磁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沒用電路,用寫S圓形那一磁鐵充磁,LED線路的IC是霍爾磁感IC,偵測有無磁場 ...

喔! 看懂了!
所以影片的內容只是用磁鐵將鐵砂充磁,
然後, 電路板只是感應磁性而已!
謝謝阿明先生!

那, 有辨法DIY一個充磁電路來幫磁鐵充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 看懂了!
所以影片的內容只是用磁鐵將鐵砂充磁,
然後, 電路板只是感應磁性而已!

可以用直流的電磁鐵,產生強烈的磁場充磁,繞很多的漆包線,做極大功率的直流電磁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直流的電磁鐵,產生強烈的磁場充磁,繞很多的漆包線,做極大功率的直流電磁鐵 ...

小學的科學實驗時有做過!
牛再來試試! 3Q!

网友B:
多年前有看過有人用立扇的同步馬達裏面的線圈,半波(或全波)整流後,做成充磁機,
給螺絲起子充磁或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有看過有人用立扇的同步馬達裏面的線圈,半波(或全波)整流後,做成充磁機,
給螺絲起子充磁或消磁。 ...

這個, 牛有Google到..
但只有找到對岸用220V的電路...
http://www.go-gddq.com/html/s233/2013-12/1213864.htm

交流整流後直驅線圈...
會怕!

网友:
電容放電脈衝  配合線圈組

要注意勞倫斯力  有時充磁目標會飛出來

网友:
http://www.electronixandmore.com/projects/toolmagdemag/index.html, 玩過OK, 不過要大大的開關, 不然很快就碳化壞掉, 以前用閘刀式開關銅片很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牛有Google到..
但只有找到對岸用220V的電路...
http://www.go-gddq.com/html/s233/2013-12/121386 ...

那個電路我看了應該是可以的,
AC110 台灣也可以,因為充電線圈的磁場是 線圈電流 x 線圈數 ,高電壓只是比較有優勢而已。

該電路為了AC 整流D1對 C1電容200U/400V ,沒抑制瞬間充電峰值電流 對開關S1/D1/C1電容都不是好事,
充電上的安全起見,加一電阻10Ω 3W MOF金屬氧化膜 或是水泥電阻5W 都可以。

C1電容充飽後,則 D1和電阻10Ω 不會再有充電電流,等SW2充磁C1才會耗電,
以手動人工作業速度頻率很低,電阻10Ω不會過熱,用3W是為了撐住C1充電那瞬間峰值電流。

修改如下圖 紅色10Ω 3W 串接在D1迴路上

网友:
他是用釹鐵硼磁鐵對磁粉充磁,那磁粉應該是鐵氧磁粉,不是鐵粉,N極會磁粉充成S極, HALL IC使紅燈亮,反過來用S極把磁粉充成N極,這時換成綠燈亮,對了,他用了兩個HALL IC,分別接紅-綠LED
另外他缶蓋裡應該貼了一個小鐵片,所以搖一搖充好磁的磁粉會吸在上面,下面的是沒充磁的,因此LED不會亮
一般做來玩的充磁電路不難,基本就像樓上的,弄個高壓直流源,限流電阻+高壓電容,放電開關,繞個線圈就可以玩了,線圈和電容的時間常數~5ms左右即可,磁石放進線圈再弄塊布塞緊,用手壓住再放電以免變成電磁炮.
業界常用~500V,或~3KV的,視要充的磁石種類而定,線圈也要模擬精算,自己玩就青菜了.

网友:
還有,釹鐵硼磁鐵就不要想自已充磁了,那要很大的磁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