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RIFA 100n+100R PMR209 250VAC X2

楼主(2019-10-03):
請問這要去哪邊才買的到

网友A:
找露天拍賣,用RIFA PMR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露天拍賣,用RIFA PMR搜尋

沒有100n100r的

网友:
露天拍賣有海外代購,有RIFA 100n+100R PMR209 250VAC X2你所要找的

海外代購 4PCS original RIFA PMR209MC6100M100R30 100N+100R capacitor

网友B:
不要買這種電容
會燒毀
要用X1電容替代

或是WIMA電容替代  AC用或是高耐壓MKP電容

网友A:
RIFA這種電容算是舊產品,30年前很流行,不過面對新的總總安規考驗,往往沒法過關,光是打個雷擊模擬測試,像是鞭炮一樣炸開,後來RIFA推出新的產品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買這種電容
會燒毀
要用X1電容替代

替代品要買那一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FA這種電容算是舊產品,30年前很流行,不過面對新的總總安規考驗,往往沒法過關,光是打個雷擊模擬測試,像是 ...

就會壞掉才要換掉....

楼主:
WIMA 0.1UF 250V 104 250V 100NF MKP2 +r100這樣可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MA 0.1UF 250V 104 250V 100NF MKP2 +r100這樣可行嗎?

端看你用在甚麼地方,你原來的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看你用在甚麼地方,你原來的機器

控制馬達5馬和1馬的.機器控制開關(這邊燒掉)..接到電箱控制電磁閥..給電馬達..兩邊電是分開的.只是做一個接點.開關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馬達5馬和1馬的.機器控制開關(這邊燒掉)..接到電箱控制電磁閥..給電馬達..兩邊電是分開的.只是做一個 ...

哇,這是最嚴峻用電環境,WIMA MKP2絕對不可使用,MKP2是只能用在直流電路,建議你用WIMA MKP-X1 R或是MP 3-X1,這兩種都是交流電路用. 你原先用的RIFA是屬於X2,這耐壓是低於X1,這裡的耐壓是指跨接在電力線兩線(L-N)的突波電壓,這種突波電壓來自馬達,所以RIFA X2耐壓不足以承受而被擊穿.說到這裡你還必須注意你的Y電容,Y電容都是用於電力線對地(G),也就是(L-G)及(N-G),檢查是不是耐壓夠,至於X及Y電容可以參考以下連結

x2安規電容與X1與X3電容的區別所在

WIMA MKP-X1 R

WIMA MP 3-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這是最嚴峻用電環境,WIMA MKP2絕對不可使用,MKP2是只能用在直流電路,建議你用WIMA MKP-X1 R或是MP 3-X ...

謝謝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