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ThinkPad X260 維修之奇特通病

楼主(2019-10-04):
品牌:Lenovo ThinkPad X260
板號:NM-A531 REV 1.0
問題:無法開機,背光會亮,無顯示

前言:
朋友介紹朋友想維修筆電,後來無法修復,不過覺得故障原因滿奇特的故提出,不知道要歸類哪一類。

機主描述:此機還能使用的時候,只要一移動就會當機,前前後後找店家修了三次無果,直到最近是完全無法開機

移動當機我有想到有些硬碟座是轉接的,移動震動造成硬碟讀取中斷而當機
例如:X555L,50PIN座會有問題

或是使用硬碟小排線

以上都不是

檢測:
按開機後有電源,背光會亮,呈現黑屏,上可調電流約 0.5A

處理:
到迅X去找BIOS,刷了幾個BIOS狀況一樣,不插記憶會有警報聲,
順便爬文,於是發現這台有通病。

我一開始看不懂為什麼要放光碟片在裡面....取自網路

看到樓主解說後:恍然大悟,那麼剛好就是我朋友朋友說的奇怪當機原因

此機只要這樣拿,後面手指壓到記憶體位置就會當機,我是覺得CPU位置好像會跟著彎曲或RAM會折到
板子滿薄的

機主就這樣不穩定的用了三年,我看硬碟使用時數才 192 小時

小結:

換CPU不划算,加上我BGA迴焊還在努力
今天再補焊記憶體槽試試

參考網站: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2208-1-1.html 手拿就會當機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602-1-1.html 這篇提到很多都修不好

聯想機器很喜歡用黑膠,上次修的 YOGA 2 也是,還好YOGA2只有換MLCC

楼主:
Google 後發現聯想這毛病存在多年,X270 等也有這問題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D件內側的抗EMI導電漆跟某零件接觸到造成?

网友:
... 機只要這樣拿,後面手指壓到記憶體位置就會當機, ...

我是覺得主板薄的彎曲,插槽焊接於上跟著彎,
而RAM板是自由的沒跟著彎曲,分離間隙大過觸點簧片行程,讀取中斷而當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gle 後發現聯想這毛病存在多年,X270 等也有這問題

不止, 從早年R40/T40開始就有類似毛病了。
不過那時壞的都是顯示模組。

楼主:
後來刷BIOS亮機,等15秒才會亮機,找了一些號稱秒亮的也是15秒亮,修改ME的也是差不多

不確定之前BIOS是否一樣問題,有點懶得再燒了,再自己改ME看看了

並參考下列網址,把兩邊的卡凖往下凹一點,

原本記憶體是斜的,修改後比較水平,D殼就比較不會去壓到,

差在要安裝記憶體時,壓下去無法一次卡住,要手動把卡凖拉起來一下

http://www.usbmi.com/4917.html

4 MB, 下載次數: 5

BIOS_P1

3.35 MB, 下載次數: 5

BIOS_P2

网友A:
也許需要絕緣 形變的話應該會開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需要絕緣 形變的話應該會開路吧

我後來測試單手稍微用力抬起都沒事,只能盡量請朋友雙手拿機器

D殼內面給他貼一些耐熱膠帶好了

楼主:
自己修改了許多版本的ME皆無法開機,只有6樓的BIOS能開機,需等15秒
原機BIOS,使用UEFITOOL,ME版本11.8.50.3425,6樓BIOS版本1.16,ME版本11.0.0.1194

一、6樓BIOS分離出ME區塊,寫入原機備份BIOS無法亮機
二、6樓BIOS分離出ME區塊,寫入其他下載版本BIOS無法亮機
三、6樓BIOS,寫入較新版本ME,不只沒變快,還無法亮機
四、6樓BIOS版本1.16,更新1.43後一樣15秒亮,
       拆下備份,ME版本11.0.0.1194沒變動,修改成新版本ME,再燒回無法亮機
五、下載BIOS+8K OTP版本,寫入無法亮機
六、下載BIOS+8K OTP版本,修改ME版本為11.0.0.1194 無法亮機

此機 Mac Address 在BIOS裡,有從原機備份提取,寫回6樓BIOS再燒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修改了許多版本的ME皆無法開機,只有6樓的BIOS能開機,需等15秒
原機BIOS,使用UEFITOOL,ME版本11.8.5 ...

Intel第6代CPU芯片组
ME11 以上不能這樣合成要用工具FlashImageTool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第6代CPU芯片组
ME11 以上不能這樣合成要用工具FlashImageTool合成

OK,謝謝獅子魚大,今天試試,星期三電腦就先還人了

補充內容 (2019-10-8 04:10 PM):
修改中

楼主:
使用 Intel me flash image tool 目前都是失敗,程式會直接關掉

不知道是否因為partiton table對不上才會這樣。如下

後來是有找到5秒亮機的BIOS,6樓的約 15~20秒才會亮

有比對原機 ME 模塊,原機使用flash image tool反編譯出來的ME Region.bin只有 1.5M,
使用ME Analyzer讀取原機BIOS會報錯,被判讀成 Consumer LP,此機應該為 Corporate LP

透過比對,能開和不能開的,能開的正常來講是使用 7MB企業版本,反編譯出來的ME Region.bin約6M,
使用WINHEX,打開INTEL原廠的7MB ME Region並比對,有少了幾個 partiton table  ,因為趕著給人,下次再研究了

可以開

可以開

不可開

不可開

4 MB, 下載次數: 5

亮機快

1.23 MB, 下載次數: 5

亮機快

楼主:
Intel ME FW 下載

The project is a mirror from Station-Drivers and Win-RAID.

Intel Flash image tool 下載

楼主:
12樓內容有誤
因為使用15秒能開的BIOS來認定,
15秒開的BIOS是  7MB的ME Region,Corporate LP
05秒開的BIOS是1.5MB的ME Region,Consumer LP

解開後略有不同,筆電還客戶了,有機會遇到ME問題再試試怎麼用工具

左到右,5秒、15秒、原機

補充內容 (2019-10-10 04:59 AM):
知道怎麼Clean melean me了 ~~唉

補充內容 (2019-10-11 04:22 AM):
知道怎麼Clean me 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