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USB隨身碟自製外殼

楼主(2019-10-04):
某個學校舉辦參訪活動後贈送的多功能筆,不但另一端是Laser Pointer,中間轉開還有16G的USB drive,算是蠻有誠意的,但我不缺筆,Laser Pointer也幾乎用不到,我只想要那個USB drive而已。稍微拆解一下,去除熱熔膠就可以拿下USB隨身碟了,雖說可以這樣直接使用且非常輕便,但還是怕折到或短路,需要幫它做一件新的外殼。

配角登場,一堆小朋友做彈珠檯用剩的冰棒棍。為什麼選冰棒棍呢?因為我沒有帶鋸機及修邊機之類的電動切割工具,冰棒棍輕薄比較好加工,用美工刀慢慢劃就可以切開。

不過要挑選一下,畢竟冰棒棍的品質參差不齊,扭曲的就要剔除。

先量一下隨身碟的長度,再裁下需要的冰棒棍。

各部分堆疊起來,用白膠黏合後再用夾子夾緊。幾個小時後,白膠乾掉就可以比對一下。

放進去剛剛好,再趕緊上熱熔膠,在熱熔膠硬掉以前,蓋合上板。

最後再拋光打磨一下,木質USB隨身碟就完成一半了。

同樣的方法再來製作保護蓋。

USB接口的部分比較窄,所以蓋子側邊的厚度要加厚一點才能夾緊。

確實黏合後再拋光打磨一下,就差不多完成了。

其實youtube上有蠻多木製封裝USB的教學,質感都非常好,但需要的工具比較複雜一點,我用冰棒棍來做比較快。

裝上電腦測一下都沒問題,而且冰棒棍的木質鬆散不紮實,所以USB drive電路板上的LED燈閃爍時就會透光,就能肉眼判斷運作正常與否,還蠻方便的。

話說要不要買修邊機我已經考慮了好幾年了...

网友:
不要用木頭或很保溫的材質比較好....

网友A:
看到這篇就想到我這支破殼的隨身碟,我是用熱縮套管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就想到我這支破殼的隨身碟,我是用熱縮套管解決。

我有一支工程樣品也是像這樣用熱縮套管處理,怕板子被折壞還先在上下各加一塊PCB板邊料強化。

网友:
我懷疑你其實只是想找吃冰棒的藉口...........就像鄰居阿杯吃麻油雞配兩碗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就想到我這支破殼的隨身碟,我是用熱縮套管解決。

熱縮套管+1

而且. 要用透明的... 比較Engineer Style喔!

网友C:
個人經驗
這類的USB drive,常常會因為力學原因,
使USB插頭接腳到PCB焊接點錫面斷裂。
形變受力盡量傳導到USB插頭一體延伸的金屬殼上。

6#那種插頭會比1#好很多,只是該照片金屬殼與PCB焊接似乎沒焊好...

熱熔膠於USB至PCB焊接點,擋不下受力問題,將來錫裂看不到,補焊時還得摳除。
熱熔膠若於金屬殼上接合木片殼應該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經驗
這類的USB drive,常常會因為力學原因,
使USB插頭接腳到PCB焊接點錫面斷裂。

Simon大...
熱熔膠很好清除的! 不用摳!
用酒精泡一下, 拿起來數 6.5.4.3.2.1.0 然後一拔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縮套管+1

而且. 要用透明的... 比較Engineer Style喔!

這個透明的看起來還蠻讚的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熱縮套管+1

而且. 要用透明的... 比較Engineer Style喔!

手上只有黑色的,以後有機會再跟你A一小段好了

网友:
木頭表面還可以刻上自己專屬的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