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星光開關 WTDFP15123 開關氖燈閃爍 更換

楼主(2019-10-04):
不曉得是不是LED燈具 裡面有電路板
會到回來影響氖燈開關
不過我們家燈具的這顆氖燈開關用了一年左右,就會開始閃閃爍爍
雖然沒有什麼安全疑慮,但是晚上看了還是頗礙眼的
部分燈具加上電容後,感覺好像可以撐比較久

不過前前後後也是累積了好幾組閃爍的開關
心血來潮一次換一換
電子材料行氖燈,有分普通和高亮的,不曉得哪種比較耐用,都是一顆3元~~
仔細做記號拆開後(4組我先換3組,留1組要是忘記怎麼組合,可以當對照)
簡單解焊就可以換上,翹翹板開關接點處有點黑的話,也可以細砂紙磨一下
不過是純興趣打發時間兼愛護地球  不然一組不到80元  工錢和時間可能就不只了~~

不曉得有沒有前輩比較了解電路原理的,可否協助釋疑說明
「因為使用LED燈具,導致氖燈比較容易閃爍」是否正確呢?

网友A:
因為LED燈內的整流電路
因為開關並聯指示燈電路  因此開關並非完全開路  可以視為有漏電流產生
低壓量不到  要在60V以上的高壓才量的到(在氣體極穿電壓之上)

這個漏電流呢 走到了整流器與電容器  此時電容開始充電  兩端壓降增大 最後當電壓到了某個程度時
氖燈上的電壓小於發光所需的維持電壓  此時回路斷開
電子不再流過氖燈   電容也慢慢降壓  直到下個循環開始
當達到氖燈電燈電壓時 氖燈亮起  大量的電子開始流動 直到氖燈熄滅為止

110V=V0
氖燈點燈電壓=V1
氖燈熄滅電壓=V1
電容器電壓=V3

當V0減去V3大於V1  此使氖燈就會亮起來
當V0減去V3小於V2  此時氖燈就會不亮了

閃爍問題  應該是要對E27燈座並聯約100K 歐姆以上的電阻

网友:
通常是led燈閃爍點亮~ 氖燈閃爍應該是壞了,建議直接拆掉!!

如圖: 氖燈開關是並聯在火線上,當開關斷開,其實還有微小電流通過(會感電),這時會對led內的電容充電,當蓄電飽和時,LED燈會亮放電,放電後就會燈滅。一般都是並聯一個電容或電阻,但開關斷開後,這樣接法會一直耗電!! 所以就是拆掉氖燈是最好的方法~ 別浪費錢跟工資!!!

樓主既然都要換氖燈了,要與不要看你選擇了? 不理它也是一個方法,看個人感覺~

网友:
樓上2#那篇 加服參考 以下這篇8# 有講解

帶燈開關讓LED燈泡半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96-1-1.html

网友:
這種帶燈開關久了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LED燈內的整流電路
因為開關並聯指示燈電路  因此開關並非完全開路  可以視為有漏電流產生
低壓量不 ...

感謝專炸元件大熱心釋疑!

我看開關內部氖燈的電路板也有一顆電阻,但當時沒有仔細看是串聯還是並聯
那這個氖燈用久就會閃爍的原因是因為它這樣因為整流器和電容器,反反覆覆開開關關所以壞的嗎?
(不知是現在氖ˋ燈品質比較不好,還是以前都是用螺旋燈泡或是鎢絲燈泡沒有整流電路影響?)

网友(2019-11-09):
正好也準備修復幾顆閃爍的開關 謝謝大大適時的分享

网友:
現在新產品,都做的剛剛好,
不會讓你撐很久,
也不會馬上壞掉,
會慢慢滴,氣數已盡,要掛不掛,
給你時間考慮換新

网友B:
請問大大換的氖燈是普通亮?還是高亮的?

网友C:
氖燈會閃爍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是火線和水線反接,我家裡幾年前開關的氖燈時不時都會閃爍,後來趁換燈具時把家裡的火線和水線都檢查一遍,這幾年開關都沒有閃爍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氖燈會閃爍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是火線和水線反接,我家裡幾年前開關的氖燈時不時都會閃爍,後來趁換燈具時把家 ...

謝謝大大  給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換的氖燈是普通亮?還是高亮的?

我換高亮的  實際看起來好像跟原本的沒什麼差別
也可能本來產品就是用高亮的吧
我們這邊材料行,普亮和高亮價格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高亮的  實際看起來好像跟原本的沒什麼差別
也可能本來產品就是用高亮的吧
我們這邊材料行,普亮和高 ...

了解
普通和高亮都是一顆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