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 TMO-308ET 微波爐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04):
大同 TMO-308ET 微波爐不過電維修實例

這台是我就職15周年,公司發放的獎勵紀念品之一,3年前維修一次後再度故障,一直以來都是短時間加熱食物(5分鐘以內),這次是第一次燉一大鍋雞湯,
設定最大火力/30分鐘,沒想到時間到了一看微波爐整個斷電,取出雞湯還好有煮熟。

1.型號~TMO-308ET,電路圖

2.內部構造

3.首先用電錶檢測AC輸入110V保險絲(15A/250V)燒斷不通了,表示後段電路一定還有故障零件,切不可貿然換上新保險絲(保證一燒再燒)

4.再來要檢查微波爐易壞的高壓元件~如高壓保險絲(此機原始設計未安裝)、高壓二極體、高壓電容器,先拆下高壓二極體用指針式電錶(R X10K檔)測量,順向導通阻抗約150K-->正常

5.檢測高壓電容用指針式電錶(R X1 檔)測量,已直接打穿短路了

6.用數位電錶電容檔檢測高壓電容已無容量(都短路了當然無容量~哈哈~)

7.找一顆相近容量的高壓電容代用,檢測容量正常

9.用指針式電錶(R X10K檔)測量高壓電容2極為極高阻抗-->判斷正常

10.為改善原始設計未安裝高壓保險絲的缺點,此次加裝5KV/0.75A高壓保險絲,給磁控管多一道保護

11.此次更換下來的故障零件

12.組裝通電測試,待機消耗功率1.9W

13.微波煮水測試OK

14.微波炒飯測試OK

15.維修成功~吃晚餐了~

网友A:
可不可以測試一下我的便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測試一下我的便當.......

當然能測試一下A大的便當
只是便當盒要記得取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能測試一下A大的便當
只是便當盒要記得取回

呵呵~~要是能加上爆米花就更好了

這年頭家電商似乎很會設定年限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