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50PFH5010/96 開機有時亮一下就黑畫面

楼主(2019-10-04):
各位前輩大大,小弟今天獻醜了:

今天BOSS給我一台 PHILIPS 50PFH5010/96 LED TV,要我搞定它,敘述是有時候開機亮一下就黑畫面,但有時候沒有問題。
現主時打開PIGOO,開始搜尋著各位前輩維修實例,看看有無相近問題...

居然搜不到... >"<{n_079:} ,難道PHILIPS 50PFH5010/96 性屬冷底......=.="{n_094:}
於是想想以前潛水時,各位大大其他品牌LED TV類似故障問題都如何解決。

幾乎都是 背光燈珠!
來吧,總要面對。(50吋第一次拆,深怕折了面板)

背部LABEL

背部LABEL

插電! 待機紅燈有亮

插電! 待機紅燈有亮

LOGO出現了~

LOGO出現了~

沒了...但是用強光可影約看到畫面

沒了...但是用強光可影約看到畫面

拆背蓋,所有板子

拆背蓋,所有板子

一直拆,一直拆,終於到了...,把有問題的LED剷除,然後背娃娃。

一直拆,一直拆,終於到了...,把有問題的LED剷除,然後背娃娃。

最後復原面板,點亮! 完修............(真是欣慰) 液晶沒問題的裝回去了  ... ... ...

最後復原面板,點亮! 完修............(真是欣慰) 液晶沒問題的裝回去了   ... ... ...

网友A:
看到架子上.....雞絲不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低調的高手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架子上.....雞絲不少

也是練家子......

网友B:
伯...伯爵大人?
這角度拍照人竟然可以沒入鏡 {n_119:}

网友C:
>把有問題的LED剷除,然後背娃娃。
甚麼是背娃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有問題的LED剷除,然後背娃娃。
甚麼是背娃娃???

很多前輩大大都是此手法
其中一位 gkjnn 大的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ghlight=50%E5%90%8B

你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伯...伯爵大人?
這角度拍照人竟然可以沒入鏡

嘿嘿....
當然是跳高出鏡後,趁那0.01秒掌握瞬間拍照!(X話不要理我)

人歪一邊...手伸出去拍 ..^0^

网友:
恭喜完修,電視後方的儀器很搶眼

网友:
啊,背娃娃好名詞,我也用這樣來處理,找舊的灯珠剪下來,把底面的銅導刮掉,上面灯珠的導電面刮出銅點,再把原來的導線表面也適當位置刮出銅點,直接焊上,就不動了黏牢,壞的灯珠用美工刀刮乾淨,再來把供直流的總電線二條都再串接一箇二極體,降壓,不影響亮度。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