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 單晶片模擬 教學電子書

楼主(2019-10-05):
很久很久以前在別的論壇抓的,最近在學8051 ,沒有開發版就想到用軟體來模擬~

mcu8051ide  win版 現在已經要付費了,舊版會有相容的問題,所以轉向Proteus 8 學習~
playx 有提供教學電子書,畢竟太舊了!! 我剛好補一下新版的!! 很可惜這套在台灣沒出書籍跟討論,所有資料都要從對岸下載,我已忘記在哪個論壇下載的? 所以貼到閒聊區,有需要的人低調參考一下~~

學單晶片到最後的境界,絕對不是只學書上的案例,有時想diy線路,如果直接在板子上實作,遇到bug就很煩,改來改去煩死了!!如果能用軟體模擬後再實作,相信成功率能提高很多~ 先祝大家國慶佳節愉快!!

上來呼吸夠了,也餵狗了,繼續潛水... ^^

网友A:
雖然很久沒玩這個了,但收著不準那天派上用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很久沒玩這個了,但收著不準那天派上用場

學習8051只是跳板,重點是學會這套軟體,我也只是拿來打發時間用~
假日愉快~

网友B:
好久沒玩8051了,老闆的一堆組副程式還留在我電腦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沒玩8051了,老闆的一堆組副程式還留在我電腦裡

原來是前輩~ 如果日後有學習上的問題,希望能指點迷津,早早安...祝好眠~

网友C:
8051還是不錯,指令執行速度及周邊功能越來越進步強大,不易被ARM單晶片取代,有些新設計的8051可輸出6個以上PWM及很多個通道的A/D轉換,要產生三相正弦脈波調變驅動無刷馬達不一定要用ARM單晶片,低價的8051也可產生三相正弦脈波寬度調變(SPWM) ,驅動三相感應或三相永磁無刷馬達。(無刷馬達每年需求量數十億顆,是重要的產業)

假如要用8051做三相正弦脈波寬度調變,驅動三相永磁無刷馬達的電路,Proteus 8的模擬應該是幫助不大(新編號8051晶片裡面零件庫沒有),還是要用真實的電路做實驗,真實的8051及MOSFET驅動你手中這顆三相永磁無刷馬達, 馬達運轉的噪音(正弦波不夠正弦會有噪音 ),運轉速度及扭力,8051穩定度及當機,MOS溫度及燒毀….各方面的實際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1還是不錯,指令執行速度及周邊功能越來越進步強大,不易被ARM單晶片取代,有些新設計的8051可輸出6個以 ...

明兄午安~

是可以模擬馬達,只是只有HEX檔,無法反編譯,要等偶開悟學到那!! 我現在被一些正反器或一些邏輯器搞得頭好暈!!

4相步進馬達

直流馬達可調速跟正反轉

如果是大馬達,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兄午安~

是可以模擬馬達,只是只有HEX檔,無法反編譯,要等偶開悟學到那!! 我現在被一些正反器或一些 ...

你這個線路只是一般直流馬達驅動模擬,任何新舊的單晶片都可能勝任這種電路,不是三相正弦脈波寬度調變(SPWM) (單晶片內部硬體要有PWM產生器及起碼6個PWM輸出腳推動ˊ6個MOS功率晶體,合成正負的交流三相正弦波電壓),也就是說要用8051做變頻器輸出三相交流正弦波,8051輸出可變頻率SPWM低通濾波轉成三相正弦波,驅動三相感應馬達或三相永磁同步馬達,然後轉速回授穩定ˋ馬達的轉速,讓馬達可以高效率低噪音的可控制速度高低運轉及正逆轉,低速運轉時馬達有極高的扭力及運轉低抖動,現在及未來高效率電動汽機車的馬達需要這種驅動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線路只是一般直流馬達驅動模擬,任何新舊的單晶片都可能勝任這種電路,不是三相正弦脈波寬度調變(S ...

明兄你的功力跟小弟比,就好像大學生跟小學生比,我現在還在混LED跑來跑去,還要學邏輯數位,頭已經夠暈了!!
這種馬達的問題對目前的我來說,有點深入了!!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模擬~ 只是我目前對這軟體不熟,功力也不足!!

我查到有3相馬達,但不知是否是三相感應馬達?

如果是三相感應馬達,那就可以用uln2003A 來驅動,若是要大電流,可以再接達靈頓來提高電流~

當然這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模擬,能不能辦到要等我功力提升才能印證,時間多久? 我也不知,只能利用下班時間幾個小時學8051,自己又是外行人,能不能開悟成精還是個問題? 明兄~國慶佳節愉快~

网友C:
如果是三相感應馬達,那就可以用uln2003A 來驅動,若是要大電流,可以再接達靈頓來提高電流?

不是功率大小的問題,三相感應馬達要用三相交流正弦波驅動,單晶片要產生三相交流正弦波,不是用方波驅動。

除了傳統DC有刷馬達及AC感應馬達,有些馬達有搭配電子驅動電路,讓馬達運轉更高效率,驅動馬達的電子電路有很多種,脈波驅動的步進馬達,六步方波驅動馬達,正弦脈寬调變波驅動馬達(SPWM),空間向量調變波(SVPWM)…… 。

一般傳統的8051是無法產生下面圖這種波形,受正弦波調變的PWM(SPWM波形可以讓馬達定子線圈,磁場是正弦圓的旋轉),現在有8051可以產生這種波形,有廠商專為驅動DC變頻馬達設計的8051單晶片,這類電子驅動電路,可以讓馬達運轉更順暢,效率高扭力更大,馬達定子線圈磁場是圓的旋轉,定子磁場不是方波跳躍抖動式的旋轉,運轉低噪音,可是Proteus 8裡面零件庫沒這類新的8051(台灣IC設計廠的單晶片編號也找不到),想用Proteus 8模擬不可能,就算能模擬,軟體馬達不是真實的,運轉噪音及馬達負載後轉速扭力難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相感應馬達,那就可以用uln2003A 來驅動,若是要大電流,可以再接達靈頓來提高電流?

不是功率大 ...

了解~~我昨天在查資料,有看到一篇文章,既然傳統8051沒這功能,可以採用 PIC16F877 ,當然不知跟明兄說的需求有無一樣?

http://ir.lib.ksu.edu.tw/bitstream/987654321/2559/1/

ps: 這個好像也是方波,我在對岸有看到一篇是8051 搭配一顆IC,能正弦波輸出,我找到再PO出來~不然就是要用特製8051MCU

補充內容 (2019-10-10 02:37 PM):
更正~ 剛剛看看DAC電路,這個實驗應該是正弦波輸出...^^

楼主:
明兄~ 請看看這篇有關spwm 文章,不知跟你說的有無相同? 如果不是不能生氣喔...^^
如果差不多,軟體找不到sa8281 IC !! 無法模擬~

http://big5.51base.com/electron/ ... 2007122189262.shtml

网友:
我想timer用的活,傳統51也可以輸出6組PWM。這像15年前得知有人用傳統51,使用軟體模擬出好幾組U

网友B:
我想timer用的活,傳統51也可以輸出6組PWM。這像15年前得知有人用傳統51,用軟體模擬出好幾組UART 序列埠,算是產品競爭是要降低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兄~ 請看看這篇有關spwm 文章,不知跟你說的有無相同? 如果不是不能生氣喔...^^
如果差不多,軟體找不到s ...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89C52搭配SA8281能產生SPWM,也有8051不需要搭配SA8281 ,自己能產生SPWM的8051單晶片。 STC8A8k64  http://www.stcmcu.com/index.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timer用的活,傳統51也可以輸出6組PWM。這像15年前得知有人用傳統51,用軟體模擬出好幾組UART 序列埠, ...

計時中斷副程式產生6組PWM嗎?用這方式PWM頻率太低,需要高頻率及高解析度PWM調變成SPWM才適合三相感應或三相同步馬達,8051還要有A/D轉換做調整轉速及馬達電流回授,三相SPWM輸出是經過三組橋式MOS,單晶片6個SPWM輸出硬體還要防止互補對稱死區(互補MOS上下同時導通),8051要更強硬體周圍功能

Keil   C  有支援8051多工運作 (Keil   C有RTOS即時作業系統),利用Timer中斷做分時多工,讓8051像現在的視窗作業系統,多工運作同時執行多個程式,你想讓程式同時做很多工作都沒問題,只是多個程式並行速度會越來越慢,RTOS支援搶占式多工,協調式多工,循環式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89C52搭配SA8281能產生SPWM,也有8051不需要搭配SA8281 ,自己能產生SPWM的8051單晶片 ...

謝謝明兄,這個網址很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明兄,這個網址很棒,

我的想法是這樣,單晶片不需要所有晶片都學,低價低階單晶片,中階單晶片,高階單晶片,各找一種有競爭力的單晶片來學習,就能應付你未來的各種電子線路設計(可是有些單晶片Proteus 8資料庫可能沒有)。

假如有人找你設計電路,電路的生產成本要有價格競爭力,有太多的產品只要低價低階單晶片就能勝任,像台灣義隆電子的單晶片EM78156,1枚單晶片只要台幣約1~2元(超大量買可能更便宜),低階單晶片功能也是很強大,0.2微秒能完成一個指令(比傳統51完成一個指令1~2微秒快),有1K程式記憶體可以寫很長程式,義隆官網有免費C語言及組合語言編譯器,(義隆 Proteus 8資料庫沒有)

http://www.go-gddq.com/down/2011-07/11071703134805.pdf

STC8單晶片屬於中階單晶片,1枚只要人民幣約1~3元,性能大部分電子電路都能勝任,高性能高效率永磁馬達驅動,多軸飛行器..........,高階嵌入系統ARM單晶片有DSP浮點數運算的晶片,各種演算法,無人車自動駕駛,影像辨識,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C程式語言或python程式語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這樣,單晶片不需要所有晶片都學,低價低階單晶片,中階單晶片,高階單晶片,各找一種有競爭力 ...

明兄真是內行人,小弟是外行人,自修苦讀多年,也常鬧笑話!! 功力很難有進展~
修修小家電還行,設計電路就不敢想了!!打發時間倒是真的, 晚安喔~ 祝好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