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 白線 白屏

楼主(2019-10-05):
這台筆電拿到時,沒記憶體沒硬碟,硬碟架也沒有,裝上記憶體先測試,用USB跑個LINUX
一開機就是一堆白線 不然就是一半白屏或是全白屏,這是不是螢幕連接主機板的屏線壞了?
(昨晚有把連接主機板那頭的屏清潔,狀況依舊,螢幕那頭還沒時間用)
上來問問前輩們,以免多買了零件!謝謝大家!

网友:
先外接試看看啊...

屏問題+1

网友:
面板掛了(我猜是3星)

前幾天換ASUS X550C一樣故障

网友:
A43SD我也撿過一台,我這台只有硬碟被拆走,記憶體擦擦就可開機了,只是從撿到至今也好幾年了,電池也掛了,現在放在客廳聽歌。

楼主:
確定是面板(BT140GW01)掛了
今天我先拿一塊邊緣霧化的面板測試是正常的...
要來找找二手面板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