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燈具的電源怎樣算實際使用功率

楼主(2019-10-05):
電源供應器寫的
輸入 110V-240V ~ 50/60HZ, 0.5A
輸出 +12V == 1A

LED 燈具的規格書寫的
檯燈輸入 12V == 1.0A
額定功率 7.5W
功率因素 0.45

直接量它的電源端輸入電流, 待機 0.003A~, 燈光全開 0.062A~
請教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大約算它的耗電功率嗎, 偶使用公式, V x I / PF

网友A:
建議購置瓦時計測量

或是其他TRMS電壓電流表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購置瓦時計測量

或是其他TRMS電壓電流表來測量

請問這種 PZEM-061 有 TRMS 嗎

PZEM-061

PZEM-061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56602071483.htm?spm=a21wu.11804641-cat-tw.0.0.76972a7aiqd5k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gxH8rGUc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 PZEM-061 有 TRMS 嗎

沒有  但是基本能用
起碼能分得出實功與虛功
你如果要的話我能賣你

网友:
這功率因數應該是標定值,你使用時不一定完全一樣,因為用電環境條件不相同,所以不能直接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有  但是基本能用
起碼能分得出實功與虛功
你如果要的話我能賣你

請教如何分別實功/虛功,看電流?還是瓦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如何分別實功/虛功,看電流?還是瓦特

需要使用示波器   測量電壓波形與電流波形
商用儀器使用ADC來採樣
這類交流功率表頭也是如此 裡面的採樣電路很快  一秒鐘採集上百條以上的數據來計算出PF值

一般來說 實功虛功可由負載來判斷
電阻類負載 :電熱器類 PF值非常等於1
純馬達約PF值 0.7   水泵 電風扇  空壓機這類的
其他則比較無法預測

手持儀表想要看PF值  需要使用電流探頭   或是其他電流勾表
通常此類儀器會稱作電力品質儀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600&bih=757

再根據樓上的圖來補充

圖一 電壓電流波形完全同步

圖二則是出現不同步

楼主:
不了解開關電源的 POWER FACTOR, 有個問號, 通常都是110V 50HZ 全波整流後再給 DC-DC 或者恆流供電給LED 燈條. 那這段 AC-DC 應該是普通的低頻變換, 需要算 PF嗎 ? 實驗過, 曾經串接了兩個電流表做比對, 基本上電流讀數一致.

DHM_AC_AMP_meter

DHM_AC_AMP_meter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
AC(110/220) === 電源供應器Adapter === DC 12V ? ====燈

如果是 要算 燈 (DC12V)功耗,直流沒有功因(都是實功)
P = V * I

如果是是要算 含電源供應器耗電(實功/虛功),
個人是覺得,如果是要學習或學術討論可以了解原理,算算OK
如果計算電費就不用了,因為...
1. 一般家庭
  不計算實功/虛功問題
2. 營業用--有吃大電力(電流)
  這一點一點電,不會想花錢改善功因
  要改善功因,倒不如換個Adapter就好了

以上,不道有沒有理解錯誤是Adapter供應器輸出是DC12V還是AC12V

网友:
PF 這東西對一般而言頗難解理的,什麼實功、虛功,有看沒有懂。

交流電從電廠送出來後,如果沒有用到的話就直接浪費掉,因為交流電不能直接儲存……有一些儲存方法是間接儲存法,這不討論。

那到用戶這邊,交流電以現在來說,其實也很難直接利用,大多也先必需轉換成直流電。問題出在轉換的這個過程,非常困難的……您也許會說二極體加電容就搞定了怎麼困難?嘖嘖,這就是想像落差了。

非常困難,所以多數的場合只能利用到交流電能量中的一部分轉換成直流電,剩下來不能利用 (或說難以利用) 的部分就直接丟棄,變成大氣中的廢熱。這個過程的說明,可能也很困難……所以 g 出來的資料多數是一堆數學式子。

PF 可以簡單理解成,使用到的交流電中能量的比例,0.5 就是 50%,0.1 就是 10%,這樣講應該簡單多了。剩下來的怎麼辦?給別人用?答案是沒辦法 (或說其實也行,但……很困難)。

直流電的部分就很直覺,如同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