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洗衣機 W100ES 按任何行程都無啟動動作

楼主(2019-10-05):
這一台洗衣機剛要標準行程洗的時候讓他自動偵測水位,水滿後之後就完全無動作了,感覺是無法啟動了?

猜想有無可能啟動電容損壞?

想先放水,但也發現選了脫水要放水時,也是無動作,無法放水狀態,因這時間點太晚了打算明日在搞。

請問一下,是否脫水跟啟動電容無關? 心想只是純放水而已,這狀態是否是機板壞了?

网友A:
基板不良

負載的輸出不動作,基板AC電源的COM共接點可能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板不良

負載的輸出不動作,基板AC電源的COM共接點可能空焊

搞了近1小時,東看西看,他的啟動電容真難拆,在最底下,確定電容沒問題,已打算買台新的,自己當下感覺真的是基版的問題 使用功率計量插坐測 全程都是有幾瓦電機都無啟動狀態 機板正面目測小電容組件都感覺挺新的都完好就沒看拆看背面了,聽你的建議 我再去把基板拆下來看看了背面有無空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近1小時,東看西看,他的啟動電容真難拆,在最底下,確定電容沒問題,已打算買台新的,自己當下感覺 ...

注意AC電源輸入端,尤其是繼電器焊接點

楼主:
你說的繼電器是指那一個呢? 這一個嗎?
藍色部份?這一個我不知道是啥。

我還以為你說的機版空悍是要查修下面這一些,但我看了全上膠了應該也無法悍了。

楼主:
另下面是他的線路圖
年份是有點久了,修不了就考慮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下面是他的線路圖
年份是有點久了,修不了就考慮換了。

圖中藍色線路若是斷了,看一下會有什麼狀況 ? 那些部品會有異常 ?

网友:
門鎖開關測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藍色線路若是斷了,看一下會有什麼狀況 ? 那些部品會有異常 ?

恩這一條應該就是公用端了,只是真難找主要是桶子內還有1/5的水又不能打平他好多線路都在桶子下面真難找到線,我在查查看了。

楼主:
這一個我拆殼第一個檢查這個,但我都沒有看到門開關這一個步件,想說這一台沒有?我就沒再注意了,我等會看能否拍幾張照片。

楼主:
原來這一個是繼電器?我自己量了不開機狀態怎麼量都有110v,紅線去碰輸入ac電源的 L
黑線碰這裡藍,灰線都有110 我也不確定是否這樣子測是對的。

另也沒找到門開關控制...  總之目前放棄換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這一個是繼電器?我自己量了不開機狀態怎麼量都有110v,紅線去碰輸入ac電源的 L
黑線碰這裡藍,灰線都 ...

這是供水器不是繼電器,不是它壞

  繼電器是焊在基板上,應該是水藍色方形那一顆
一開始我想應該是繼電器焊點空焊,但在仔細想,
供水器可以供水,那應該不是繼電器問題
看了一下配線圖,覺得應該是我畫的那一條藍色線
斷路了,這一條線斷了,洗衣馬達和排水同步馬達同時不動作

  洗衣槽的水用水瓢舀掉或找一條水管裡面先灌滿水,一頭插入水槽內,
另一頭放地上或排水孔利用虹吸原理將水吸出,但這樣還是無法
完全將最底的殘餘水吸乾,只能盡量吸到最少

  不過檢查線路應該不必將洗衣機用倒,洗衣機背後應該有做維修孔可以
拆開檢查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供水器不是繼電器,不是它壞

  繼電器是焊在基板上,應該是水藍色方形那一顆

剛測了一下那線是通的... 看來事情不單純了,年份也很久了 放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測了一下那線是通的... 看來事情不單純了,年份也很久了 放棄。

會不會單純按鍵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單純按鍵接觸不良...

按鍵很靈敏的。

网友:
水位sw不良OR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