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PK SUPPORT這個資源可靠嗎?

楼主(2019-10-06):
正常Android手機都是透過Google Play下載APP,不過今天為了LINE問題,網搜找到APK SUPPORT這網站

https://apk.support/zh_tw/

我手機LINE在Google Play能下載用的LINE APP不算最新的,原因手機Android版本不被支援最新版LINE,依據最新版的版號去搜尋,找到上面連結APK SUPPORT,裡面提供最新版本.

請教這資源可靠嗎?

网友A:
  這也不好說可靠與否, 畢竟是非 Google Play 的, 會否被 "加料" 難說. 造成的損害 Google 可不負責的.

  較安全的方式, 是另一部由 Google Play 安裝 APP 後裝置提取的 AP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不好說可靠與否, 畢竟是非 Google Play 的, 會否被 "加料" 難說. 造成的損害 Google 可不負責的.

剛在Google play找到一款叫apk抽取,把APP導出成apk,網上也有教如何把apk安裝,這樣做是不是避開網上Google play驗證手機的Android版本,直接用apk安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也不好說可靠與否, 畢竟是非 Google Play 的, 會否被 "加料" 難說. 造成的損害 Google 可不負責的.

是google play
也是很多料丫~

https://3c.ltn.com.tw/news/38168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在Google play找到一款叫apk抽取,把APP導出成apk,網上也有教如何把apk安裝,這樣做是不是避開網上Google ...

  是的, 因有些 APP 是限制發行地域, 有的是限制 OS 的版本.

  繞過驗證難免有風險; 輕者 "閃退", 重者 "成磚". 斟酌, 慎之.

楼主:
既然這樣,真的考慮換新手機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oogle play
也是很多料丫~

  這嘛…也是事實啦!

  Google Play 管理的都不能讓使用者安心了, 遑論外部的 APK 資源呢? 出了事更 "沒得討 (臺閩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在Google play找到一款叫apk抽取,把APP導出成apk,網上也有教如何把apk安裝,這樣做是不是避開網上Google ...

抽取APK最方便的方式,可以安裝ES檔案管理器後,用ES的備份功能,就能抓出已安裝程式的APK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