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ED電視 型號UA40D5550RM 會重新開機是什麼原因

楼主(2019-10-06):
看幾分鐘就重新開機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不知道是電源板的問題還是還是主機板?請各位前輩幫忙解救謝謝

楼主:
補上一張主機板圖片

网友A:
爬文~有滿多篇的

主要是韌體,要買一顆新的NAND FLASH,可是要有支援的燒錄器,

下面兩個網扯裡面有提到露天有賣燒錄好的,這型的FLASH很薄怕熱,焊接要快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98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文~有滿多篇的

主要是韌體,要買一顆新的NAND FLASH,可是要有支援的燒錄器,

謝謝前輩的分享

楼主:
我換了主機板開機關機看電視所有的影音設備端子都正常已經有網路連線了就是沒有辦法上SMART TV ?請各位前輩幫忙找原因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一張主機板圖片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我現在沒有辦法進去HUB上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沒有辦法進去HUB上網

交叉比對到底是板子(確認二手板是否故障)or 網路線路問題?

(仔細看才發現前面回文已有人提供換flash的solution,
而樓主你已買二手板換修)

楼主:
沒錯我再自己去買一個二手的但看電視正常就不能上HUB上網

楼主:
我原本的故障主機板可以上HUB上網只是重新開機關機而已 還是我買到二手故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的故障主機板可以上HUB上網只是重新開機關機而已 還是我買到二手故障品? ...

電視主板的網路孔, 噴接點復活劑 清潔一下,
"3M 電子接點清潔劑  PN8895" 不錯,
其他牌也行, (WD40 不行),

噴完, 如果還是不行,
那真是買到故障板, 將就用吧

楼主:
謝謝前輩的解答連線都是正常的就是沒有辦法進去HUB應該是買到瑕疵的主機板沒關係其他的功能正常不會重新開機能看電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