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246V5LHAB受風扇開關影響

楼主(2019-10-07):
這台PHILIPS 246V顯示器用了3年,最近老是無故秒暫時黑屏一下,又恢復正常畫面,顯示器幾乎是開整天沒異常,今天突然發覺電風扇關掉時,畫面受影響又黑屏,下一秒又畫面正常,連續開啟風扇又關掉,果然每一次關的動作又黑屏,果然受風扇影響,不知顯示器哪裡要壞了,以前都不曾這樣.
我的電風扇和電腦都是同一處牆壁電源,電源都只有兩線(L,N),地線都被建商偷工減料了沒裝.

网友A:
風扇和螢幕的環境, 3年來的環境(插頭位置)都一樣嗎?
若是的話, 就是螢幕電源板的電容值下降,
風扇開啟瞬間的AC擾動, 干擾到螢幕電源,

我自己的螢幕ASUS VH242H(約9年),
最近一年, 會受冰箱壓縮機影響, 偶爾壓縮機啟動瞬間,
螢幕會黑屏一秒後正常,
打算等情況嚴重點, 再拆開換電容,

网友:
共模線圈是不至於故障 不過他旁邊的X2電容 可以量量看 是不是電容數值減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和螢幕的環境, 3年來的環境(插頭位置)都一樣嗎?
若是的話, 就是螢幕電源板的電容值下降,
風扇開啟瞬間 ...

是同一位置,電源板電容是指AC整流後那顆大電容,較為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位置,電源板電容是指AC整流後那顆大電容,較為影響嗎?

建議按照SIMON1016兄的提示,
檢查X2電容(抑制差模干擾),

借用網路上抓來的圖片(ASUS VH222電源板),
標示如下紅框位置, 就是X2電容

楼主:
我換了另台Acer P246HL顯示器,同樣是這狀況,想想風扇的馬達啟動關畢動作AC擾動太強了,拆了風扇看也沒任何EMI傳導干擾抑制元件,我從沒見過風扇有人這麼做,應是成本低的風扇都是.我想這問題癥結是風扇,我不打算為風扇加這些東西.

网友B:
這種瞬間干擾我也曾有過,我房間插座跟背後浴室日光燈是同一迴路,每次家人上廁所開燈,我的電腦螢幕就會閃一下!!喇叭也會波一聲!
換電容,用ATX改造濾波電路,專業音響濾波器..等都無效! 最後把日光燈改成LED燈管,這個干擾才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瞬間干擾我也曾有過,我房間插座跟背後浴室日光燈是同一迴路,每次家人上廁所開燈,我的電腦螢幕就會閃 ...

最主要是牆電源座只有兩線,真正地線被建商偷工減料掉了,於是電源EMI濾波電路之Y電容等於沒接地,完全失去應有的功能,其實我還發現除了風扇開關動作之外,即便風扇不去開關繼續轉動,其他房間的電器開關也會電源擾動,顯示器一樣黑屏,要釜底抽薪解決之道,就是整棟牆電源線都換三線,這是大工程,我現在想就頭大.
另外想法如果裝Varister突波吸收器,或是spark gas tube之類,裝在延長線插座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牆電源座只有兩線,真正地線被建商偷工減料掉了,於是電源EMI濾波電路之Y電容等於沒接地,完全失去 ...

大大晚安~~ 那個黑盒子音響濾波器就是你說的,有點效用但無法斷根!!
裡面就是濾波器跟防凸波~ 我連ups不斷電都拿來測試濾波...^^

网友B:
另一種方法就是用隔離變壓器來濾波,效果如何未知? 我的變壓器還沒收到!!
老房子的電路就是麻煩,我是改變這個迴路的負載才改善~ 拆一下這種很貴的錄音室濾波器~
我是趁便宜買2個回來收藏,應該絕版了!!

效果還是有限!! 我只是拿來保護後端電腦負載,防凸波用,延長線也都有防凸波~

補充內容 (2019-10-9 03:29 AM):
沒地線的老房子,裝甚麼應該都有限!!

補充內容 (2019-10-9 06:09 AM):
ps: 排除一個2.0mm 單芯線迴路,耐電流20A,取8成折算16A~所有電器並聯使用,若其中一個電器啟動電流過大,會造成迴路瞬間壓降,影響其他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種方法就是用隔離變壓器來濾波,效果如何未知? 我的變壓器還沒收到!!
老房子的電路就是麻煩,我是改變 ...

隔離變壓器也是好選擇,不過有些隔離變壓器的鐵芯矽鋼片還是要真正接地,如果沒真正接地不知甚麼影響.
有的一般電源隔離變壓器,有的也沒鐵芯接地.
較常作為隔離變壓器的使用是用在示波器,變壓器功率不需要很大,現在如果拿來給電腦,顯示器,加上厘厘叩叩的周邊,甚至兩組電腦使用,這變壓器其實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離變壓器也是好選擇,不過有些隔離變壓器的鐵芯矽鋼片還是要真正接地,如果沒真正接地不知甚麼影響.
有的 ...

C大午安~

所以要先確認是否是nfb迴路裡負載太多? 再來談濾波器或隔離變壓器~
況且濾波器要DIY做大功率,那個共模厄流圈要用多大?去哪買? 也是問題!!!

如果是迴路裡負載太多,其實再拉一條迴路或把負載的電器分攤掉就好了!!
如果以前同樣電器負載沒問題,現在才變這樣,請先檢查NFB螺絲有沒有鬆?

网友C:
版上的各位前輩大大,您們好,

小的想請教這顆螢幕有沒有台中的大大會維修,

我的螢幕內建喇叭只要超過一定音量就會破聲,

想知道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上的各位前輩大大,您們好,

小的想請教這顆螢幕有沒有台中的大大會維修,

喇叭出問題
換個內建喇叭
或直接外插喇叭到耳機孔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