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2VPL 問題求助

楼主(2019-10-0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因小弟朋友家中有電視機故障,所以死馬當活馬醫,把電視拆開來看
發現電源版上有一顆零件炸掉,因已經看不出零件型號了
想請問各位前輩可以指點小弟這顆是什麼零件嗎? 感激不盡...

損壞過程:插頭插在插頭上無開機,無使用,也沒打雷
              使用吹風機在同一排插座上,突然就聽到ㄆㄧㄚ一聲
              電視就打不開了,但吹風機還很正常...

圖片: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

電源版

六隻腳零件

六隻腳零件

网友:
內文有提到此元件相關電路還有其他元件燒毀,要查修

STR-W6252

https://s10274chen.pixnet.net/blog/post/246376487

楼主:
好的,我在試試看,感謝您

楼主:
更換了 STR-W6252 之後電源燈會亮了

但是又多了一個新問題,背光不會亮....
在檢查電源版之後發現後面有一顆電容爆掉

在請問一下,如果要讓電源版工作,是要短路哪邊呢? 還請各位大老指點,感謝

网友:
可以把ON/OFF與VSB短路即可,

网友:
爆掉那顆電容拆掉後,背光還是不亮?

楼主:
今天把電容替換掉後,ON/OFF與VSB短路上電一樣沒有電源
再詳細檢查下,發現下面框起來的地方好像都沒通電

之後就往兩顆K3667檢查了
量測時只有D接紅棒 S接黑棒 電表才會動

感覺越壞越多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