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線路問題TAC-11K(DC)

楼主(2019-10-07):
同事電鍋壞了請幫忙修,因自己修過二次有, 所以想說幫忙一下,滿簡單的怎拆怎裝。

但同事的電鍋,是帶開關的,自己量測阻加熱片確定損壞,但保溫片是正常的,
但是插電上去試,保溫片都不動作,懷疑他自己有拆開修過,然後接錯線?但自己也不確定家人是否有拆過。

我搜到三太子這一篇
TAC-11KSD
https://bbs.pigoo.com/thread-51517-1-1.html

TAC-11KSD 這一台配線跟我手上這一台有點像差在藍黑白位移。
但為什麼我自己測試是保溫片都不動作。

然後我自己研究了半天 我線路改這樣子他才有保溫效果,但我也不敢很確定原始線路是該這樣子裝的嗎?

因沒碰過帶開關的大同。
如果說單純開啟加熱他就會是使用800w加熱
但如果同時開啟加熱+保溫是不是就是800w+40w 同時動作
或是開啟加熱會斷開保溫線路?

楼主:
另下面這一張圖是近日看到三太子之前電扇維修文,因我不是本科系的,我有一個疑慮。
溫度保險絲我知道他當超過溫度即會斷路,但會斷路的原因是因外部過熱或是內部電流加大導致的?

我的想法是風扇固定吃的瓦數是固定的,即時卡死不轉他仍然是吃固定瓦數?然後因為他卡死導致散熱不良線圈溫度加高?最終保險絲由外表溫度過高傳到中心點達到斷路溫度?
因為我自己修自己的電扇都盡量保險絲愈靠近線圈量測溫度我買的是130度原廠的配法。
然而三太子這一個是100度又帶有保護套,離線圈感覺不算太貼。
又如果我的130度保險絲燒掉,那線圈漆包線是否也有可能有熔破皮的問題?

网友:
以你第一張圖 線路是正確的
銅腳右邊那條線路 經過保險絲 加熱片 到保溫片的一腳
銅腳左邊那白色線到銀接點腳同腳位是藍色線到前面的保溫開關切換 由另一藍色線回到保溫片另一腳
所以線路是對的

你是還沒換加熱片 所以銅腳右邊那線路斷了 無法到達保溫片的腳位 所以不會保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下面這一張圖是近日看到三太子之前電扇維修文,因我不是本科系的,我有一個疑慮。
溫度保險絲我知道他當 ...

不同的產品,
請分篇發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下面這一張圖是近日看到三太子之前電扇維修文,因我不是本科系的,我有一個疑慮。
溫度保險絲我知道他當 ...

一般風扇馬達的溫度保險絲 建議用102度C就好 盡量綁緊在線圈處

网友:
請搜尋論壇例子,
你改的有問題..

[求助]大同電鍋 TAC-10A 煮飯保溫燈號同時亮起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732-1-1.html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回復,明日照原線路換上再來回報。

sandy319 這保險絲問題還真不知道要在那po 我等會在新手區發問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回復,明日照原線路換上再來回報。

sandy319 這保險絲問題還真不知道要在那po 我等會在新手區 ...

家電維修技術DIY區
與這篇相同位址,
例如:
主旨 :風扇保險絲規格詢問[求助篇]~
不一定要維修實例~

网友:
總覺得溫度保險絲不是感應線圈的溫度而燒毀?而是流經過保險絲的溫度,不知我的認知是否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