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保險絲規格詢問[求助篇]

楼主(2019-10-07):
下面這一張圖是近日看到三太子之前電扇維修文,因我不是本科系的,我有一個疑慮。
溫度保險絲我知道他當超過溫度即會斷路,但會斷路的原因是因外部過熱或是內部電流加大導致的?

我的想法是風扇固定吃的瓦數是固定的,即時卡死不轉他仍然是吃固定瓦數?然後因為他卡死導致散熱不良線圈溫度加高?最終保險絲由外表溫度過高傳到中心點達到斷路溫度?
因為我自己修自己的電扇都盡量保險絲愈靠近線圈量測溫度我買的是130度原廠的配法。
然而三太子這一個是100度又帶有保護套,離線圈感覺不算太貼。
又如果我的130度保險絲燒掉,那線圈漆包線是否也有可能有熔破皮的問題?

网友A:
溫度保險絲的高低代表一個安全機制,
提高溫度的安全機制,
這樣是對自己身家財產開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絲的高低代表一個安全機制,
提高溫度的安全機制,
這樣是對自己身家財產開玩笑~

這一個例子來說是否是只有當電扇卡死,導致散熱不良,然後導致斷路?

然後保險絲還有一個情況是否電鍋的斷路是因為電流量加大,導致斷路?
因為電鍋保險絲都離加熱器好遠,搞不太懂他是靠啥斷路的?

楼主:
因為最近接觸到二個自己維修例子,電扇跟電鍋他們放的位子明顯差異很大。

网友B:
當電容器容量降低時, 扇葉無法運轉, 會使線圈產生高熱, 將溫度保險熔斷 .

网友C:
那你馬達的輸出功率和三太子的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最近接觸到二個自己維修例子,電扇跟電鍋他們放的位子明顯差異很大。 ...

溫度保險絲、過電流保險絲,都是保護機制
目前延長線,都還只有過電流保險絲,那如果遇到插座接觸不良發熱呢?就還是會燒,如果插座、插頭的耐溫不足會燒到短路,然後就觸發過電流,那如果插頭附近有可燃物呢?就失火了

如果加個溫度保險絲就可以預防燒起來

有一些熱水瓶為什麼會空燒到失火…就是沒有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的作用是這樣,放在哪?各有利弊

网友D:
請Google "神奇的好物---溫度開關"

以下為轉載

若 具備電子方面專業知識,也可嘗試將此零件改裝家中的電器,如電扇 抽風機...,若無人在家使用這些電器,平常若沒勤保養,潤滑不夠 卡髒東西在馬達軸心上,嚴重的話會使風扇不轉,軸心卡死導致馬達發高熱,進而將電器燒毀甚至引起火災禍延全家甚而鄰居.....,最後不但自己成為苦主, 可能還要背負公共危險罪。補充說明:一般住家大多有無熔絲開關,但是那只能偵測該條迴路的電流有無過載,若因馬達類的 因軸心卡死導致的發高熱,若沒超過該迴路的電流量,並不會起保護跳脫的作用,或發高熱已引燃附近易燃物才跳脫,但時間已來不及...。而這也是許多火災發生的原因之一。

神奇的好物---溫度開關, 熱保護器 溫控開關 (非溫度保險絲),保護好您的電器產品及身家財產 零件包

電子產品損壞前大多會產生高溫,只要在有異常溫度時,藉著它,偵測到狀況不對時能切斷電流,就能保護電子產品,圖片為參考品僅供參考外形,實際規格請參考內文敘述。

KSD9700型,耐壓250V,電流5A,從攝氏40℃開始,每增加五度為一種規格, 超過請用另種規格。常閉型,也就是平常是導通狀態,遇到超過溫度時則斷開,待溫度降到定格時再次導通,所以可連續使用,不像溫度保險絲,超過溫度即會融斷,得要拆機換下,機器才能正常使用(如吹風機...)。

用法:串聯在電路中,用耐熱黏劑直接貼/或鎖在欲測溫處(如會發高溫處 散熱片...,要保護的重要零件處....),需要幾度則視"正常工作溫度",一定要高於正常工作溫度,若不清楚就要花時間去測量了。

另有KSD301型(圖2),陶瓷內芯,鋁質外殼,可耐電流10或16A,65℃是用在熱水器上的,85度是用在飲水機上的,130度是用在電暖器上的,120度用在電熱水壺,180度用在烘焙機器.....。單價30元。花小錢或許可讓您故障的機器起死回生。剩下65/85/120/180度,其他規格請提問,量大才進貨。

型號:KSD9700 250V/5A 45度-110度±5℃
開關類型:常閉
材料:複合銀觸點/金屬鐵殼
產品規格:常規型  20mm*8mm*4mm
額定電壓:0-250V交直流通用
超載電流:5A以內
壽命:10萬次

重定溫度說明:
當動作溫度在75℃以下時,重定溫度為動作溫度減20℃±10℃
當動作溫度在75℃~100℃,重定溫度為動作溫度減30℃±10℃
當動作溫度在100℃以上時,重定溫度為動作溫度減40℃±10℃

額 定電壓:AC250V/AC125V;

額 定電流:5A以內

常態電氣強度:﹥800 V

常態接觸電阻:﹤50 毫歐

絕 緣電阻:﹥100 毫歐

響 應速度:≦1℃/mic

溫度檢測方法:將 試樣兩引線分別接在測試設備的夾具上,通上10mA左右的電流(不超過100mA),用一發光二極體指示電流的通斷,然後將試樣放入專用測溫設備內,(測 試設備內溫度應均勻,加熱升溫速度可控制)溫度計探頭應貼近試樣,控制檢測設備溫度以0.5~1℃/min的速率升溫,當發光二極體亮時,記下溫度計讀數 即為試樣的動作溫度。

工作原理:KSD9700 利用方型雙金屬片作為感溫體,當溫度升至某值時,方片突跳,傳動觸頭迅速動作,斷開電路,當溫度降至某值時,雙金屬片重定,觸頭亦隨之恢復至原來的狀態, 達到通斷電路的目的。其體積輕巧,緊湊的設計保持了整套裝置的輕便型、密封的外殼,耐烘燒,在整個壽命期內保持斷開和復位的準確性,保證了高度的可靠性。

產品特點:KSD9700型溫控器是採用進口熱雙金屬開發的封閉式溫控器,具有體積小、動作迅速、控溫精確、控制電流大、使用壽命長的特點。

產品用途:KSD9700 主要用於小功率的分馬力電機、各種變壓器、線圈、家用電器、電腦通信、風扇、吹風機、空調機、吸塵器、電爐、電熱器、攪拌機、豆漿機、電磁爐、鎮流器、電 熱腰帶、保健器材、水泵、排風扇、吸塵器、空調電機、電機、電熱器具、鎳氫鎳鉻電池組、筆記本電腦、手機等。

=====================================================================

原廠資訊

產品名稱:突跳式溫控開關
型號:KSD301
本體材料:電木(本)、

陶瓷( /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82.VC3L0n&id=39595655191)

開關類型:常閉
工作電壓:110V、250V、400V(V)
超載電流:5A、10A、15A/16A 20A、40A、60A
動作溫度:0度到300度(℃)
壽命:50000(次)

產品特點、用途及工作原理

  本公司專業生產各種系列雙金屬型熱保護器、溫控器、溫度開關及RH低熔點合金型熱熔斷器,產品採用各種進口材料組裝而成,精良的生產設備,檢測手段齊全,本公司擁有雄厚的技術力量和豐富的生產經驗作為品質保障的強大後盾。

產品特點:雙金屬片式、接觸傳感、速動型、靈敏、可靠、安全、動作溫度固定、使用壽命長、無拉弧現象。

產品用途:主要用於馬達電機飲水機、電熱開水瓶、消毒櫃、咖啡殼、電燙鬥、乾衣機、空調器、熱水器、電子瓦煲、取暖器、清毒碗櫃和電機吸塵器等電器。

工作原理:由於採用碟形的雙金屬片作為溫度傳感部件,溫控器的工作原理為:當溫度升高時,碟形片將產生相應的變形,而當溫度達到碟形片產生變形的值時,碟形片的突跳依靠其他器件的機械傳動,使觸頭迅速動作以接通或切斷電流。

技術規格:
1)額定電壓:250V/5A、125V/15A、250V/10A、250V/16A 400V/20A、400V/60A
2)動作溫度精度:±3、±5
3)動作溫度範圍:0℃-300℃(其他規格可根據需要特別設計)。
4)觸點壽命:大於50000次(動作次數)
5)接觸電阻:小於100m(可根據設計需要另定)
6)電氣強度:AC50Hz、2000V/min無擊穿和拉弧現象。
7)絕緣阻抗:大於100 m(DC500V歐表)
8)觸點狀態:室溫時常閉(常開),溫度達到預置點時觸點打開(閉合)
9)耐熱程度:動作溫度+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電容器容量降低時, 扇葉無法運轉, 會使線圈產生高熱, 將溫度保險熔斷 .

恩恩我也是這樣子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馬達的輸出功率和三太子的一樣?

這一個我是不知道,我是拿原始燒掉的保險絲來用的,但看了一下大小感覺應該都是差不多功率的一般家用50-8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Google "神奇的好物---溫度開關"

以下為轉載

感謝科普這麼詳細的資料,非常受用 給你一個讚。我應該沒辦法幫你評分

网友E:
馬達卡死的堵轉電流和正常運轉電流怎麼可能是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卡死的堵轉電流和正常運轉電流怎麼可能是同功率......

是哦! 我想說他的阻抗都是固定的,難道卡住阻抗就會降低?

這應該是滿好測試的,我有功率計量插座,有空在試試卡住電扇讓他不轉看是否會加高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