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100v直流電源供應器 和1G 電阻

楼主(2019-10-08):
想請教各大大,市面有類似的設備 嗎 大概價位是
偶在研究那個測表面電阻的題目
除了log opa 還有其他放大器可用嗎

网友:
有fA級別的輸入電流的OPA可用
靜電計級的OPA  或是一些FET input的也可以

1G電阻這個很好買
100V電源看要求

要很穩定
有人用串聯式基準電壓源做  串到100V以上去的
LT1021這類的

楼主:
試驗了一下, 就用市售的 1% 電阻測試幾個有賣的電阻測試儀.

測試電阻箱設計有 500 / 1K / 5K / 10K / 50K / 100K / 500K / 1M / 10M / 50M / 100M

指數顯示的話就是 10 的三次方開始, 10^3 - 10^8, 每半個數量級測試一點, 這樣才可以有效四捨五入.

不期望求達到 +/-5% 的精度, 有 +/-10% 通常用途, 已經完全可以接受.

10M 以下全部用 +/-1% 的電阻或並聯取得, 容易買, 算起來應該並聯後誤差會低於1%, 還是算1%, 大概就這樣如果沒算錯的話. 短時間內不考慮溫差影響, 主要依照 10K - 1M 之間作為參考, 看看那些沒有校正過的市售產品到底如何. 50M / 100M 用10個10M的電阻串聯, 所以誤差會超過 5x1% 或 10x1%, 估計算+/-20%內, 就算可接受了. 若這個一般三用電表都有的範圍有符合商品本身的規格的話, 後面才去考慮再去買更高阻值驗證其餘的量程.

結果有些意外, 有些儀器開發商, 或是寫韌體的人, 居然會取巧, 只有幾個點在規個書面範圍內, 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差, 20%-40% 不等, 看來不必付費給實驗室校正了. 不然花$3000到$4000簡直就是往海裡倒銅板, 加上每點一千元, 一萬元就會直接倒海裡. 這個是國家實驗室, 直流高電阻量測系統的收費說明,  https://www.nml.org.tw/index.php ... andard/479-e14.html

看來很有規律的 [取巧], 估計偏差會隨著10的係數增加 14%, 低於100K 的沒有規格沒有指定誤差範圍, 就算它沒問題, 但是看比例就看得出來, MCU程序用了線性插值的方法, 但是每是10倍之間就重複了那個超出規格的差值. 做儀表的居然這樣亂搞.....!?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Rs meter error trend chart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驗了一下, 就用市售的 1% 電阻測試幾個有賣的電阻測試儀.

測試電阻箱設計有 500 / 1K / 5K / 10K / 50K  ...

不是很了解你的測試...

但理論上,串並聯不會改變誤差比(範圍)
註: 不同誤差值,串並聯就會有不同誤差(比)的變化...

A: 並聯
  電阻 誤差1% 並聯 誤差1% , 感覺好像誤差會變小
  實際上"誤差值"變小,但誤差比率並沒有變小

  例: 10K +1%  = 10K + 10K*1% = 10.1K ohm
  誤差(比率)計算  0.1K / 10K = 1%
  兩顆並聯 10.1K // 10.1K = 5.05K ohm
  感覺 誤差(值) 0.1K 變成了 0.05K 誤差變小了也
  註:這是誤差值變小,誤差比並沒有變小
  誤差(比)  0.05K / 5K = 1% 一樣是1%

B: 串聯

  同樣串聯,是"誤差值"變大,但誤差比率並沒有變大
   例: 10K +1%  = 10K + 10K*1% = 10.1K ohm
  誤差(比率)計算  0.1K / 10K = 1%
  兩顆串聯 10.1K + 10.1K = 20.2K ohm   0.2K/20K = 1% 誤差比(範圍)一樣是1%

网友B:
非線性誤差

非整數下就會跑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線性誤差

非整數下就會跑出來

這樣形容真夠包容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你的測試...

但理論上,串並聯不會改變誤差比(範圍)

偶會再仔細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