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LINK DES-1016D集線器維修

楼主(2019-10-09):
小弟單位裡接印表機用的,症狀連不上線,PING 不到印表機IP

外觀
拆了他
因為電源燈會亮,量POWER輸出,電壓在3.33-3.35間跳動
把箭頭ˊ電容1000u/10v換成1000u/25v,再量電壓穩定在3.35
PING的到了
試印2張,完修收工

网友:
喵大夫貫徹勤儉持家的精神為國庫節省開支.....特頒嘉獎一支

网友:
顯然電解電容退化了

网友:
曾經也修過D-Link集線器
但是壞IC,電壓會一直跳動,電容換了都無效,直到換了IC才好

网友A:
電源模組是D-LINK一直以來的罩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模組是D-LINK一直以來的罩門。

真的是,小弟修過3台DLINK的集線器,症狀都是能上電不聯網,原因也都是power電容老化,奇怪的是外觀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小弟修過3台DLINK的集線器,症狀都是能上電不聯網,原因也都是power電容老化,奇怪的是外觀正常 ...

我還遇過串聯HUB的PORT爆掉無法使用只好換PORT的,更神奇。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