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微星MS-V284無法動作

楼主(2019-10-09):
我有一張MS-V284顯卡,今天開機後,用了一下子突然電腦就關機了,接著就一直無法開機,直到換了一張舊的顯卡就可以開機,搭配的主機板是MSI B85M-P33。而且只要換回V284就無法開機電腦也沒動作。試著把前端11PIN的接腳遮住電腦就可以開機用內顯顯示,但是顯卡沒動作,量了一些「0」的電阻及標示「E」的F1保險片,都沒有斷路的情形,請教各位先進該從何著手?

顯卡前端

顯卡前端

顯卡接腳

顯卡接腳

顯卡外觀

顯卡外觀

顯卡前端刮傷處

顯卡前端刮傷處

顯卡背面

顯卡背面

顯卡背面全貌

顯卡背面全貌

网友:
引用...試著把前端11PIN的接腳遮住電腦就可以開機用內顯顯示...

量一下顯卡前端11PIN的+12V, 是不是短路GND了;
[F1保險片,都沒有斷路的情形],是因為電源供應器先關閉

若是顯卡+12短路GND了 下一步是檢查 MOS與PWM IC

网友:
前端11PIN的接腳遮住 --> 3.3Vbus 都遮住了  顯卡的power系統不會啟動   跟沒插顯卡意思是一樣的

网友:
使用電阻檔(bb檔)測量電感(Vcore、記憶體供電)、12V 3.3V是否有短路?

自動會關機,有較大的機率是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