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一下 如何讓driver 驅動MOS的 波型變漂亮...

楼主(2019-10-09):
(图片)

楼主:
這個driver 斗城這樣 有大大可以指點指點的嗎~

网友:
加個RC電路來濾波試試?

网友:
把driver線路讓我們聞香一下,看波形好像是推挽兩個MOS,

网友:
探棒接地夾是不是挑在該信號的參考地。
探針probe tip先連接到接地,並觀察螢幕上是否有任何信號顯示。

這波形的細微毛刺還好  示波器頻寬太好就是這樣
應該會有個按鈕 20 MHz BW Limited ; 或是可自定義[頻寬限制]
啟用限制頻寬後細微毛刺就濾掉了

這波形有大問題的是
青色(土而其藍),與黃色  的負緣有互夾著另一色尖波
請將兩者垂直DC LEVEL 分開
因受另一青信號負緣落下時 ,會看到黃信號該維持LOW期間 , 使黃產生極大尖波
黃信號負緣落下時 ,青信號LOW期間產生極大尖波
這個才是大問題...

网友:
你的驅動電路

我的作法是要改善地迴路   要讓驅動級電容下降 或是增加驅動電流
可以的話就用專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