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筆電GA-P2542A

楼主(2019-10-09):
品牌:技嘉筆記型電腦

板號:GA-P2542A Ver:3.1

問題:開機有過電但無畫面顯示

已測試的地方:
1、將記憶體、硬碟拆掉狀況一樣,更換記憶體(只有插記憶體)開機一樣。
2、外接VGA無法顯示。
3、只接電源不裝電池一樣。
4、BIOS電池拿掉一樣。
5、拆主機板出來直接接電源開機只有CPU發燙,但CPU有拿去別台筆電裝過可以正常開機。

目前是想說先刷刷看BIOS,但不知道在哪裡懇請大大指教~

https://ibb.co/R0pY4fC

楼主:
好像沒辦法直接顯示圖片,我測試一下

网友A:
無責任猜測: U33可能是BIOS。

不知道你有沒有示波器?或是電表?

可以先量測待機電壓與觸發後的BIOS波形是否有出現?!

PS: 板規不知道有沒有修改,記得應該不能使用外部圖床。

网友B:
U33、U35 雙BIOS,不過 PCH有一角的固定膠黃黃的

技嘉的筆電好冷門,找不到什麼維修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3、U35 雙BIOS,不過 PCH有一角的固定膠黃黃的

技嘉的筆電好冷門,找不到什麼維修資料

感謝大大如此迅速回覆!!

1、請問我刷其中一個BIOS就好嗎?

2、那個南橋(應該是南橋吧?)的膠有甚麼不對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責任猜測: U33可能是BIOS。

不知道你有沒有示波器?或是電表?

好的 感謝大大!
一步一步學習

网友C:
歡迎你加入,痞酷技術維修區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圖片請勿外連  以保持論壇文章整潔

請看我簽名檔 <貼圖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歡迎你加入,痞酷技術維修區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http://bbs.pigoo.com/thre ...

非常感謝大大的提醒!
因為我之前不管怎樣按圖片的按鈕都沒有出現上傳的選項

剛剛才發現原來要把純文本的選項取消才會出現
ps.原文章已經無法修改了...不好意思

純文本取消

純文本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