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 簡易燈珠拆焊台

楼主(2019-10-09):
DIY 簡易燈珠拆焊台

材料 : 木板 電鍋保溫片50W的 500W調光器 插座 1.25電源線 熱縮管 雲母片
       保溫片固定在木板 上下各墊二片雲母片 插座沒經過500W的調光器
       保溫片是大同電鍋15人份的50W保溫片 雲母片是電鍋銅腳的雲母片
       調光器各電子材料行 或 水電材料行 能購得

最好能串接一個2A保險絲以策安全
我是有經過漏電斷電器 及 插座有自跳開關6A的 所以沒裝保險絲

實作測試 :
未送電 : 28度C

送電調到23W 溫度約156度C上下

送電調到30W 溫度約250度C上下 可拆燈珠了

送電調光器全開約54.5W 溫度超過350度C以上

由以上測試 如只用於拆換燈珠 電鍋40W的保溫片就足夠了

感謝收看

网友A:
又電又熱的...不要用木頭啦!!!!!

用電木或磁磚'磚頭............還有什麼我沒想到的[不會燒起來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電又熱的...不要用木頭啦!!!!!

用電木或磁磚'磚頭............還有什麼我沒想到的[不會燒起來的東西]... ...

其實在測試的時候20分鐘後 保溫片旁的空間溫度 不超過50度
如果上面物品蓋住 無法透氣 那就不知了

小弟是怕 保溫片鎖在木頭上那接觸點才是問題 所以用雲母片墊開

經 draculaxx 大 提點 還是來找塊磁磚或大理石當底部 比較保險

网友B:
拆燈珠模組之外,還可以烤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燈珠模組之外,還可以烤肉

要烤肉的話 那要很多片保溫片才夠大啦
應該是烤手指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在測試的時候20分鐘後 保溫片旁的空間溫度 不超過50度
如果上面物品蓋住 無法透氣 那就不知了

烤越乾,燃點會越低......

网友:
一片就夠了嗎? 溫度能達350度應該夠了!! 其實沒電木,舊硬碟的外殼拆開也可拿來做底座,鎖螺絲的地方要隔熱,避免散熱太快,拆焊速度要快!如果散熱真的太快,一片就不夠用了!!木頭用久接點會燒下陷~

网友:
這個可以搭配蔡大的病理切片機,專烤輕薄小的肉片。
真是完美的結合。

看到一台Leica RM2155切片機不想踢他

网友:
受惠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燈珠模組之外,還可以烤肉

一邊拆燈珠....一邊吃鐵板烤肉????

順便來分鮪魚玉米蛋餅...

网友C:
修改加個小箱子及小型風扇改變成超小型 烘乾箱 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加個小箱子及小型風扇改變成超小型 烘乾箱 使用...

烘乾箱 要用類似吹風機那種電熱線 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烘乾箱 要用類似吹風機那種電熱線 比較好

二者有差異.. 烘乾箱 只要 50 - 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