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冰箱壓縮機無法啟動

楼主(2019-10-09):
你好 我目前是用三洋變頻冰箱(SR-605CV),目前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當冰箱壓縮機要啟動時,冰箱背面上面的控制基板裡面的Relay會一直發出答答的啟動聲音,有時後發出1聲答的聲音就啟動了,有時候卻要連續發出好幾聲才會啟動壓縮機。請問一下這是哪個元件壞掉所導致的呢。

我有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當壓縮機無法啟動時我打開冰箱的門以後壓縮機就馬上啟動了,但是關上門壓機又開始發出答答的Relay啟動聲音:

PS.冰箱背面上的控制基板&壓縮旁的變頻基板有更換過了但是還是會有這情況發生。:

网友A:
哩a害

1.標題沒寫型號
2.最好是附背板電路圖
3.電路板是誰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哩a害

1.標題沒寫型號

你好.
1.型號三洋SR-65CV.

2.電路圖如附件.

3.電路板為到原廠買零件自行更換(此狀況再還沒更換電路板時就發生了,沒更換電路板前冰箱不會冷.更換完電路板以後冰箱就會冷了,但是冰箱啟動聲問題還是存在的).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B:
以後發文 請將 品名 型號 問題 打在標題上
這次少打了型號

你是更換 主機板組立 (上面) 或 變頻機板組立 (壓縮機旁)
還是二片都一起更換了

依你目前情形 答 答 答 答 聲 應該是主機板組立的問題 將主機板的電容換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型號三洋SR-65CV.

1.我說的是標題啊,現在可能來不及編輯標題了,好像是30分鐘內可以編輯
2.接下來請您補控制板的實際照片,才能判斷誰能干預CN5

剛才我沒仔細看內文,似乎跟開關門有關
F開關看起來像是冷凍室
R開關:冷藏室

我只記得有一種設計,冷藏室打開的時候會停掉送風,但不會停掉壓縮機
或許你的是會停掉壓縮機的機種,那可能把R開關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後發文 請將 品名 型號 問題 打在標題上
這次少打了型號

你好
謝謝提醒.小弟我第一次發文下次會注意的

我一開始是先更換上面的主機板組立,原本下面冷藏不冷的情況解決了.但是答答啟動聲音還是存在.

後來我請三洋原廠的人員來看他說基本上是下面的變頻機板引起的.因為請原廠人員更換需要材料和工資費用,ˊ所以我就自行購買下面變頻組立基板來更換(如附件).更換前當壓縮機停止以後整個冰箱是完全沒動作沒運轉聲音.

但是更換完下面的基板以後當壓縮停止,冰箱壓縮機那裏就有聽到運轉聲音.但是當壓縮機要啟動冰箱時就會發生答答的relay聲音.有時候要答答好幾次才能啟動的狀況了.

變頻基板組立

變頻基板組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說的是標題啊,現在可能來不及編輯標題了,好像是30分鐘內可以編輯
2.接下來請您補控制板的實際照片 ...

你好
附上上面控制基板圖片.

你說這情況有可能是門的開關問題所導致的嗎?

上控制基板圖

上控制基板圖

网友C:
不用查了,A05H1 換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查了,A05H1 換掉就是了。

原來是電供供電不足了

100~240v,交換電供,用這麼多年,輸出下降了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查了,A05H1 換掉就是了。

我去買零件來試試看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查了,A05H1 換掉就是了。

哇!這樣遠端目測就知道問題點真是好棒喲!厲害!厲害!

网友D:
通病
電源供應器已經改款了,體積比較大一點,不好塞,端子要剪掉移到新的電源供應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買零件來試試看 謝謝你

https://typhap.blogspot.com/2019/04/12v-a05h1-13mp.html

我可以點名請破殼看看嗎?
說不定可以看到凸電容,一目了然

网友:
受教嘞!感謝

网友:
電源供應器可以修嗎? 如果可以修!為何不修修看?

网友:
電源供應器,應該是一顆10uf/400V的電容凸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
電源供應器已經改款了,體積比較大一點,不好塞,端子要剪掉移到新的電源供應器上 ...

你好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去原廠買新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改版了所以原本的Connector和現在就有的不一樣了是嘛?需要自己修改以後才能安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去原廠買新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改版了所以原本的Connector和現在就有的不一樣了是嘛? ...

剪舊的connector接在新的就好了

看樣子是必然的,跑不掉

楼主:
你好 請問各位網頁上商品修改成大容量電容電源供應器,安裝後會不會把基板給上燒毀呢。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各位網頁上商品修改成大容量電容電源供應器,安裝後會不會把基板給上燒毀呢。謝謝 ...

該網頁上商品 電源供應器 原先是AC110~240 泛用型
他可能是因為 將400V電容 位置  在相同體積限制內加大容量
而將400V電容改用200V

只適用 AC110~120V 場合

這台冰箱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去原廠買新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改版了所以原本的Connector和現在就有的不一樣了是嘛? ...

新款的沒有做Connector,只有輸入兩條線和輸出兩條線
要將舊的電源供應器上的Connector剪斷移接到新的電源供應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款的沒有做Connector,只有輸入兩條線和輸出兩條線
要將舊的電源供應器上的Connector剪斷移接到新的電源 ...

你好

請問一下有新款的照片或是型號可參考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一下有新款的照片或是型號可參考嗎?

要看機板那邊 哪兩條線是AC線  哪兩條是DC線(DC有分正負 可不要接錯了)
新的變壓器  也有分AC與DC兩組輸入輸出線  AC端就接AC邊(不分哪條線)  DC端就接DC線(有分正負極)

不然將機板的 CNˋ4插座 正反面機板都照清楚 不要有線路檔到  反面照寬一些以利辨識線路走向
新的變壓器 也要照才知哪邊是AC哪邊是DC輸出

以你的照片看來 推測 紅灰線可能是AC線  紅黑線是DC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看機板那邊 哪兩條線是AC線  哪兩條是DC線(DC有分正負 可不要接錯了)
新的變壓器  也有分AC與DC兩組輸 ...

不是上電後量變壓器4條線就能知道ACDC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上電後量變壓器4條線就能知道ACDC了嗎?

以樓主的情形
那變壓器還沒全壞  只是電流不足 應該是能量的出來

可是樓主的問題  小弟實在想不出 樓主對電子的瞭解有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一下有新款的照片或是型號可參考嗎?

照片中Connector我已移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中Connector我已移接上去了

  Thanks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網頁上商品 電源供應器 原先是AC110~240 泛用型
他可能是因為 將400V電容 位置  在相同體積限制內加大 ...

你好

因為現在發現只要一開門冰箱門在關上以後有時候Relay的啟動聲音就會出來了.所以已經跟此買家買此零件先來更換了,謝謝你

PS,我想請問一下Relay一直無法啟動的情況,這樣會不會導致上面組立主機板上的零件(電阻,電容)在燒毀呢?
因為這兩天感覺冷藏室的溫度好像沒有很冷的感覺.和之前更換組立主機板前冷藏室不冷的狀況滿類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為現在發現只要一開門冰箱門在關上以後有時候Relay的啟動聲音就會出來了.所以已經跟此買家買此零 ...

不會導致上面組立主機板上的零件(電阻,電容)燒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為現在發現只要一開門冰箱門在關上以後有時候Relay的啟動聲音就會出來了.所以已經跟此買家買此零 ...

未更換變壓器前  繼電器有時能閉合(壓縮機運轉) 有時無法閉合(壓縮機沒運轉)
壓縮機沒連續運轉會導致冷凝管結霜不完整 又剛好沒到結冰狀態 使之冷凝管的回風順暢 冷度夠

你應該是更換變壓器後二天才覺得冷藏室溫度越來冷度越不夠

有可能是壓縮機目前是持續運轉狀態 使冷凝管結冰導致回風不順 照成冷藏室溫度太高(比較不冷)
建議溫度感溫器 化霜感溫器 一起換新

溫度感溫器與化霜感溫器 下圖紅框處

溫度感溫器與化霜感溫器 在冷凍庫的上方左右兩邊 也就是在冷凝管的上方左右兩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更換變壓器前  繼電器有時能閉合(壓縮機運轉) 有時無法閉合(壓縮機沒運轉)
壓縮機沒連續運轉會導致冷凝 ...

你好 謝謝你的回覆

我已經跟網路賣家購買電源供應器但是還沒收到貨來更換,

目前冰箱的情是,壓縮機啟動以後都有正常在持續運轉中(運轉時會聽到壓縮機動作的聲音),但是冷凍和冷藏的溫度確定都沒有達到製冷的情況了.

請問這部分原因是說的那兩個元件壞掉嗎? 還是等我明日收到電源供應器更換以後再觀察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謝謝你的回覆

我已經跟網路賣家購買電源供應器但是還沒收到貨來更換,

壓縮機高壓會熱嗎?

低壓會涼嗎?(有保溫)

底部有油漬嗎?

冰箱外殼會熱嗎?兩側面/後背面

風扇有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謝謝你的回覆

我已經跟網路賣家購買電源供應器但是還沒收到貨來更換,

最好是有冷凍庫內冷凝管的結霜或結冰照
不然真的會是瞎子摸象的感覺

因冰箱冷度不夠 牽連太廣
散熱馬達 風扇馬達 門開關 感溫器 調溫器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謝謝你的回覆

我已經跟網路賣家購買電源供應器但是還沒收到貨來更換,

  你冰箱故障原因是電源供應器電流供應不足

  因此當壓縮機要啟動時,此時需要較大的電流,而電源供應器又電流供應不足,
所以壓縮機啟動困難,需要經過多次試運轉之後才能啟動

  為何不啟動時,打開冰箱門壓縮機就能順利啟動

  那是因為冰箱設計時只要門打開風扇馬達即停止運轉,
此機型使用直流風扇馬達,它的電力來源也是來至電源供應器,
所以門打開後,風扇停止運轉,電源供應器負載減輕,所以壓縮機
此時就能輕易啟動,當門關閉,風扇開始運轉,負載電流又加大,壓縮機
運轉電流不足,又停止運轉

  這樣反反覆覆啟動..停止..啟動..停止,冰箱當然會不冷,把電源供應器
更換後你冰箱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高壓會熱嗎?

低壓會涼嗎?(有保溫)

你好
謝謝你詳細的分析以下為我回覆

壓縮機高壓會熱嗎?--->會

低壓會涼嗎?(有保溫)-->低壓時壓縮機還是會運轉聲音比較小聲一點

底部有油漬嗎--->沒有喔

冰箱外殼會熱嗎?兩側面/後背面-->兩側面和後面有時候會很熱有時候就一點溫度

風扇有動嗎?--->壓縮機運轉時打開門按壓門兩側的開關風扇會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為現在發現只要一開門冰箱門在關上以後有時候Relay的啟動聲音就會出來了.所以已經跟此買家買此零 ...

請問您有三用電表嗎,先上電量DC12V是哪2腳,找顆堪用的12V變壓器接上去,如果症狀就此解決,您再考慮是否買顆新的變壓器,或是敲開舊變壓器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冰箱故障原因是電源供應器電流供應不足

  因此當壓縮機要啟動時,此時需要較大的電流,而電源供應器又 ...

你好

我已經更換新的電源供應器了,之前一開始提到的壓縮機無法啟動的答答聲音已經解決了.

但是前兩天開始出現冰箱不夠冷的問題,還是存在的.今天一早收到商品馬上更換電源供應器以後才去上班,冰箱持續運轉到下班約9個小時了.回家打開冰箱一看冷度還是不夠(冷凍的一些食材都沒結凍,且冷藏裡面的某些食物也壞掉了)

請問一下這個突然不冷的狀況是甚麼原因發生的呢?在這之前先更換了主機板組立以後冷度都很正常了.本月初後來又更換了變頻基板也算正常,怎麼突然就冰箱就不冷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已經更換新的電源供應器了,之前一開始提到的壓縮機無法啟動的答答聲音已經解決了.

  冰箱插頭拔掉,冷凍門打開,拿電扇吹它個4小時,再重新插電

  應該是之前電源斷斷續續引起的
電子基板會累計壓縮機運轉時間達10小時後自動除霜,
但中途若是遇到斷電,基板計時IC累計時間將會歸0,重新計時
這會造成蒸發器結霜過多,迴風道阻塞,冷風送不出來,但化霜迴路不是
不會自動除霜,是因為其它因素(斷電)引起的

  其實這塊基板上有設計遇到這種狀況時的處理機制,怕你不會用,
用手動除霜方式也是可以的
  附上基板服務模式的處理操作方法,這些按鍵都在基板上,其中HEAT TEST
是做成短接PIN,這是舊機種的模式,新機種的化霜累計時間已從8小時改成10小時

冰箱服務按鍵

HEAT TEST :
先短路再送電,電熱管將通電發熱,但當不短路時即刻解除通電,此作用乃在須立即知道化霜電熱管是否正常(須勾電流表)

化霜短縮 :
連續按3次立即進入化霜週期,壓縮機 . 風扇停止電熱管通電發熱,但須在下列二個條件之下才有效 : 1.化霜感溫器溫度需在8度C以下  2.壓縮機要在ON的狀態下
進入化霜動作後要解除化霜,必須化霜感溫器溫度要在13度C以上方可自動解除
此按鍵作用乃在預防停電又復電時,基板上的化霜計時IC會歸零,重新計時8小時,此時蒸發器上所結的霜可能會太厚造成空氣循環不良,溫度過高的情況發生

強制啟動 :
短路時壓縮機強制啟動,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
延遲保護是避免人為的溫度調整或冰箱門的打開,使得壓縮機在極短暫的停止後又須再啟動運轉,而造成壓縮機啟動不良,延遲保護能讓壓縮機的低壓側壓力降低容易啟動
此延遲電路在壓縮機由OFF到ON的時間最少5分30秒,或化霜結束後再延遲約5分30秒,壓縮機方能啟動
此按鍵使用時機是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讓壓縮機強制啟動,測試壓縮機是否正常,縮短維修時間

网友C:
建議樓主,先拔電退冰+門打開,最少八小時以上,之後應可恢復正常。

解釋起來太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樓主,先拔電退冰+門打開,最少八小時以上,之後應可恢復正常。

解釋起來太麻煩了…… ...

你好

昨天晚上已依照你提出的方式將冰箱的電源拔掉以及將門打開到今日早上,總共時間約有8小時左右了,

早上插電後冰箱運轉約20分後發現冰箱左右兩側的溫度整個都提高了很多.但是為什麼今日下班以後回家打開冷凍庫ˋ時發現裡面的一些生食物都沒完全變硬

呢?且冰箱左右兩側溫度一樣很高,照理說冰箱正常工作到現在已經有11個小時了,基本上製冷的的效果應該有了食物應該很快就會冷凍變硬才對.

且感覺溫度和昨日拔掉電源前的溫度差不多?請問一下這部分是否是還有其他元件壞掉導致於冰箱冷度不足呢?

PS,感覺目前的情況和我之前更換上面機板組立時一樣.但是我打開看了一下機板上面零件沒有像上次一樣有電阻燒掉的情況.

上組立基板

上組立基板

网友C:
冰箱從完全退冰後,上電 24 小時才能達到低溫水平,食物要到硬的程度要 48 小時以上。其它看來沒什麼特別的問題。前 10 小時壓縮機不停機兩側當然會燙手。

注意關門後風扇會不會動是重點,冷藏若會冷就不用擔心這事。

兩天後再回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從完全退冰後,上電 24 小時才能達到低溫水平,食物要到硬的程度要 48 小時以上。其它看來沒什麼特別的 ...

你好

非常感謝你以及其他專家的協助 ,冰箱在昨日早上冷藏&冷凍都已經達到正常溫度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