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C5PRH LA-E921P REV:1B 不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19-10-10):
請教前輩

這台的主人是說晚上打完遊戲螢幕蓋上
隔天早上就不開機了

目前做了以下測試

接電源不接電池不開機
拔掉BIOS電池放電後再接上不開機
測量電感
PL602 1V
PL404 5V
PL301 0.8V (拔掉電池後變0.2V)
其他電感都無電壓

懇請前輩提供電路圖與點位圖並指導我查修
感謝
主板型號:ACER C5PRH LA-E921P REV:1B

補充內容 (2019-10-11 07:03 AM):
不開機是指
接上充電器,電池燈號橘燈閃爍
按壓電源開關無反應

网友:
LA-E921P 點位圖

107.17 KB, 下載次數: 33

网友A:
有機會在保內的機器

网友:
Acer Predator Helios 300 G3-571 Compal LA-E921P r1A.pdf (4.07 MB, 下載次數: 38)

网友:
pl402待機應該要有3.3V,查一下PU401

网友B:
1.不開機通常會先量測電感阻值,確認是否有無對地?

2. 3.3、5v待機電壓有無、1v有無?再看EC供電有無?crystal有無振動?

3.觸發後會有VR_ON會不會拉hi給Vcore IC

不開機涉及範圍廣...這是小弟平時日常檢修SOP。

若有seqence chart可參考是最好!

网友C:
又是討人厭的 EC ....KB9022/9032
刷程序時都要懷疑人生...焊接麻煩

不開機是指?
1.無法觸發。
2.可以觸發,不亮機。

PL301 也不正常,未接電池時 3V 或 12.6V

待機時,PU401 或 PU402 的各腳位電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討人厭的 EC ....KB9022/9032
刷程序時都要懷疑人生...焊接麻煩

前輩可否解釋一下
觸發與亮機還有待機的差別?
晚輩我有點傻傻分不清楚
感謝

PL401 沒有原件 直接測腳位 19.2V
PL402 3.3V

補充內容 (2019-10-11 02:27 PM):
PU401
1 6.7V
2 3 4 5 19V
6 19 20 3.3V
9 3.3V
11 4.4V
12 3.3V
13 0.6V
14 3.3V
16 17 3.3V

PU402
1 8.5V
2 3 4 5 19.4V
6 19 20 5.1V
9 3.3V
11 4.4V
12 3.3V
13 0.6V
14 5.1V
15 5.1V
16 17 3.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開機通常會先量測電感阻值,確認是否有無對地?

2. 3.3、5v待機電壓有無、1v有無?再看EC供電有無?crys ...

感謝前輩提供您的寶貴經驗
幾個問題想請教前輩

測量電感阻值,指的是用二級管檔對各電感打對地阻值嗎?
確認有無對地的目的是什麼呢?

3.3V 5V 1V 是從哪些原件上測得呢?
常常看到各位前輩提起這幾個基本電壓
但都不知道量哪裡?還有為什麼要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供您的寶貴經驗
幾個問題想請教前輩

1.原先我都會使用二極體檔測open/short,後來被『矯正』使用buzzer檔~
  『不開機』的狀況不明確,這是確認是否有短路。
   有遇過上adapter後,19v就自動斷電保護的!明顯就是19V進來有對地!

2. 3.3、5、1v這些都可以從電感測量到,可參照點位圖尋找+XXVAWL
   通常在『待機狀態』,這些電壓都應該要出現。

   如果你在第一步驟量到1V對地,那就可以準備換CPU了(很高的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可否解釋一下
觸發與亮機還有待機的差別?
晚輩我有點傻傻分不清楚

待機 :上adapter,沒按開機鈕。
觸發 :上adapter,按開機鈕。
亮機 :上adapter,按開機鈕,可顯示BIOS訊息。
不亮機:通常是有Vcore,但是某種原因造成沒顯示畫面,依照顯示界面區分問題。

這是我的理解,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先我都會使用二極體檔測open/short,後來被『矯正』使用buzzer檔~
  『不開機』的狀況不明確,這是確 ...

請問前輩
我用蜂鳴檔測量發現
PL803 4 5 6 7 9
PL7202
PL1702
PL1701
全都接地了
請問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在保內的機器

對啊,沒發票證明的話,後面貼紙出廠日往後推三個月還有機會

如果當時買的是庫存半年以上,那三個月的緩衝期機會就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我用蜂鳴檔測量發現
PL803 4 5 6 7 9
先查看看是否過保,確定過保再動烙鐵!

PL803 4 5 6 7 9是FOR VCC_CORE、VCC_SA、VCC_GT,
SA阻值約十位數、CORE、GT趨近個位數。
只要不是"0.0000X"都是正常。

下面三個電感,頭一個for CPU,後面是for GPU,也是只要不是"0.0000X"都是正常。

你量一下PL602(+1.0VALW)阻值多少?
若趨近0,斷開JPC4量測兩邊,哪個阻值偏低?

補充內容 (2019-10-11 04:36 PM):
從你1F發的敘述,看來待機3.3 5V 1v都有了,那就可以排除CPU的問題。
觸發當下,量BIOS的pin6是否有波形,EC VR_ON是否發Hi?若都沒有先換EC吧!

网友C:
剛去爬文,這台開箱文大概都落在 2017年6月~10月~ G3-571 七代CPU

香港的比價網站是寫 2017/4月上市

Acer Predator Helios 300系列,7月左右又有推出 G3-572 等model~

如果以二年保固來算還有機會,查一下保固

---------------------------------------------------------

覺得 南橋故障 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去爬文,這台開箱文大概都落在 2017年6月~10月~ G3-571 七代CPU

香港的比價網站是寫 2017/4月上市

回前輩
看了一下我這台是2017年10月9號出廠
所以我先試試看送保固
不行再回來麻煩前輩們指導我查修
非常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看了一下我這台是2017年10月9號出廠
所以我先試試看送保固

啊勒,差那麼幾天,也太剛好,出廠後二年剛好壞。10/10發文,那壞的時間差不多10月初?

拿到那麼新的機器時應該先查保固才對

趕快查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warranty-inqui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勒,差那麼幾天,也太剛好,出廠後二年剛好壞。10/10發文,那壞的時間差不多10月初?

拿到那麼新的機 ...

回前輩
我查過了
一開始系統查不到我的SNID
用機器序號也查不到
只給我以下訊息
抱歉, 請再確認您所輸入的資料是正確的
後來發現是購買國家不同
這台機器是在澳洲買的,但是澳洲官網好像沒得查
不過不管如何,已經在跟ACER官方交涉中

网友C:
國外買的不知道是適用這個條款 ↓
4. 一年全球旅約保固 (僅適用於直營服務中心)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itw

不過它內文舉例是台灣買,在國外維修。你這台相反

爭取看看!!!

朋友沒有要回澳洲了?

剛google acer全球保固...負評也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外買的不知道是適用這個條款 ↓
4. 一年全球旅約保固 (僅適用於直營服務中心)
https://www.acer.com/ac/z ...

回前輩
關於全球履約保固我可以分享一點經驗
像我有一台筆電在澳洲買時有兩年原廠保固
但帶回台灣的時候就會直接變成一年保固,依據發票購買日起算(這就是一年全球旅約保固)
代表如果我購買超過一年後出問題想送修,在台灣視同過保
要付檢測費還有維修費
不過如果是台灣原廠辦的健檢活動倒是沒有計較保固問題
散熱模組保養外觀清潔等等都是免費的
以上是我與MSI交涉後的個人經驗,我想其他品牌應該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