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X450C 進水維修

楼主(2019-10-10):
型號:ASUS K450C
板號:X450CC REV. 2.1
故障原因:痞友寄來請我幫忙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52-1-1.html

處理:
原本的待機IC一直被挖都弄不掉?我後來也是用熱風槍,夾子用力推了一下才起來

更換成 RT8239

然後,事情果然沒那麼簡單,對 RT8239 第 11 腳 VCC 打對地阻值,一樣呈現短路。往上查

VCC → PR8101 →  PJP8100 ,來自公共電壓,開始斷開公共點到各處的供電連接處

斷開 PJP8200後,公共點就不短路了。PJP8200是往+VTTCPU供電IC,B+ →  PR8202  → PU8200 (RT8202) 第16腳
對16腳打對地沒有短路,翻到另一面,連到 PQ8200

首先對 PL8200 打對地阻值只有 8Ω,對 PQ8200:5腳打是 8Ω,對PQ8200:123腳也是8Ω,PQ8200被打穿了

先拆 PL8200
1腳連接 PQ8200、PQ8201,呈現短路
2腳+VTTCPU進到CPU,對地只有剛剛的 8Ω,屬於正常
(這邊有點挫,因為PQ8200打穿了,還好有短路保護,不就一路短進去CPU就GG了)

這個地方很難處理,剛好在CPU、獨顯、南橋圍成的三角地區,雖然用熱風槍有點傷,不過還是用了 (吹不起來),
只好夾爆它了

在料板上找了兩顆 N-Channel Mosfet 換上後,測量待機有5V,3V開機後才有,測試開機

EC腳位也有點受潮,整排補焊

网友:
原來事情不是換掉待機IC那麼簡單,太感謝了,每每看到這裡的高手發文,常常讓我覺得來到了另一個世界

网友A:
我今天拿到板子後,照文章從頭到尾走了一遍,目前有幾個疑問
1. 看起來不開機的主因是PQ8200被打穿造成對地短路,以至於公共電壓無法供應至待機IC,所以待機IC有可能其實沒壞?
2. 為什麼用熱風槍會有點傷?是那個區域不適合用熱風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拿到板子後,照文章從頭到尾走了一遍,目前有幾個疑問
1. 看起來不開機的主因是PQ8200被打穿造成對地 ...

1.對,可能沒壞,第一時間看到受潮處是PU8100,因為機器不在我們手上量測,只能依圖片及經驗判斷
2.四周都是主要零件,加熱多少會影響BGA接點,運氣不好可能造成其他故障

网友:
感謝前輩! 又多了一次學習機會!

网友A:
我這邊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當PQ8200被打穿而短路時,用大電流低電壓去測試,是不是PQ8200就會發燙,這樣就可以找出這個短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當PQ8200被打穿而短路時,用大電流低電壓去測試,是不是PQ8200就會發燙,這樣就可 ...

因為PQ8200已經短路相通,這樣好像也會直接進到 CPU 裡面?

我維修經驗沒那麼多,很少用燒機法。通常電流燒機都用尋找短路的 MLCC

電流燒機如果進到低電壓的 +VTTCPU (好像1.05V) ,不知道會不會直接燒CPU~

我這篇,板子是二修,疑似使用電流燒機直接全燒,很多零件都壞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696-1-1.html

有線網卡IC、無線網卡、音效IC、溫度感應IC、LID感應IC,都有吃 +3VS、+3VA 的電

還換了 EC、充電 IC

所以我也搞不懂原始的故障點是哪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