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馬達變頻器的電源問題

楼主(2019-10-11):
請問一個三相馬達變頻器,電源輸入端使用單相220電源時,馬達動作都很正常,但是如果電源輸入端接到三相220電源線其中任意2條線時,馬達不會動,請問是何原因?
也就是使用單相電源的變頻器是不是不能使用三相的電源中之2條電源線做電源輸入?

网友:
應該可以使用
不然一般變頻冷氣 不就都不能用了
三線或四線三相市電 一般都有單線110V   190V   110V  三條線 怎接二條線都是220V 就是三相
你接旁邊那二條試試 那應該就是一般的單相220V的電

网友:
應該沒這個道理,變頻器根本不知道送進來的單相220V是來自純單相還是三相取兩條線。

話說一般家用單相三線式,變壓器前端也是從三相高壓接兩條線降壓而來的。

网友:
三相220電源線   三條火線(L1 L2 L3) 一條零線 N
任一火線對零線 為220V,
任兩火線-火線之間380V。220x(根號3)

先用電表確認[接到三相220電源線其中任意2條線時],屬何種電壓? 220/380

上述 是三相四線式  Y型

而 三相三線式 是 任意2條線220V,拿電表看 就是了

楼主:
不好意思,搞烏龍了,原來是客戶不會操作,以為電源開關打開就會動,原來還有啟動,停止的按鈕需要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搞烏龍了,原來是客戶不會操作,以為電源開關打開就會動,原來還有啟動,停止的按鈕需要操作 ...

我以前也是這樣啊
後來把說明書咬完就明白很多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