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DS3032 示波器更換液晶偏光片

楼主(2019-10-11):
這篇技術比較不多,但是照片很多請耐心觀看!!
以前同事送的這一台示波器後來漸漸的面板不良了! 拖了很久問了勇哥哪裡有面板可以買,他介紹我淘寶購買,本來託小姨子買,沒想到後來居然賣家說缺貨了!! 勇哥寄給我 偏光板 可是一個不小心把 上偏和下偏給弄亂了,最後,請看官們繼續觀賞下去...

最後結果:

拆機外殼很困難需要把把手拆了,請在YOUTUBE 搜尋

機殼以內的照片如下:

要把 LCD顯示屏拆下還真不容易
把風扇和電源模組三個螺絲拆下

接下來要拆開信號處理模組就比較困難除非有 T15長柄星型起子

否則要把屏壁金屬蓋拆下才行,總共4枝螺絲!

拆除LCM接頭去信號處理模組後

發現高壓線上面有不明液體,判斷應該是液晶銀幕露出的"酸水"

分離顯示屏和觸控部分的兩顆黑螺絲 T10號

分離顯示屏

往下推就可以把顯示屏退出

顯示屏4小十字螺絲和接頭

背光板

準備把 內偏光板露出來

使用 工業酒精慢慢把內偏光板剝開(花了九條牛的力氣)

使用酒精刮刀慢慢把膠給推除刮除最後用刮刀"乾刮"剩下的膠! 刀片的硬度比玻璃小,所以怎麼刮就是不會刮傷玻璃,請放心!!
上 下 偏光膜都一樣動作(再加兩隻老虎的力氣)

山M的除膠劑香香的,但是效果不如酒精

顯示屏上面有霧面玻璃用美工刀把黑色海綿墊子切開,山M除膠劑對這海綿殘交還不錯

顯示屏編號

重頭戲來了 上 下偏光膜怎麼分?
不管了 直接切一片就當下偏光膜給貼上去,貼膜是我的罩門,結果氣泡當然勢必免不了,不管他了...
接下來就是把他組裝回去,然後送電,結果很神奇喔!!請看!!
螢幕原先在沒有上偏光板時候沒有字和圖案,我把先前的下偏光膜的剩料"擺上去"奇蹟出現了!!

轉90度

翻面

再翻面

把確認的面和角度用簽字筆寫上就不會錯了!! 注意: 偏光板有一面有背膠請一定要弄對喔!!

貼好之後(氣泡很多那也沒辦法!!)再組裝回去送電確認

完成 謝謝觀看!! 最後"提把"還沒有搞定,不容易裝上...

网友:
恭喜完修,要能拆成這樣可是神技啊
小弟看成您要拿這台上網交換一捲偏光片

网友:
我第一次貼也是氣泡
後來有幫友台貼IC 706無線電
用AB膠附的刮刀慢慢把氣泡推出來。

恭喜恭喜
我的是貼好斷字所以才換面板

网友A:
貼膜就像手機貼膜一樣一邊撕一邊貼才不會靜電作用導致失敗youtube 有教學,
還有一個方法去除氣泡就是貼玻璃隔熱紙一般先噴肥皂水在玻璃上然後才貼膜.

网友:
高級的儀器

网友:
TDS220/210很好拆,沒想到差一代差那麼多,應該是不同團隊的人設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膜就像手機貼膜一樣一邊撕一邊貼才不會靜電作用導致失敗youtube 有教學,
還有一個方法去除氣泡就是貼玻璃 ...

偏光膜跟保護貼性質不同,儀器小螢幕跟電腦螢幕都貼過,也嘗試用洗碗精加水稀釋來噴,結果是失敗。

還是用傳統邊撕內保護膜邊推進的方式最沒問題,內保護膜每次拉掉約1公分以內,以手指或是軟布在表面滑動,讓偏光膜貼合又沒氣泡,有耐心地慢慢推進,掌握技巧其實並不會很難。

是否有氣泡還有一個關鍵是灰塵、毛絮,環境越接近無塵狀態成功率越高。

偏光膜背膠很黏,貼上之後想回拉很容易扯破。

网友:
好費工~~~

貼膜?....噴穩潔可以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真讓人羨慕的儀器!!

网友:
厲害,這個我真的沒辦法,手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膜就像手機貼膜一樣一邊撕一邊貼才不會靜電作用導致失敗youtube 有教學,
還有一個方法去除氣泡就是貼玻璃 ...

那是保護貼的膠層有專門做排氣才有用

一般的沒有專門做排氣,要進脫泡機加壓脫泡好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