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德明訂製500W 足瓦三用隔離變壓器接受預訂

楼主(2019-10-11):
首先跟大家說聲抱歉!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三用隔離變壓器,這個名字我是從jason680 那裡引用來的,引用錯誤的話我再改。
也謝謝ysc 的建議,我跟wish 與廣德明商量過後,想以後就用一種規格來訂製,簡化我訂貨時遺漏一些重點。
以後訂製會以下方的照片規格為主。

這個變壓器兩邊各有兩組110V 250W 足瓦的繞組,為什麼變壓器要這麼繞請不要問我,我問wish 他跟我講了一堆聽不懂的話,轉問廣德明他要我去問wish,我只能投降。

我們訂做的變壓器除了足瓦之外,繞組之間有做法拉地接地層,聽廠商說這是抗干擾的標準做法,但是市售變壓器很多都沒有做,法拉地接地端這次廠商預先與鐵芯接地,如果大家不想做鐵芯接地或另有鐵芯接地點,請將夾在鐵芯的導線移除或剪斷即可,請參考第二張圖片紅色剪頭處。

因為我們訂做的少量變壓器都是手工製作,要配合廠商時間,不是隨訂隨有,日期也無法固定,急件他們恐怕無法承接。
以後訂做一個以上規格的價格為1500元(自取),要郵寄一個加100元運費,因為變壓器一個10幾公斤,無法再用小件寄送,為了怕運送途中摔傷,包裝也要較為耗時,如果有漲價的話我再跟大家說。

即日起有需要的會員請直接用站內訊息(或稱消息)跟我聯絡。

网友A:
什麼叫做三用隔離變壓器,這個名字參考以下這篇的2# jason680 發文,

台中 廣德明電機訂做EI 隔離變壓器 傳統電源變壓器 訂製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06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麼叫做三用隔離變壓器,這個名字參考以下這篇的2# jason680 發文,

台中 廣德明電機訂做EI 隔離變壓器  ...

你真的是烏骨雞學姐的忠實粉絲,還幫她把三用的答案找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是烏骨雞學姐的忠實粉絲,還幫她把三用的答案找出來~~~

我還知道學姐一定看不懂, 連結這篇主要是替學姐回答 啥是三用隔離變壓器...

网友C:
三用隔離變壓器

三用有兩種解釋
1. 剛好有三個用途
  A: 110V隔離
     110V <=> 110V
  B: 220V隔離
     220V <=> 220V
  C: 110與220V互轉 (當然也是有隔離作用)
     110V <=> 220V

2. 三用電表的"三用"
  早期三用電表,測電壓,電流,電阻真的有三個用途
  但時至今日,早就不只三用了,但大家還是習慣叫"三用電表"
  (當然也可以解釋 三就是多的意思, 名叫"三用"表示"有多種用途")

-------------------------------------------------------------
如果只是來解釋 三用隔離變壓器 大概就不太需要寫篇回覆了(2樓回覆過了)

1. 我知道W大 應該很忙,所以都排不上三用隔離變壓器 測試結果(報告)
  康大(康品穎)辛苦手工線繞實作,並給出一些實作實驗結果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69-1-1.html
  但我想還是有痞酷友會期待W大手上的廠商實物的三用隔離變壓器數據

2. gsm7 提及他的變壓器有提把
  在一開始網頁的3樓中(與2樓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061-1-1.html)
  gsm7 提及他的變壓器有提把, 所以想問一下
  是否有可能可以裝提把(當然如果因重量太重不建議裝,也沒關係)

3. 端子台短路片
  因為三用的關係是否直接附上端子台短路片(預設是220V<=>220V,或者只附短路片不接,購買者自己接)
  在四樓提及的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8234&pid=830424
  註: 端子台短路片 輸入與輸出 最多需要各兩個,總共需要四個(最多)

另外想到,一個問題是220V隔離時,原來四個點端子,只需中間短路,只需一個短路片,
  另一個短路片可能會不見,或忘了附或原來110V隔離,忘了拔....等等因素

  個人想法是原來,四個端子點
   0,  0,  110,  110
  改為 五個端子點(X是空接--什麼都沒接)
   0,  0,  X , 110,  110
  這樣,不管使用110V,還是使用220V都需要需個端子
   0,  0,  X , 110,  110   <== 並聯使用110V(使用兩個短路片)
   0,  0,  X , 110,  110   <== 串聯使用220V(一樣使用兩個短路片)
   同顏色表示用端子台短路片短路
   以上端子點討論不包含(法拉地)接地點
   註: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五個端子點 再加法拉地接地點,共七個點有可能空間不夠...

4. 問題有點多,不過我想還是一次說完...
   剛剛有說到 "三用"代表是多用...
   是否有可能每一組的110V有更多的抽頭電壓輸出
   原本單一組110V都是兩個點
   0,  110V
   變成 五個點
   0,  90V, 100V, 110V, 120V
   (當然這個不管是繞線或作工都不太一樣,報價也可能不太一樣)
   我的想法是
   0,  0,  X,  110, 110  <==這是端子台
   變壓器多了不同電壓抽頭
   0,  90V, 100V, 110V, 120V
   預設一樣是 0 接0, 110V接110V
   這個不太好說明及簡單的形容就能說清楚,所以我畫了圖

變成有五個點
0, 90, 100, 110, 120
(多了三個抽頭,預設接110V(如圖),
購買者如有不同使用需要,再自行變更)
變成有五種用途以上
但一樣可以叫
"三用"隔離變壓器
註:支援國際規格
90V ~240V的最高與最低
支援 100V日本(電器)規格

最後...
1. 當然不是來找烏骨雞學姐的麻煩...
   這些(技術)想法或建議,或說是問題,都是要W大來回答的
   當然免不了還是要學姐幫忙/督促與連絡...等等工作

2. 最後一點的五種功能以上變壓器,如果價格是原價格再增加一兩百元內
  (應該不太可能不用增加費用,如果還是1500就賺到了,1500的1成是150,所以200元內,大約是一成多...)
  我寫那麼多,沒有訂一顆實在說不過去. (可能要先確定廠商是否願意這樣做及報價...)

註: 有那五用功能以上,也一起說說
  A: 110V隔離
  B: 220V隔離
  C: 110與220V互轉 (當然也是有隔離作用)
     以上是原本三用功能
  D: 取得 90V(國際規格中的低壓)
     110V <==> 90V
  E: 取得 240V(國際規格中的高壓)
     110V <==> 240V
  F: 取得 100V 日本(電氣)規格
     110V <==> 100V
  日本電器(100V),直接接上台灣的110V,  有人說沒事,有人說容易壞,有人說用幾次就壞了...
   我們(110V)直接給它轉成100V不就好了...

  輸入只列台灣標準的110V,你也可以改成220V
  註: 當然還有更多變化,只是可能沒什麼意義
  例:  110V <==> 180V或 90V <==> 200V ...等等
  後來想想可能對某些人有意義,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再煩請知道的大大回覆一下...)

网友D:
90v有用過測試開關電源的最低壓 突然間要找還很難 結果串了四個變壓器加減用

网友:
這是其中一組 陽春 克難 加減用

网友E:
也說點讓外行人覺得有必要收藏ㄧ顆的應用可能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90v有用過測試開關電源的最低壓 突然間要找還很難 結果串了四個變壓器加減用 ...

所以準備一顆3∼5A可調自藕變壓器是必須的。

网友F:
很抱歉,找了不輕鬆差事讓您做,往後搬運、包裝這顆大變壓器儘管找wish大,誰叫他先做顆樣品來引誘大家。
包裝這種大變壓器,瓦楞紙板裁成跟變壓器同高,於變壓器外圍繞個3圈再以膠帶固定,有很好的緩衝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三用隔離變壓器

三用有兩種解釋

大大請問一下,加上100v的話,是不是可以用來修日本 吹風機,或電鍋,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請問一下,加上100v的話,是不是可以用來修日本 吹風機,或電鍋,烤箱, ...

理論上可以,但要注意功耗(瓦特數)...

110V轉100V,電壓是對了,但你提出設備瓦特數都很高...
保險一點,你的變壓器可能要2000W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所以準備一顆3∼5A可調自藕變壓器是必須的。

y大, 那個不行, 因為沒有隔離, 怕不小心被電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y大, 那個不行, 因為沒有隔離, 怕不小心被電死.

隔離歸隔離、調壓歸調壓,這兩者不衝突啊,在隔離變壓器之前或之後再串接個可調自藕變壓器,測試110V負載,從85V測到130V都很自由。

手錫爐/小錫爐用來拆局部零件或是電線鍍錫很好用,但一直插著電溫度又會太高,用可調自藕變壓器調到80~90V剛剛好,所以準備顆可調自藕變壓器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說點讓外行人覺得有必要收藏ㄧ顆的應用可能性吧

玩電子的人,至少要有一顆,尤其是連接示波器時,更需要,之前也想説用到的機會少,結果現在就覺得幸好當初有動手作,所謂有備無患。
正在作diy交換式電源,輸入110/220 ,輸出+-40 v,可調電壓電流,要用到示波器測頻率波形。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成平衡式的 [0v . 110v] -> [-60v . 0v . 60v]  ,音響可以用

网友B:
老會員應該在論壇看過幾次我有使用隔離變壓器,以我為例,因為我有用自耦的交流電源供應器,所以我的接法就是市電→隔離變壓器→自耦交流電源供應器,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市電隔離。
這樣做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家跟工作室在下雨天時,只要我觸摸儀器或電腦的金屬外殼部份都會觸電,而且包括我整排鄰居也是相同情形,以前我都拿中華電信的電話簿墊在我的腳上暫時解決,後來不堪其擾就購買隔離變壓器,一次解決這個惱人問題,因為與台電隔離了,當然就沒有這個觸電的問題了。
除了上面我說的情形外,以前裝修電子東西的人一般也會使用隔離變器來減少觸電的機率,只是我不知道現在的技師是不是也還有這個傳統。
我有一位做政府無線電的朋友,他們在山區都有架通訊設備,隔離變壓器也是標準配備。
玩音響的玩家說過它的好處,不過我沒有在玩音響,這點我就不多說了。

學電的都知道台灣配電長久以來N、G都沒有落實,所以觸電的事件時有所聞,什麼事都要安全第一,隔離變壓器是一個很好的投資,不見得是要用在示波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很抱歉,找了不輕鬆差事讓您做,往後搬運、包裝這顆大變壓器儘管找wish大,誰叫他先做顆樣品來引誘大家。

原來烏骨雞學姐就是看了你這篇,今天她要寄一個oolanman 訂的變壓器,跟過客訂的兩個變壓器,居然叫我包,很沒骨氣的我只能獨自一人包那兩箱。

不過我應該包的不錯才對,請各位廣________告鼓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烏骨雞學姐就是看了你這篇,今天她要寄一個oolanman 訂的變壓器,跟過客訂的兩個變壓器,居然叫我包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原來烏骨雞學姐就是看了你這篇,今天她要寄一個oolanman 訂的變壓器,跟過客訂的兩個變壓器,居然叫我包 ...

非常抱歉,原本只想說W大要出貨,順便訂一個來用,不知原來是裸裝,還要包裝!! 金拍謝,謝謝啦~
順便請教一下,我是110V to 110V ,上面印有標示in跟out 端嗎? 還是2邊都可以當IN 端? 還是有法拉地(綠色)是in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非常抱歉,原本只想說W大要出貨,順便訂一個來用,不知原來是裸裝,還要包裝!! 金拍謝,謝謝啦~
順便請教 ...

那一邊都可以。
我包的應該還算牢靠,你收到應該沒損傷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一邊都可以。
我包的應該還算牢靠,你收到應該沒損傷吧!

我還沒收到,沒那麼快,應該要2~3天喔,真的很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還沒收到,沒那麼快,應該要2~3天喔,真的很謝謝~~

應該是連假貨太多延遲了,不然一般隔天就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還沒收到,沒那麼快,應該要2~3天喔,真的很謝謝~~

剛剛又回看了一些舊文,發現也是有一些人訂了(三用)變壓器

但好像都沒有看到應用與照片,也希望有(三用)變壓器的
多多回覆一些照片與實際應用. 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剛剛又回看了一些舊文,發現也是有一些人訂了(三用)變壓器

但好像都沒有看到應用與照片,也希望有(三用)變 ...

他跟過客都不是訂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跟過客都不是訂三用的。

W大 那就是你了,為了廣大的痞酷友,
你就別再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大 那就是你了,為了廣大的痞酷友,
你就別再拖了...

上次訂的真的找不到,我就得再訂一個回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訂的真的找不到,我就得再訂一個回來。

要重新訂,如果可以的話...
1. 端子
  原本端子四個點改成五個點(中間一點空接),並附上各2個短路端子(一共四個)

2. 順便問一下 0, 90, 100, 110, 120的價格(參考5樓詳細說明)
  原本的0,110 變成  0, 90, 100, 110, 120價格會變成多少
  如果價差很多,只要次級(輸出)改,初級(輸入)不用改
  價差不多的話,來訂一顆...

麻煩了,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訂,如果可以的話...
1. 端子
  原本端子四個點改成五個點(中間一點空接),並附上各2個短路端子(一共 ...

下次有去會問廠商看看,越多繞組的價錢一定是越貴。
如果你家的電壓變動這麼大,那你應該跟我一樣先經過1:1隔離變壓器後,再接一個可調的自耦變壓器來解決這個問題,不然光是線接來接去就煩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有去會問廠商看看,越多繞組的價錢一定是越貴。
如果你家的電壓變動這麼大,那你應該跟我一樣先經過1 ...

不是(輸入)電壓變動大
是輸出應用多...(給維修痞酷友更多用途的應用)
1,2,3,. 三用功能(正常電壓範圍110V,220V隔離輸出就不再詳述)
4. 輸出100V 日本電器使用 (雨知波自行維修 有提到)
5. 輸出90V (國際規格 低電壓)
6. 輸出240V(國際規格 高電壓)
當然啦, 為了90V,240V又多了兩個點,
而且對於測試作用不太
(要測試低壓(90V)跟高壓(240V),應該是比較需要自偶變壓器)

最小變動的話,保留日本規格
0,110 改成 0,100,110(只多一個100V抽頭)
而且只要輸出(次級)改就可以...

結論 三用隔離變壓器:
1. 五個端子
   五個端子(中間空接),各附2個短路端子(共四個)
2. (次級)輸出多一個100V抽頭(0,100,110)
   (次級)輸出多一個100V抽頭,給日本規格使用(不用接到端子台)
   (初級)輸入不變, 0,110V
這樣改變最少. 做的工跟原來差異不大,價格也許沒差多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次訂的真的找不到,我就得再訂一個回來。

原來是找不到才一直沒看到測試分享......該不會是忘了塞在哪一號學姐家?

我比較想知道的數據是:
1. 四個繞組各別DCR是多少?
2. 四個繞組都分開,在其中一個繞組加上AC110V,測量四個繞組AC電壓各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輸入)電壓變動大
是輸出應用多...(給維修痞酷友更多用途的應用)
1,2,3,. 三用功能(正常電壓範圍110V ...

這樣會增加複雜度,如此一來二次側至少需要6個接點,串並聯會比較麻煩一點,也增加接錯機率。

原本規劃四個繞組一模一樣,串並聯很直覺很單純不會弄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這樣會增加複雜度,如此一來二次側至少需要6個接點,串並聯會比較麻煩一點,也增加接錯機率。

原本規劃 ...

電壓選擇跟串並聯已經分開了...
詳情請參考5樓(上面的端子,用於串並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老會員應該在論壇看過幾次我有使用隔離變壓器,以我為例,因為我有用自耦的交流電源供應器,所以我的接法就 ...

能不能找到現成的鋁盒(鐵盒)裝這顆變壓器,然後還有空間裝幾個插座、開關、電源濾波器之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電壓選擇跟串並聯已經分開了...
詳情請參考5樓(上面的端子,用於串並聯)

我的意思是說多出來的抽頭還是要有端子排接點,總不能懸空在那裏吧?接點一多就會增加接錯機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下次有去會問廠商看看,越多繞組的價錢一定是越貴。
如果你家的電壓變動這麼大,那你應該跟我一樣先經過1 ...

會不會廣明也有""可調的自耦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來是找不到才一直沒看到測試分享......該不會是忘了塞在哪一號學姐家?

我比較想知道的數 ...

三用變壓器上星期六vedncv 已經取回,各為多少DCR 及其中一個繞組加上AC110V........,要請vedncv 幫忙量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說多出來的抽頭還是要有端子排接點,總不能懸空在那裏吧?接點一多就會增加接錯機率。

100V跟110V不會同時使用
也不能同使用(功率問題)

>> 總不能懸空在那裏吧?
你說對了,就是懸空在那裏(平時(端子)接110V接點,有需時100V,再改接(端子)線路到100V)

30樓說了... (次級)輸出多一個100V抽頭,給日本規格使用(不用接到端子台)
5樓也畫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找到現成的鋁盒(鐵盒)裝這顆變壓器,然後還有空間裝幾個插座、開關、電源濾波器之類的? ...

現成的機箱市面應該沒有才對,這要買空箱回來DIY,豬仔會員也有拿兩個空機箱給我,讓我拿去標配幣。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會不會廣明也有""可調的自耦變壓器"

應該是沒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三用變壓器上星期六vedncv 已經取回,各為多少DCR 及其中一個繞組加上AC110V........,要請vedncv 幫忙量 ...

丫~我不知道DCR要怎麼量?有電路圖範例可以參考嗎?還是要特殊儀表?我先上網查查DCR是什麼好了~哈
第二點我也不太清楚要量的是什麼的?上面不是都有標示了?

1. 四個繞組各別DCR是多少?
2. 四個繞組都分開,在其中一個繞組加上AC110V,測量四個繞組AC電壓各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丫~我不知道DCR要怎麼量?有電路圖範例可以參考嗎?還是要特殊儀表?我先上網查查DCR是什麼好了~哈
第 ...

DCR就是直流電阻,測試4個繞組的個別歐姆值,這顆變壓器每個繞組DCR可能在5歐姆以下,必須用微歐姆表測起來分辨率才夠。

測量四個繞組電壓是為了了解各繞組電壓是否一致,繞組電壓跟DCR一致性會影響繞組並聯後的性能,串連連接影響則比較小。

网友H:
變壓器收到了,很感激~~

小弟有一個想法給大家參考一下....

1.  這個不是wish 大家裡生產,所以要有數量才能去訂購,例如滿10個以上,不然光往返的工跟油錢都不夠!!

2.  不要侷限跟標題一樣的樣式,每個人需求不同,訂做也會不同,價錢跟運費也會不同!!
     例如: 我考慮體積跟功率還有功耗,我就需要這樣的瓦數,我不需要接來接去!!別人需求不一定是這樣子喔~

最後還是很感激W大順便幫小弟訂購~ 感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變壓器收到了,很感激~~

小弟有一個想法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是我個人使用,我是不會做多繞組,因為我是在隔離變壓器之後,再接一台可調整的自耦變壓器,有的人稱為AC Source,有的人稱交流電源供應器等等,老會員應該在我的發文中有看過它,也就是如下方照片右邊紅框內的儀表。

其實它就是一台自耦可調變壓器,只是多裝了數位電壓表及電流表,及一些定時器等等輔助裝置,這種儀表要比什麼都差,只有便宜跟耐用的優點,不過說到便宜也沒在多便宜,因為裡面有個高品質的3KW 可調自耦變壓器,所以新品兩、三萬以上是跑不掉的。
也由於它功能太陽春,所以一般都會再接數位功率電表,如以下這台CP-320A。

如果對數位功率表有興趣可以參考以前的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244-1-1.html

也就是有這種可調的AC Source,我根本不需要多線組,AC 我想調到10V,甚至300V以上都沒有問題,若是有需求調整輸出電壓的人 ,這可能是最方便的方法,也就是跟我一樣,在隔離變器後面再另加一個自耦的可調自耦變壓器。

或許有人會想到,那有沒有隔離形的自耦可調變壓器呢?我是沒看過這種東西,但是我早年在大陸看過隔離形可調變壓器,看的懂電路圖的會員就大概知道什麼意思了。

這種方式雖然是隔離,但是是切割正弦波來降壓,再加上大陸的變壓器大多是用銅包鋁線繞成,又嚴重灌水不足瓦數,懂電子的人應該不會考慮了。

真正隔離又兼具性能要用這種AC Source︰

這種正規的AC Source 連頻率都能調整,像船跟飛機設備有些是使用400Hz,它都調的出來。

嗯!越講越離題了。

不過把隔離變壓器的初、次級各繞兩組110V的想法我的確也有興趣,所以去年我其實有訂一個環形的想來玩一玩。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63-1-1.html

不過不知道塞到那裡去了,所以在你跟過客訂購的同時我也多訂了一個EI型的要來試玩,結果期間vedncv 通知他要訂一個4組110V的,所以就直接轉賣給他,當然我也沒得玩了。

其實我雖然退休了,但身上還有維護合約要做,還是有機會員要去訂隔離變壓器,多年下來跟廠商都像朋友一樣了,不趕時間的話,我有經過順便拿回來也是可以,因為每個人不見得會想要需隔離變壓器,這種東西幾乎也不會壞,要湊10顆再訂實在不太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DCR就是直流電阻,測試4個繞組的個別歐姆值,這顆變壓器每個繞組DCR可能在5歐姆以下,必須用微歐姆表測起 ...

以我們訂做的4組110V 變壓器為例,不管初級或次級,工廠一定是兩條線一起繞的,所以兩組初級的DCR 一定會一樣,次級的兩組DCR 一定也一樣,但是初級與次級的DCR 就不一定一樣了。為什麼呢?請看下方連結9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63-1-1.html

廠商他或許會在其中一級多繞幾V,來讓客戶彈性使用,電子領域你是大內高手,你會了解廠商的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丫~我不知道DCR要怎麼量?有電路圖範例可以參考嗎?還是要特殊儀表?我先上網查查DCR是什麼好了~哈
第 ...

如果你以前有團購MESR-100,用它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家有一台東元電風扇,它最慢轉速對我來說還是嫌快,因為它的作用就是輔助冷氣,轉的太快我的夜間部同學也會冷,那怎麼辦?
電容降壓嗎?我可不會用這種危險電路,看一下wish 繼以前交流抽風扇減速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542-1-1.html

之後又一不計成本巨作。

再看仔細一點。

這是啥!這台是豬仔會員給我的,它裡面是一個日製的自耦可調變壓器,從表頭看來輸出可以0~150V,太晚了,下次有機會拍給大家瞧一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以前有團購MESR-100,用它就可以了。

有,我晚上來量量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個人使用,我是不會做多繞組,因為我是在隔離變壓器之後,再接一台可調整的自耦變壓器,有的人稱 ...

看了W大 不計代價下重本的思路下,
跟這個三用隔離變壓器的想法,
最大交集應該只有"三個用途"...
甚至只有兩用(初級固定110V<=>110V或220V次級串並聯應用)
更可能是一用就好了(反正後面接自偶變壓器)

基本上,這是兩種思維,因此我的三用隔離變壓器想法,
到此該是下休止符了.  感謝大家的討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W大 不計代價下重本的思路下,
跟這個三用隔離變壓器的想法,
最大交集應該只有"三個用途"...

你會想把隔離變壓器繞成4 組110V 的想法也很好啊!所以我才會訂來玩看看,這種繞法最大的優點應該是可以藉由接法的變化,由110V 改成220V (或互換),不過我很想看看這種接法會不會有什麼缺點,只不過我的電子負載是直流的,就算轉成直流也受到耐壓的限制,會比較麻煩就是了。

不是每個人的需求都相同,大家就依自己需求的方式做即可,甚至不用隔離變壓器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們訂做的4組110V 變壓器為例,不管初級或次級,工廠一定是兩條線一起繞的,所以兩組初級的DCR 一定會 ...

廣德明是有經驗的老廠,這方面一定會考慮到,我有一位做電力變壓器的客戶,宣稱他們做的變壓器同規格不同台可以並聯使用,產品品質要很一致才能這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一台東元電風扇,它最慢轉速對我來說還是嫌快,因為它的作用就是輔助冷氣,轉的太快我的夜間部同學也 ...

不愧是搞技術的,連睡覺的時候還要看到旋鈕、指針才會睡得安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會想把隔離變壓器繞成4 組110V 的想法也很好啊!所以我才會訂來玩看看,這種繞法最大的優點應該是可以 ...

我說休止符,主要是
1. 我想已經說清楚
   我想不管是電路或想法,我都己經說清楚三用隔離變壓器的應用,也畫清楚
   本帖也提供預訂了

2. 更多應用(在5樓)也寫了...
   不管是有的沒的我也寫了0,90,100,110,120
   你也有在其他帖子提到如果電壓較低,有多繞幾圈(增加2,3V)
   如果是這樣,也可以 0, 100, 105, 110, 115,但這一來又會費工又容易錯

   簡化版的也說了(保留日本規格100V),還是有出錯的機會

3. 如你所說,每個需求不同...
  >>不是每個人的需求都相同,大家就依自己需求的方式做即可,甚至不用隔離變壓器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三用雖功能較多,但用不到時,反而容易多一個變數在...(一體兩面)

我當初會一直寫,直到一年多之後的今天,還一直寫...
我想到的是痞酷主要會員就是維修者,不管是專業的還是偶爾修一下親朋好友或公司的電器設備等等
集維修者常遇的可能有
1. 示波器 電源隔離
  干擾及火水線短路問題...
2. 220V電壓需求(台灣以110V為主)
  網購流行容易買到220V設備...
3. 100V日本電器需求
  台灣離日本近,也有一些人喜歡日本電器...

我的想法是 集規格單一化,功能多樣化,又要簡少錯誤發生
要同時滿足多項需求本來就不容易
但基本上,可以算是都有達成了...
(五個端子,兩片短路片, 保留100V抽頭...)
連 康大 自己手工繞線兩組110V不是很準確的情形
加入保險絲及平衡電阻還有開關,也都能運行無誤

也就說,在這 三用隔離變壓器 意題上
該說的 該畫的 我都盡力說清楚畫明白
該做的 也有人手工實作了

最後每個人需求不同,三用隔離變壓器 提供給大家參考.
畫上完美的休止符. ^_^

-----------------------------------
最後補充:
簡化綜合版,容易串並聯(110V/220V),保留實務(100V)功能,

綜合 簡化複雜度(不要太多用不太到的抽頭)
保留實用需求(100V) 的最少變更
初級 0, 110 (不變)
次級 0,100,110(多了100V抽頭接點,不接到端子台)
註: 初級與次級各有兩組
端子台為五個端子點,各附兩個短路片(共四個)
(我想應該不用再畫圖了吧,前面講很多次,圖也都畫過了)

簡單的說 跟這個主題的三用變壓器照片,
可以說沒多少變化(除了多了一個100V抽頭的接點--沒有接到端子台)
五個端子點(加上 法拉第接地,的話就要七個點)

或說我訂一台這樣規格(500W 足瓦)的 三用隔離變壓器

後註: 其實價差不多時,我更喜歡留著一堆,暫時用不到的抽頭...

网友K:
建議你買一個自偶無段調壓,裝在市電與隔離變壓器中間,這樣就解決所有需要的電壓,也可達到了隔離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一台東元電風扇,它最慢轉速對我來說還是嫌快,因為它的作用就是輔助冷氣,轉的太快我的夜間部同學也 ...

調低供給電壓  會使扭力降低   轉子慢會與電力相位失相  容易嗡鳴

不改電壓  用ZERO CROSSING SWITCH 控制TRIAC  只在0度打開或關    幾CYCLE開  幾CYCLE關
這樣比較高科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調低供給電壓  會使扭力降低   轉子慢會與電力相位失相  容易嗡鳴

不改電壓  用ZERO CROSSING SWITCH 控 ...

如果你有可調自耦變壓器,並在接電風扇使用過,你就知道不會有你說的情形。
反之用TRIAC 控制才會有嗡嗡聲及馬達溫度升高的問題。
底下連結是以前我寫的帖子,裡面有提到其實改變交流馬達轉速最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變頻器,原因有寫在裡面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記得借一個可調的自耦變壓器親自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議你買一個自偶無段調壓,裝在市電與隔離變壓器中間,這樣就解決所有需要的電壓,也可達到了隔離的目的。 ...

隔離變壓器的繞組是固定的,所以市電要先接隔離變壓器一次側,然後二次側再接可變自耦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可調自耦變壓器,並在接電風扇使用過,你就知道不會有你說的情形。
反之用TRIAC 控制才會有嗡嗡 ...

各位前輩早安~

我覺得用自藕變壓器來調整馬達轉速是個好方法,但體積太大又過笨重~ 應該可以用單晶片來控制,這篇是我跟阿明兄討論控制3相馬達,對這種單相馬達應該可以用,體積小成本也低~ 不過我還沒學會,無法實踐...^^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116-1-1.html

這篇是學姊要給會員預定變壓器用,各位前輩,先進應該可以停止討論了,不然學姊可能會暈倒~

楼主:
上星期有一位會員預訂一個500W 三用隔離變壓器,因為遇到週休,所以剛剛我才跟廠商訂貨,我後來想想乾脆訂兩個好了,快的話這星期就會到了,wish 如果有外出我再請他順便帶回來,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网友J:
引用 网友F:
DCR就是直流電阻,測試4個繞組的個別歐姆值,這顆變壓器每個繞組DCR可能在5歐姆以下,必須用微歐姆表測起 ...

大大,久等了

我用ESR表,量不出來
有先歸零

但量不到

後來想到之前搶到的四位半,確認線路阻抗0.11 ohm,不知道有沒有歸零功能?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輸入電壓AC 117.6V

獨立的117.3V

獨立的117.3V

獨立的117.2V

這樣看來,是不是可以串出330V丫?

PS. 需要的趕快問學姐還有沒有
PS. 記得餵公狗

謝謝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大,久等了

我用ESR表,量不出來

三用隔離變壓器 是用兩個250W 110V來組合出來
Va => Va'
Vb => Vb'
Va, Vb 各250W,組合起來500W
現在只有Va供電,雖然你"空載"量三個輸出有110V
只有Va輸入250W的情形,除以3,每個輸出大約只分到80W左右(1A不到)

好奇一問,是用在那方面...

還是只是試試黑白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大,久等了

我用ESR表,量不出來

當然可以,只不過不知道330V能做什麼?

楼主:
今天會員預定的500W 三用隔離變壓器已寄出,我有多訂一個,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