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兆赫 ZPL-210 網路電力線 無電源反應 維修

楼主(2019-10-11):
兆赫 ZPL-210 網路電力線 無電源反應 維修
昨天晚上房間裡的電腦突然間無法連網,網路連線中斷{n_094:}
檢查後發現電力線有一顆無電源反應,今天有空就來修看看
外觀型號ZPL-210
利用家中牆內的110V電線來當網路線用,在一些不方便接明線或長距離的地方很實用
最少需安裝兩顆
其中有一顆無電源反應
拆機,內部無明顯故障零件
量測大電容有150V,保險絲未斷
二次測電感量到2.1V的電壓,感覺怪怪的{n_083:}
對照另一顆良品,正常時應該要有3.3V
發現旁邊的INT1400A1G芯片很燙手,該不會短路燒毀了吧{n_098:}
查了一下datasheet,再對照另一顆良品,壞品的VCC電壓只有8.9V
將芯片拆掉,VCC電壓就回復到11.8V了
與良品機上的INT1400A1G調換仍然異常,VCC電壓還是偏低,所以問題不是出在這芯片上
但我發現使用熱風槍焊接後,機板溫度升高,偶爾開機時電源燈居然亮起來了
太大意了,簡單的電容沒全部檢查完,好險沒急著去訂芯片
雖然有檢查INT1400A1G旁的12V供電電容,卻忘記找另一邊的3.3V供電電容
走了一點遠路.....
拆下來量1500uF 6.3V的電容己經老化了
將低壓區的電容全部都更換
小問題,浪費了一些時間
幸好最後還是完修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另一顆既然也拆開了, 一起換一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另一顆既然也拆開了, 一起換一換吧...

呵...當然是兩個機板的電容都換啦{n_118:}

网友:
按理說網路設備幾乎是整天工作,廠商都知道電容很重要,一些阿薩不如的電容就不該用.

网友:
這算是通病,小弟有一對TPLINK的也是換掉兩顆電解電容就完修。

网友:
廠商當然知道,搞不好有經實測,保固一年,內置定時裝置,通電後8784H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