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檯燈 FTN629 維修及規格求助

楼主(2019-10-11):
社區回收桶看到這一台檯燈,本著想學習維修拿來玩玩,看了一下保險管燒毀,然後測了三極體燒毀,去買了保險管及二隻C4242回來裝上。
https://bbs.pigoo.com/thread-18873-1-1.html 看了這一篇感覺這次維修應該是很EASY的才對。沒想到翻車了。

剛裝上去之後發現有一點高頻聲,然後約莫十秒關閉,想說換上燈管試試,裝上去時高頻聲變的很小聲,想說可能是要裝燈管才會正常,之後點了亮了,有一點點不穩定光線抖約莫五秒後整個暗掉了,就再也點不起來了...

測了一下保險沒燒,原始是0.63A 10mm,因外面找不到最後買了1A的上機試試,然後二隻三極體C4242也燒了...,旁邊這一個二極體也燒了不知道怎麼稱呼他我看到上面寫了H48上網查了是否為1N4148呢?他是否有分瓦數呢?我這一個是幾瓦的?

另請教藍色那一顆叫啥?我也不清楚用途。

再請教我這一個故障狀態還有可能是什麼引起的呢? 我很確定電阻都正確,有全測過了,穩壓二極體 就黑色那一些 也確定正向導通反向不通。
電容我目測感覺都算正常就沒拆下來全測。

至於透明管跟藍色管因不太了解用途及測法,我好像也是當二極體測試,當初好像也是正常,有點忘了哎...
然後我這樣子30元就燒掉了,然後我的新燈管是否有可能也被帶走呢?我目前沒燈具測。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54-1-1.html 另這一篇狀況我當初也認為應該就這三個壞了,另請教文中說的加裝溫度開關有人會嗎?

网友A:
新燈管才不會一直燒C4242,
不然這台很難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燈管才不會一直燒C4242,
不然這台很難完修..

我是指剛燒掉的4242有無可能也把燈管帶走了。

楼主:
又搞了一小時,終於修好了,有一顆電容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搞了一小時,終於修好了,有一顆電容損壞。

3顆電解電容全換了吧

网友C:
藍色那顆是DIAC,一般不太會壞,樓主您有換燈管座裡的麥拉電容嗎?那顆掛了會拖C4242陪葬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顆電解電容全換了吧

好的星期一去買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色那顆是DIAC,一般不太會壞,樓主您有換燈管座裡的麥拉電容嗎?那顆掛了會拖C4242陪葬 ...

麥拉電容我沒換說,那一個是在燈座腳嗎?那一顆是什麼作用的? 穩壓是嗎?燈管比較不會閃?

晚點拆下來看一看。

另請教一下 看了一些文章 好像C4242 C4977 E13007 這三顆是否都可以拿來用? 好像都是 40w的?
我又找到一款E13009 80w的,是否也可以用呢? 這是否代表13009因為可以到80w 相對來說會更耐久一點? 拿來這小功率用? 但也相對他發熱也較高?
我的想法是類似變壓器可以買高安培給小的用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麥拉電容我沒換說,那一個是在燈座腳嗎?那一顆是什麼作用的? 穩壓是嗎?燈管比較不會閃?

晚點拆下來 ...

應該13005就可以,這電路跟省電燈泡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瓦數的省電燈泡都是130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13005就可以,這電路跟省電燈泡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瓦數的省電燈泡都是13005。 ...

我家有二隻檯燈PL 18W,拆開來看一隻使用C4242 一個使用E13007 ,而這一個飛利浦的他是 PL 27w 內部使用的是C4242 飛利浦這一隻檯燈用了功率表測了一下約使用 25w左右的電。E13005的話是否壽命會縮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搞了一小時,終於修好了,有一顆電容損壞。

請問是哪一個電容爆了?   燈管的那個電容器好像是交流交連電容器,提供燈絲電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哪一個電容爆了?   燈管的那個電容器好像是交流交連電容器,提供燈絲電壓吧!! ...

左上那一顆鋁電解電容損壞,正腳漏出不明物體,拆下來才看到。
燈絲電壓是指什麼?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有二隻檯燈PL 18W,拆開來看一隻使用C4242 一個使用E13007 ,而這一個飛利浦的他是 PL 27w 內部使用 ...

當然你有相同規格的換上是最好,之前我有修過pl27檯燈電路版,換上13005,直接拆換壞掉省電燈泡的來用,也用了快一年了吧,還是用二手零件,目前都還正常,是用頻率大概上班時間一天五六個小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上那一顆鋁電解電容損壞,正腳漏出不明物體,拆下來才看到。
燈絲電壓是指什麼?不太懂。 ...

日光燈管和省電燈泡差別在於直直一根和扭曲一團,他們在兩端都有燈絲提供電子以激發內部氣體產生發光能量而發光,你會發現兩端都有兩個端子,用電表量測會有 8~10幾歐姆,假如燈館的燈絲斷了,那就算電路正常以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光燈管和省電燈泡差別在於直直一根和扭曲一團,他們在兩端都有燈絲提供電子以激發內部氣體產生發光能量 ...

哦! 這我大致知道傳統T8燈腳都會有阻值,所以你指的是去量進到燈管腳那二條線的電壓是吧!

另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一顆的作用是啥,是你說的 交流交連電容器 是吧!? 他的作用是穩壓?抗高頻訊號干擾?不閃爍?或是什麼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這我大致知道傳統T8燈腳都會有阻值,所以你指的是去量進到燈管腳那二條線的電壓是吧!

另我比較 ...

應該是提供燈絲的電流用,電路上面都會有這個電容器,省電燈泡市放在電路板上,傳統的啟動器也是這一個電容,記得還有一種檯燈沒有啟動器,是利用手按下接點,經過通電後斷開!!

网友F:
那個電容器以電路功能稱之為: 諧振電容器。
燈管若是燈絲斷了要救還是有機會,在燈管外加一10歐姆2W,讓諧振回路重新建立。
此時無燈絲預熱而是以直接高壓諧振點燈,換新燈管記得復原取下。
但若燈管已發黑老化就不值得,因為利用點燈 於燈亮之前期間消耗電流較大,是亮燈之後電流的 3 到 5 倍。
老化燈管點燈時間會拖長,對功率晶體是很重的負擔 體質差些就玩完了。

平常若是燈管老化,或者點燈時間比平常拖長了,趕緊換新燈管免得電路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電容器以電路功能稱之為: 諧振電容器。
燈管若是燈絲斷了要救還是有機會,在燈管外加一10歐姆2W,讓諧 ...

感謝這麼詳細的解說

楼主:
抱歉我回錯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提供燈絲的電流用,電路上面都會有這個電容器,省電燈泡市放在電路板上,傳統的啟動器也是這一個電容, ...

這種老式檯燈我還留在桌上當裝飾,積滿了灰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個電容器以電路功能稱之為: 諧振電容器。
燈管若是燈絲斷了要救還是有機會,在燈管外加一10歐姆2W,讓諧 ...

SIMON大:
   受教了!! 我一值以為是用來讓燈絲有電流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