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對強磁的驚人反應

楼主(2019-10-12):
手上剛好有厚銅與強磁立馬拿來測試
確實長知識了

网友A:
有位移讓磁場有變化形成電流,該也形成一個磁場,與磁鐵互斥導致G力不再是9.x,但因速度變慢,感應產生的磁鐵逐漸弱,所以磁鐵持續下降直到親到銅板

大概是這樣?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U_JC_I1h0
這個影片是用強磁對鋁板做檢查的例子,原理是一樣的

网友:
長知識了, 顛覆了我所學不足的地方

网友:
磁鐵能吸住的只有鐵嗎?完全不瞭解…腦袋空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位移讓磁場有變化形成電流,該也形成一個磁場,與磁鐵互斥導致G力不再是9.x,但因速度變慢,感應產生的磁 ...

正解,位移導致有磁通量變化,磁通量變化在導體內產生電流,電磁互變產生阻力,馬克斯威爾方程式的最基本,發電機原理
所以放著不動啥反應都沒有

网友:
你找一下 矽鋼片疊合的大體積變壓器
紅色向量: 強磁向鋼片 疊合面 運動  (渦電流路徑 被切割)
綠色向量: 強磁向鋼片 完整面 運動  (渦電流路徑 無切割)
結果是不一樣的

在不破壞條件要求下  用渦電流計 檢測金屬厚度
例如 電子業的PCB銅面及零件孔銅厚度 是可以檢測被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