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松下 Panasonic 微波爐 NN-ST342 插電有聲音維修

楼主(2019-10-12):
1.困難的東西才送過來,我覺得有點累呢……
2.站長希望多來幾篇維修文,那我再來發這篇。

送過來的時候說一上電就有聲音,聽不太懂什麼意思?反正是松下的機子,先開殼檢查內部再說。

接線圖,留作備查。

直接把磁控管拆下來看看,結果發現有打火的現象,但還比不起上次案例的嚴重程度。

雲母片沒燒,但明顯這片不是原配,之前有人換過而且好像有一陣子了……?

總之高壓端的元件先全部掃過一次。包含電容、二極體,結果沒事。變壓器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問題,磁控管除了表面打火之外,也沒什麼特別異常的地方。

這下考倒我了……找不到明顯的問題點,就只好先把磁控管與機體打磨清理乾淨,裝上備用的高壓保險 (這台原配無配備高壓保險),實際上機測試看看。

插電之前又先量了一下插頭看看有什麼異常,結果這次就中獎了!不該有的停機低阻抗狀態。

一般若是門開關造成的,會燒低壓保險絲。我量得到低阻值,代表說低壓保險絲是正常的,所以直接把眼光放到主基板上的功率繼電器身上。一量,果然是短路的狀態。

拆下來。

背面有動過的痕跡。

這型的繼電器手上沒有備料,不過這不是事,找一個適用的硬上就好。

先來研究一下壞掉的繼電器是怎麼回事?打開後明顯的接點已經熔接在一起分不開了。

燒的有點黑。

基板背面的圖案面礙事,直接刮掉看看,發現繼電器的 COM/NO 兩個接點不與基板的其它接點相通,單純固定用而已。

過程中,不小心太用力把銅箔刮掉了。(其實應該說之前的人就弄掉的)

但這不是問題,從壞的繼電器身上刮肉下來用:取一個適當大小的銅片。

把它確實的接妥。

使用兩條粗電線,從原本的繼電器身上剪下接片後裝上。順手加個  MOV 盡可能讓接點火花小一點。

裝回去,接頭的地方還是要找個膠帶來絕緣一下才行。

上電,試機,可以加熱……好了收工回家……對了我本來就待在家裡工作的說。

原本磁控管看似還能用就不換新了,因為這要再換下去,我看客戶大概也不要修了吧!

至於,磁控管為什麼會發生打火?我猜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它天生的;二是空機運轉燒的。至於是哪一種,等下次再碰到松下機子的時候再注意看看嘍!

网友:
應該是有某處絕緣劣化造成打火現象,因為公司內單位使用的微波爐也有兩三台發生這種現象,結果就是磁控管損壞打不出去但是本體會發熱

网友:
這篇讓我學到了  "插電之前又先量了一下插頭"  沒短路再上電, 以免上電時發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