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90E26 電流偵測問題

楼主(2019-10-13):
請問有人用過 ATM90E26 這顆電表 IC 嗎?

我參考這個檔案裡 IC 的電源取得方式 與 電壓電流感測的電路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54mk2f6hN5wfgdj_K0f

我現在遇到兩個問題

1. 電壓分壓後, 由 VP 進入到電表 IC (PMIC), 他換算出來的電壓只有 6x.xx 伏, 我用示波器勾 VP 對 AGND 的波形變成只有半波, 不知道這樣是正常的嗎?

但是它是可以隨電壓變化, 因此我透過 PMIC 的參數來調整 UART 回傳的 Vrms 值。

2. 電流我也是依樣透過 shunt 量測電流, 我電阻用的是 5m歐姆, 我也試過並聯兩顆變 2.5m歐姆, 並用一樣的濾波電路進入 PMIC, 但是無論我怎麼設定, 電流幒是會在初期一秒內看似正常(?), 之後電流讀值都會直接飆升到 5x.xxx 安培!!!

然後調整負載電流, 讀值沒有變化!

這幾天我試著勾 shunt 的波形來看

PS:不可直接量兩端, 會炸掉 PMIC

I1P 對AGND 的波形被提升到約 4.2V - 1.8V 的弦波, 但是波形上半部有一段是平的, 看來是被截掉了。

I1P 對 AGND 的波形也一樣, 只是比 I1P 低一些, 上半部沒有被截掉波形。

PS:波形我要去公司截圖...

我想問的是, 電流 shunt 波形裡面電壓的準位是正常的嗎?

网友A:
這個應該要找原廠或代理商的 FAE 來問會比較快,在外面除非是超熱門的 IC,否則難。

不然把程式與專案開源也是一個辦法。

Microchip 裡面的人還算不錯,比較不會大小眼,以前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要找原廠或代理商的 FAE 來問會比較快,在外面除非是超熱門的 IC,否則難。

不然把程式與專案開源 ...

認識的代理商沒有玩過這棵, 因為這棵是從 ATMEL 過來的, 他們不熟
他們還會推薦比這顆貴很多的替代 IC

Microchip 我沒有認識的 @@

网友B:
樓主有用差動探棒或是隔離變壓器來隔離被測線路或示波器嗎?

网友:
有沒有買它的板來拆, 參考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有用差動探棒或是隔離變壓器來隔離被測線路或示波器嗎?

有用隔離探棒量過 shunt 兩端電壓, 但是電壓是 mV 等級, 太小看不出變化,

网友:
沒用過,剛看了你提供的 ATSAMW25及 ATM90E26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90E26-Datasheet.pdf

有提到要計算一些值及設定(在ATM90E26上),不知道你是否都設對了...
有者有(買一個)sample可以參考
MC: Pulse constant of the energy meter, unit is imp/kWh or imp/kvarh; Assume MC = 10000
 Un: Reference voltage, unit is V; Assume Un = 220V
 Ib: Basic current, unit is A; Assume Ib = 1A
 GL: L line current circuit gain
 VL: Sampling voltage of the L line circuit at Ib, unit is mV
 VU: Sampling voltage of the voltage circuit at Un, unit is mV

後來又看到這個...要了解原理與計算,用其他(ESP8266)也可控制使用(ATM90E26)
ATM90E26 Breakout for Energy Monitoring with ESP826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hXIIofPQk

楼主:
下班前, 老大看完 layout 後, 說有兩點怪怪的, 其中一個是 shunt 到 IC 的路徑太遠.......
明天先弄兩條粗線跳過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