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42LG30D-DA 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楼主(2019-10-13):
LG 42LG30D-DA 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我是新手,不太懂,請多多見諒。

我判斷是電源板的問題,目視基板都還算乾淨,沒有燒焦痕跡,
嘗試量測,發現F101  3.15A保險絲斷路,感覺保險絲斷,應該有其他因素造成。

而電容都量過了,沒有短路。
另外發現中間這2個零件短路,想請問先進這是甚麼零件? (熱敏電阻嗎?)

网友A:
電源板上面的編號去GOOGLE有可能可以google到電路圖,光看圖片看不太出來,可能是保險絲也可能是旁路電容,你發電路板編號上來我幫你查查

网友B:
一樣故障,善用搜尋功能

LG 42LG30D-DA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ght=LG%2B42LG30D-DA

网友C:
有量測場效電晶體是好的嗎?通常保險絲斷,場效電晶體和電源IC都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上面的編號去GOOGLE有可能可以google到電路圖,光看圖片看不太出來,可能是保險絲也可能是旁路電容, ...

你好,謝謝你的告知,我已經自行Google電路圖,確定那兩顆是"熱敏電阻",零件是DSC15D15 正常室溫下,應該是15Ω,量測為0.8Ω,那麼應該有點狀況,我會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故障,善用搜尋功能

LG 42LG30D-DA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 ...

謝謝你的通知,在發文前我有先爬文了,但是此前輩的狀況跟我現在的狀況有些不同,所以才發文詢問先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量測場效電晶體是好的嗎?通常保險絲斷,場效電晶體和電源IC都掛了

電晶體和電源IC 我都還沒詳細檢查,我先弄清楚那兩顆 溫度電阻 為何短路後,再下去查,謝謝你的提醒。

楼主:
感謝 laudmankimo 的提醒,要下載電路圖,不然我只想到盲測。
感謝 hello6613 的提醒,要量測電晶體跟電源IC。

更新一下後續,
量測電晶體後,發現STP9NK65Z MOSFET有異常,
需要買零件來試看看,但是又覺得會不會有其他異常,
一直重複買零件,運費也是很貴....

剛好身邊有壞掉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拔了幾顆MOSFET下來,
發現有一顆SPA20N60C3 查了SPEC也許可以替代,所以就裝了上去。

然後,壞掉的保險絲是 250V/3.15A,我只能用手邊的250/1.5A 替代,
開機測試,竟然就這樣變好了!  還真是又驚訝又高興。

燒機30分鐘都正常,請問一下各位前輩,現在我需要去買原規格的零件替換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謝謝你的告知,我已經自行Google電路圖,確定那兩顆是"熱敏電阻",零件是DSC15D15 正常室溫下,應 ...

不是這樣子的測~

你要拆下來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laudmankimo 的提醒,要下載電路圖,不然我只想到盲測。
感謝 hello6613 的提醒,要量測電晶體跟電源I ...

暫時用看看唄~

保險絲規格差太多了~

至少 3A 吧~  (不可超過原規格)

否則 保險絲 很快就燒了~

補充內容 (2019-10-18 01:34 PM):
没換的話~
保險絲很快會燒掉~
如果没問題就繼續使用吧~
等燒了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laudmankimo 的提醒,要下載電路圖,不然我只想到盲測。
感謝 hello6613 的提醒,要量測電晶體跟電源I ...

MOSFET 開關晶體如果你覺得規格一樣就沿用沒關係,不過保險絲我建議你換回原規格的3.5A的,話說我今天把50寸的電視面板搞壞了真想哭啊,背光燈珠脫落真的會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這樣子的測~

你要拆下來測~

量起來是好的~  已經查出是MOSFET 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暫時用看看唄~

保險絲規格差太多了~

嗯~ 我也是因為身邊沒接近的保險絲,所以暫用1.5A,
目前試了幾天了,好像運作的好好的,沒出問題,
如你所說,我也打算用到保險絲燒了,再換回3.15A。

网友:
看手冊上說明, 實際使用上可以運用,可以先使用, 聽看看大家的意見!
因為實際上設計, 說不定使用上不到一半規格所以我認為可以)

MOSFET                        SPIN60C3                                        STP9NK65Z
IDS(25~100度C)        20.7~13.7A                               6.2~4A
VDS                                VDS=480,ID=20.7A,TJ=125        VDS=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