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零件是什麼名稱?? 台北 . 新北 那裡買的到呢???

楼主(2019-10-13):
請問這零件是什麼名稱??
台北 . 新北 那裡買的到呢???

用於 CD 蓋, 按一次會扣住蓋子, 再壓一次, 蓋子會打開來...

CD 蓋扣

CD 蓋扣

网友A:
你的照片比例 解析度 很不OK...

這東西床頭音響CD蓋常用, 但是很亂沒有專有名稱
不過大部分都會有個標籤關鍵字:  塑膠門扣

用google 圖片 搜尋 : 塑膠門扣  露天
1. 門扣 按壓門扣 塑膠門扣 彈簧門扣 面板門扣 電腦門扣 按壓開關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002320925

2. 威訊科技電子百貨 A4U66A 門扣開關 平尾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64269120

只能找到這了, 要注意這東西有不同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比例 解析度 很不OK...

這東西床頭音響CD蓋常用, 但是很亂沒有專有名稱

感恩 回覆....
謝謝...提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