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233 無線遠程顯示萬用錶電池座維修

楼主(2019-10-13):
這台無線電表液晶表頭電池座彈片斷裂電池無法固定

剪一段鐵片塑形

塞入電池座

聽說無線距離可以到十米

网友A:
那個鐵片看起來很像是鋁質的反光板

好奇這種無線遠程顯示萬用表是應用在什麼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鐵片看起來很像是鋁質的反光板

好奇這種無線遠程顯示萬用表是應用在什麼地方 ...

不是鋁質是鐵片因為是鏡面鐵片
上面有一層保護膜
鋁就不會有彈性了
無法用在這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鐵片看起來很像是鋁質的反光板

好奇這種無線遠程顯示萬用表是應用在什麼地方 ...

有空間制約地方 如狹窄的設備場所 或 A處量測B處控制變化兩處分離場合

例如  A處後車燈 艙室內 需要量測  而人手控制點在異處B處

人不能身首異處只好表頭飛過來讓電表身首異處

前陣子 有人陽台鋁門窗漏電   要去看看配電箱到底哪一個NFB 無熔絲開關
電表量測鋁門窗   表頭過來跟著人到配電箱處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鐵片看起來很像是鋁質的反光板

好奇這種無線遠程顯示萬用表是應用在什麼地方 ...

遙控調整用  或是人員有限制時間的地方

儀器放好就走人 關門後在上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x-shbGp4k

可以避免表線不夠長的困擾  向他的那個交流電流探頭 那個不能延長
表線太長可能會影響測量結果  或是受到太多雜訊  特別是工控現場

网友:
電池座彈片斷了我想跟 他的設計彈片行程較長 有關係

网友B:
感謝分享,這是個有意思的電表!

Fluke 在 2009 年推出了 233 遠端顯示數位萬用表,它的產品推出時間是在 2007 年推出旗艦型手持萬用表 289 之後。
233 的這個無線顯示的特異功能,在當時還是相當的夢幻!

此外,在 2016 年 Fluke 另推出了 IR3000,可以讓 187/189/287/289 萬用表的數值,經由 Fluke 的 app 在手機上顯示,讓 189/289 可以具有像 233 一樣的遠端顯示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這是個有意思的電表!

Fluke 在 2009 年推出了 233 遠端顯示數位萬用表,它的產品推出時間是在 2 ...

這個可以 DIY 花費很少,看手機透過 IR to WiFi 來顯示,有空我也要做一個來玩。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404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