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行動電源 RiDATA M6000 鋰電池芯壞了

楼主(2019-10-14):
行動電源電池芯3.7V 6000mAh電壓只剩0.05V,兩顆電池芯並聯,電池芯大小 62mm x 55mm, 電池芯有得買嗎?

网友A:
您有試過直接對電池充電,充到3V後再用行動電源充電

网友B:
淘寶搜尋"聚合物锂",
慢慢找, 可找到同尺寸,
(還沒遇過找不到的)

but 鋰聚上面並未焊片, 只有鋼片,
如果沒有點焊設備,
那需要買 or 自行調配 "不鏽鋼助焊劑",

网友:
淘寶應該有!但是保固就不敢說 !
除非送原廠
就看樓主怎麼選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寶搜尋"聚合物锂",
慢慢找, 可找到同尺寸,
(還沒遇過找不到的)

小弟經驗,刮一刮後焊油上多一點,7成以上機率焊的上
痞酷前輩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試過直接對電池充電,充到3V後再用行動電源充電

確定是壞了,電池包鼓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搜尋"聚合物锂",
慢慢找, 可找到同尺寸,
(還沒遇過找不到的)

像這樣是直接焊在保護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這樣是直接焊在保護板上

如果是這種含保護板的,
那淘寶上一樣可以買含保護板的,
焊線也就直接自行焊在保護版的銅箔,
對於沒焊過鋰電的人來說,
會省事很多

(如果是我的話, 會買不含保護板,
然後再把舊的保護板換過去,
目前為止, 手工焊鋰電池, 還沒失敗過)

我最近2周有要淘寶集貨,
有需要的話, 可以幫你買個回來,
(等找到貨品時, 先匯物品錢給我,
運回台灣後, 再匯剩下的國際運費和台灣郵寄運費,
我再把物品寄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這種含保護板的,
那淘寶上一樣可以買含保護板的,
焊線也就直接自行焊在保護版的銅箔,

電池不是要用特貨才能運回台灣嗎?

网友B:
要公開我淘寶秘技嗎?
江湖一點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公開我淘寶秘技嗎?
江湖一點訣

公開了就不叫秘技。

网友:
那還是保留一點神秘,
偶爾我可以幫大家買東西

网友:
電池上印的655070就是長寬高,
找近似於這個尺寸,能塞的進盒子的電池就可以了.

网友:
尺寸多少,我這裡有方形的,以前換下蘋果筆電電池鼓包的,鼓兩片,剩下的是好的

阿,剛才看了一下,應該不符

尺的那邊是 7.8CM,另一邊是 7CM 不含 正 負極及下方那片包裝

网友:
655070 這種鋰電池是相當普遍, 可說是到處也可買到.

网友:
繞這麼遠去買電池芯回來換新,差不多的價格買小米超薄的5000mah新品應該沒多貴啊? 然後品質也不會差 ~~

楼主:
感謝jacson99代購電池,安裝好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