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得利卡2.4機油與機油濾芯盒空氣濾心更換

楼主(2019-10-14):
得利卡2.4機油與機油濾芯盒控空氣濾心更換
1.找個荒郊野嶺夜深人靜,掀起妳的蓋頭來………………,壅擠的空間

2.洩油螺絲確認

3.先從空氣濾蕊開始,滿滿管路,研究觀察中……….

4.拆除前中段空濾管路,還好手拆管夾鬆開

5.卸空濾管路,後段前管夾須十字起子或套筒板手鬆開….皆可。

6.鬆空濾上蓋,卡榫*3

7.鬆脫空濾感應插PIN。

8.使勁把空濾上蓋左移右挪脫出,一窺空濾濾蕊。

9.再度左移右挪拉出更大空氣濾蕊。

10.新品較虛,非原廠,舊得較厚實(灰色系濾棉,看看蠻乾淨的,留用回去稍微清理)

11.新品裝上,該鎖該扣的回復原狀。

12.喵一下,佔一席之地原來是動力油油壺(方向機油),假裝檢查開蓋OK裝回。
待續......

楼主:
13.這次要換個姿勢四輪四足轟趴,出力在出力,套筒接活動T板不夠力在加活動板手加長,被嫌到爆。

14.終於 終於…….自然流露。

15.下面搞定換上面,哇靠隱藏版。

16.柳暗花明又一村,機油濾芯。

17.需專用工具(套筒/鍊條/管夾),套筒固定尺寸最好,鍊條空間有限失敗收場,買了個活動管夾6CM-9CM。

18.我伸我伸,出力在出力,憑感覺。

19.終於口水流出來了,機油濾芯卸下。

20.新舊品比較。

21.你累了嘛!開蓋來罐老鼠金剛油補充體力(機油W40),在灌前需洩油螺絲裝上,機由濾芯裝上,不要忘了回復原狀。

22.抽機油探針,

23.OK滿滿的機油

24.上下體姿專用遮陽板,廢機油。

25.爽完當然要實測,發動後各個警示燈熄滅。

26.此次基本耗材,空氣濾芯/機油/機由濾芯

客串戶外生態

以上參考,劇情如有相似不代表本人立場。

网友A:
恭喜完修,吃飯的傢伙自己來省很多

這台車小弟已經18年沒摸了,當初是化油器公務車,可以自己來盡量自己來,因為維修費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吃飯的傢伙自己來省很多

這台車小弟已經18年沒摸了,當初是化油器公務車,可以自己來盡量自己來 ...

changold2 大
純機械式比較耐又好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這次要換個姿勢四輪四足轟趴,出力在出力,套筒接活動T板不夠力在加活動板手加長,被嫌到爆。

原來有不用頂高就換的到機油芯的汽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有不用頂高就換的到機油芯的汽車

wish 老大
幾乎所有車種都可以,只是操作空間狹小,喵老大都說18年前都搞過.........

不想厚工一次到位,只要有負壓設備容器都OK,如下力豹抽痰機保險絲檢修/抽油機.....等,自我推銷吸油大法......

网友:
1.機油濾心很關鍵,千萬不要省錢買雜牌的~~要挑跟原廠同品牌的來源....(原廠也是廠商OEM的)

2.洩油時機油加注蓋鬆開透氣....油洩卡緊

3.機油芯位置若是垂直的,再換上新品前....橡皮密封部分抹上機油潤滑...濾心內可倒滿油再裝上..

4.濾心板手用於拆除!....裝回時力量夠的話可靠手腕力量旋緊,不漏油即可

5.空濾若不是很髒污,可用氣槍從內往外吹一下,再遠遠吹外層灰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 老大
幾乎所有車種都可以,只是操作空間狹小,喵老大都說18年前都搞過.........

得利卡有個先天問題,動力方向盤泵浦漏油會剛好滴到皮帶,一次花到懷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利卡有個先天問題,動力方向盤泵浦漏油會剛好滴到皮帶,一次花到懷疑人生 ...

那就會打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有不用頂高就換的到機油芯的汽車

corona換油芯更方便連趴在地上都不用,站著就可以換了
藍色那顆就是機油芯

CORONA雞油芯(藍)

CORONA雞油芯(藍)

网友:
常聽到換機油與機油芯,換汽油芯就比較少見,沒換過汽油芯的可以換換
很髒看起來像是燃燒產生的積碳不是汽油不乾淨累積的
沒換過可能就要開大條的清洗或換噴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orona換油芯更方便連趴在地上都不用,站著就可以換了
藍色那顆就是機油芯

誰設計的,發電機站著不用頂車機就能換,這個要納入車輛設計教材當作國家標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誰設計的,發電機站著不用頂車機就能換,這個要納入車輛設計教材當作國家標準 ...

通常設計人員都是各自為政,從沒想過跟車體媒合之後維修人員施作的順序,因此產生了

"工錢"差異...........好拆的目視可見手觸可即,難的得拆一大堆東西才看的見它...

不過還好啦~~比起水平對臥引擎.....算很幸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誰設計的,發電機站著不用頂車機就能換,這個要納入車輛設計教材當作國家標準 ...

設計成熟度感覺跟產量有關係,管路配線都比較簡潔合理
有些廠牌是邊修邊X,感覺是硬湊出來根本沒整體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設計人員都是各自為政,從沒想過跟車體媒合之後維修人員施作的順序,因此產生了

"工錢"差異........ ...

>>不過還好啦~~比起水平對臥引擎.....算很幸福了.....

以SUBARU來說,一般可以DIY的機油汽油發電機來說算很好施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誰設計的,發電機站著不用頂車機就能換,這個要納入車輛設計教材當作國家標準 ...

2000年的camry也是喔,發電機、機油芯、啟動馬達都不頂高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0年的camry也是喔,發電機、機油芯、啟動馬達都不頂高機

同一顆引擎3S-FE當然一模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0年的camry也是喔,發電機、機油芯、啟動馬達都不頂高機

得利卡是平頭廂型車,引擎跟週邊組件是藏在第一排座椅下方跟椅背後方,導致引擎保養空間較為狹促。

而corona跟camry則是有車頭的轎車,長長的車頭有足夠空間容納引擎跟組件,引擎蓋翻開就很容易接觸得到。

网友:
當人人都是想快快做"好賺"的車車,市場就只有競消的懶貨,diy難度太大,想要買到好車不易,大概如汗血寶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