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SW-17DUA 求救面板無顯示

楼主(2019-10-14):
SANLUX  SW-17DUA 故障

請教版上先進

三洋洗衣機面板無顯示

經測量驅動版110V電壓為正常...保險絲正常

當按下面板電源開關時...驅動版一處紅燈有亮(如圖示)...有聽到繼電器啟動聲音...但是面板無燈亮

經過一段時間後紅燈會熄滅..面板依舊無燈亮起...

請教應如何後續故障排除...謝謝

洗衣機面板

洗衣機面板

驅動版

驅動版

驅動版

驅動版

洗衣機面板

洗衣機面板

三洋洗衣機SW-17DUA

三洋洗衣機SW-17DUA

网友A:
要檢查電源開關以外,驅動板到面板之間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檢查電源開關以外,驅動板到面板之間的線路。

感謝回答

可請教先進.....

驅動板到面板之間的線路有接腳圖可參考嗎

或是有其方法可知...謝謝

网友A:
通常線路圖都會貼在機體背面

网友B:
主題ˊ文 請勿全文放大字體
放大只是提醒用

网友C: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3. 照片請儘量用橫拍。

以上都是版規有規定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板出問題
找一塊良品試試看 能不能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題ˊ文 請勿全文放大字體
放大只是提醒用

抱歉..

下次記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 ...

抱歉..

下次記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板出問題
找一塊良品試試看 能不能正常顯示

謝謝...

我再找看看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線路圖都會貼在機體背面

已經找過了

機體背面無電路圖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找過了

機體背面無電路圖

背後鐵板的背面

楼主:
有找到了

謝謝....

楼主:
附上在背板找到之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就是十條一排,連接驅動與控制那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抱歉

目前只能回復

及補充

不知從何處可以找到編輯

网友:
下次請配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板出問題
找一塊良品試試看 能不能正常顯示

已更換

控制面板故障

更換後正常使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