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西屋 除濕機 WED-2000LBC 的 召回問題 兩三事

楼主(2019-10-14):
收到一台除濕機,先來看看圖片

接線圖留作備查。

什麼故障原因以至於收到這台,我就先省下不說了。

打開上蓋看到這基板,我立刻就知道這是台召回機,因為用一用會自己燒起來,燒人還燒房子,我可以說這很好玩嗎?

所以直接打電話叫公司來修,轉來轉去轉了好幾手,最後打到 02-2338-0500,內部又轉手到另一人。告知我說,需要自行將機器送到台北萬華站,並收取檢修工資 $200 元整。

嗯……不是說我為人小氣連兩百塊台票都拿不出來啦,也不是說我作人太懶不肯再花個三五十美票的叫車把機器送到指定地點啦,但是我也不想為難接電話的人,因為「吾少也賤」曾做過第一線的客服 (人肉盾牌) 過,知道基層夾在中間很難作人。所以就講了一句「好吧,我瞭解了」就先掛了電話。

就是說,想請教已經有經驗的前賢大德們,這基板還有機會可以不拔我身上的一根雞毛就能得到免費的更換嗎?

不然這次可不是單除濕機的維修文,而是除濕機的改裝文了。

此茲事體大,望不吝指教後學,謝謝。

网友A:
大大怎麼看出是召回機的呢?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怎麼看出是召回機的呢?謝謝~

我看到又一台電容降壓的機種

网友C:
除濕機有很多電容降壓的機種,
並沒有全部招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有很多電容降壓的機種,
並沒有全部招回。

後期採安規電容器的可能是這樣沒錯……

网友:
  好像規定不是這樣喔~

  忘記是消基會還是哪個單位規定的,是完全免費到府更換基板
而且跟你們說,換下來的舊基板,公司拿回去後還可以跟生產廠商
申請費用....(真是產品設計不良還更赚錢....)

打電話到總公司問清楚一點

网友:
自動召回檢修 5種品牌型號分別是:威技WDH-101P與WDH-210HA;聲寶AD-1220B、AD-1221B、AD-1261、AD-Y12B、FDB-621B;B&Q(Airforce)AD-210HC;歌林KJ-J60B;西屋WED-2000LBC

消保會呼籲民眾留意家中除濕機廠牌與型號,若為民國94年間產製的 5個品牌共10個型號瑕疵除濕機,應該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可以獲得免費檢修。

消保會指出,召回瑕疵除濕機的主要理由是,控制基板的電容器等控制電路零件,因長期使用可能提早老化,造成故障或發生燃燒或燒熔事故,對民眾安全造成威脅。

网友:
鄰居好像就是因為這個發生災情...

招回電器,不可不慎...

网友:
靜待大大技術指導改裝,我手邊也有一台,繼電器一直搭搭聲,壓縮機啟動後就停止,更換繼電器無效!
如果有改裝成功在技術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又一台電容降壓的機種

電容降壓…如果電容故障現象為短路…就會燒起來嗎?不知道那顆大紅豆的故障現象常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降壓…如果電容故障現象為短路…就會燒起來嗎?不知道那顆大紅豆的故障現象常是什麼? ...

我剛好有
這電容故障會很燙很燙,周圍塑膠都會溶掉
並且爆出內部的物質

网友D:
找個安全的 "廢屋", 讓它一邊燒一邊報新聞, 會不會馬上配好多台新的. 這樣的客服程序不上道, 該賠就得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個安全的 "廢屋", 讓它一邊燒一邊報新聞, 會不會馬上配好多台新的. 這樣的客服程序不上道, 該賠就得賠. ...

茲事體大,把它搞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茲事體大,把它搞大 !?

並非要搞大, 不過看來應該是前線人員沒有適當指引, 不知道品牌價值和商家需要負的潛在法律責任, 製造瑕疵引起傷亡的訴訟, 隨時可以讓巨人的公司都倒閉.

网友:
多年前看到除濕機瑕疵召回新聞,隨即清查家裡所有除濕機,發現一台大同除濕機在召回名單上,打電話給大同,大同是派人到家裡免費更換"控制板"

网友:
需要召回的除濕機有54款哦

上個月版上呂大哥又送我一台東元的,有在名單裡面
用了幾天是沒問題,不過我還是打給東元,好幾天後他們是派技師來免費換機板
不過他們事先有說,更換過機板的除濕機他們不會作紀錄(蠻誇張的),得自己拆開看有沒有換過
如果到現場發現已經換過了,這樣就要收300元出勤費
後來是沒換過的,就沒收費了

舊的

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