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尹西屋除濕機 WED-2000LBC 無風維修與電源改裝對策

楼主(2019-10-15):
續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211-1-1.html

本來是想叫原廠公司直接來處理就好了,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
太尹西屋已經掛掉了,所謂「死豬不怕滾水燙」就是指這種情況吧!

手上還有太尹西屋電器的人要注意一下喔。

不跟這些人玩了,真是浪費我的時間,要開始幹正事了!

這篇涉及到的技術比較複雜一點,所以說如果沒有相當的程度,請不要自己處理。丟了它、賣了它,或是找行家按本篇內容來處理。當然該付的工錢還是要付。

第一部分:維修風扇不動的問題

按慣例要先來處理電源的事。但是因為可能基板已經存在著故障,本篇的情況是風扇馬達不走,所以要先處理這事。

先來檢查一下 MC1 的健康度,標稱為 1.8uF 量出來也是 1.8uF 正常的,看來這台機器很少在使用。

24V 的濾波電容 470uF/35V 接腳生鏽,不想換也得換。

電源零件檢查完畢後裝回,上機開電檢查。結果風扇馬達不啟動,原因是繼電器不動作。

定位出故障範圍之後,找出相關的電路。照片中圍起來的部分就是風扇繼電器控制的部分了。

定位出一顆電晶體的接腳也出了問題。

拆下來的時候腳也斷了。更換之。

然後重新上機測試,這次風扇會動了。故障排除。接下來是電源對策改裝的部分。

一般比較沒有動手能力的人,可以直接將 MC1 換成安規電容也是可以的啦……我要講的部分要動到的地方很多,決定要進入禁區內探險的人,請載好安全帽。

第二部分:改裝電源線路

首先要知道,這塊基板在控制的部分,使用到的電源有 -5V 與 +24V 兩種。所以要找到現成適合的 AC/DC 模組,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將基板用到 +24V 的部分改成 -5V 來使用,那這樣就可以使用單電源供應模組了,我在日立除濕機上幹過這種事。後來決定不做了!因為要改的地方太多,太累,動了快一半的零件……卻下!

按廠家原本的設計,直接給定 -5V 與 +24V 的電源,這樣只要將原本 MC1 電容器改成一顆市電變壓器就好了。這樣最簡單,決定採用這個方案!

所以找要一顆輸入 AC110V 輸出 AC24V 的市電變壓器,但是這不太常見。比較好入手的規格是入 AC110V 出 AC12V,這種就很簡單可以找到。

電路之所以會使用到 +24V 是因為要給兩顆繼電器供電,若要使用到 +12V 的話,基本上只要將這兩顆繼電器改成 12V 的就可以了。

就是這兩顆黑黑的東西。

拆下來。

找兩顆 12V 繼電器裝上。這繼電器有夠小的,只要您願意不惜血本,盡可換大顆一點的,特別是壓縮機用的那顆。

這樣子就完成了 +24V 使用改成 +12V 使用的部分。

1.壓縮機用的繼電器用鋁箔膠帶包好
2.MC1 拆掉
3.R1 拆掉
4.L1 拆掉
5.D2 的一隻腳也要拆下,等會兒後面要用

找一顆適當大小的市電變壓器,入 AC110V 出 AC12V,所以變壓器應該要有出四條線。按圖標示出來的位置,將這四條線接上。範例為 AC110V 接在背面。

範例為二次側 AC12V 接在正面。

找個 200Ω/0.5W 的電阻,與 D2 串接在一起。如果剛好找不到 200Ω 的電阻,多找一些組成就好了。範例為兩顆 100Ω/0.25W 串接,再與 D2 串接。

另一個角度。

以上好了之後就可以裝回機器上。市電變壓器要找個適當的地方固定起來,我是用兩顆自攻螺絲鎖起來的。

若是鎖自攻螺絲的話要小心點,不要打到銅管了,不然你麻煩真的大條了!送出去給別人補可是要花不少錢的。

另一角度。

另一角度 (二)。

電線還是要稍微固定一下。

全機運作試機。PF 只有 0.55 有點低,有需要的話可以在壓縮機繼電器後面併接電容來改善功因值。

本機待機時耗電約 1W 左右。

至此基本算完工了。

後面補了一組火花吸收器,找個 0.1uF 的安規電容串個 100Ω 就好。

接到圖上這個位置。

如果要加裝功因修正電容器的話也是在看同位置接線,但最好接在插腳下,因為運作中電流不算少。

吸收電容的位置。

全部完工,撒花!

謝謝收看。

网友A:
大大增加200ohm的電阻…功能是什麼?謝謝

网友B:
同事曾送了多台召修的機種回廠, 好像大都只更換安規電容跟繼電器; 有一家則是多裝了一顆變壓器...
確定沒有像樓主這麼厚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增加200ohm的電阻…功能是什麼?謝謝

好問題。下面是我憑短期記憶畫出基板部分的電路圖:

這題可以好好研究,思考看看。找得出來就是自己的東西了!{n_088:}

(後面發現有個零件畫反了,不過不影響判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曾送了多台召修的機種回廠, 好像大都只更換安規電容跟繼電器; 有一家則是多裝了一顆變壓器...
確定沒有 ...

過獎了。自己開業的,負完全因果責任。在職場領薪水辦事的,上面怎麼交辦下面就怎麼做事。

所以呢,我果然不是那種可以每個月領薪水的料呢……{n_104:}

网友C:
之前有遇過主晶片壞了
也是跟大大一樣改12V 變壓器
再用 NE555 延遲5分鐘啟動壓縮機
來保謢壓縮機
只比原本的少了結霜偵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遇過主晶片壞了
也是跟大大一樣改12V 變壓器
再用 NE555 延遲5分鐘啟動壓縮機

能運用 555 製作自己所需要的功能,高手!{n_116:}

大多數人則是搞不清楚電池的正負極,交直流。而不識字的,依然佔有人口中一定的比例……